单片机交通灯按键时间修改不管用

楼主:
能进入修改模式加减修改时间,可是一旦退出修改模式后,数码管还是按照修改前的时间倒计时,时间根本就没变的,请问需要修改哪里呢?谢谢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上下南北主干道
//左右东西辅干道

u8 code DisplayOther[]={
0xff,         //  空
0x7f,        //   "."
0xbf,        //   "-"
0xa7         //  c
};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uchar code smg_du[17] = {
0xc0,        //0
0xf9,        //1
0xa4,        //2
0xb0,        //3
0x99,        //4
0x92,        //5
0x82,        //6
0xf8,        //7
0x80,        //8
0x90,        //9
0x88,        //A
0x83,        //b
0xc6,        //C
0xa1,        //d
0x86,        //E
0x8e        //F
};
uchar dis_smg[8 ] = {0xc0,0xf5,0x8c,0x94,0xb1,0x92,0x82,0xf4};
uchar smg_i = 4;    //显示数码管的个位数

//数码管位选定义
sbit smg_we1 = P2^0;        //东西数码管2
sbit smg_we2 = P2^1;            //东西数码管1
sbit smg_we3 = P2^3;            //南北数码管2
sbit smg_we4 = P2^2;            //南北数码管1

char dx_s = 0;    //东西  南北 倒计时变量

sbit nb_red    = P1^0;        //南北红灯
sbit nb_green  = P1^2;        //南北绿灯
sbit nb_yellow = P1^1;        //南北黄灯    1

sbit dx_red    = P1^3;        //东西红灯
sbit dx_green  = P1^5;        //东西绿灯1
sbit dx_yellow = P1^4;        //东西黄灯1

uchar flag_jtd_mode;  //交通灯的模式 根据时间
bit flag_1s = 1;        //进入南北方向切换的标志位
bit flag_500ms;
bit flag_dx_nb;         //东西南北模式
uchar flag_5m_value;
uchar i;
uchar flag_alarm;    //模式
//uchar dx_time = 30,nb_time = 20;   //东西、南北的时间
uchar dx_time = 20,nb_time = 30;   //东西、南北的时间
uchar flag_jdgz ;     //交通管制

/********************************************************************
* 名称 : u8 ChangeFor(u8 dat)
* 功能 : 交换一个字节位的位置,用于数码管显示
* 输入 : 需要改变的数
* 输出 : 改变后的数
***********************************************************************/
#define LED_a        6    //数码管段选的a段接在段选IO口的第0位
#define LED_b        5
#define LED_c        0
#define LED_d        2
#define LED_e        1
#define LED_f        4
#define LED_g        3
#define LED_dp    7

u8 ChangeFor(u8 dat)
{
    u8 temp=0;
    if(dat&0x01)        //判断数据的第一位是否为1
        temp|=0x01<<LED_a;//如果为1,放到控制数码管a段的位置
    if(dat&0x02)
        temp|=0x01<<LED_b;
    if(dat&0x04)
        temp|=0x01<<LED_c;
    if(dat&0x08)
        temp|=0x01<<LED_d;
    if(dat&0x10)
        temp|=0x01<<LED_e;
    if(dat&0x20)
        temp|=0x01<<LED_f;
    if(dat&0x40)
        temp|=0x01<<LED_g;
    if(dat&0x80)
        temp|=0x01<<LED_dp;
    return temp;
}

/***********************数码位选函数*****************************/
//i:    0,东西数码管2
//        1,东西数码管1
//        2,南北数码管2
//        3,南北数码管1
void smg_we_switch(uchar i)
{
    switch(i)
    {
        case 0: smg_we1 = 0;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 1; break;
        case 1: smg_we1 = 1;  smg_we2 = 0; smg_we3 = 1;  smg_we4 = 1; break;
        case 2: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 0;  smg_we4 = 1; break;
        case 3: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 0; break;
    }
}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0;j++);
}

/********************************************************************
* 名称 : display()
* 功能 : 数码管显示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splayScan()
{
    static uchar i;
//    if(T_MS_SCAN>=3)
    {
        {
        P0 = 0xff;              //消隐
            smg_we_switch(i);                    //位选
        P0 =    ChangeFor(dis_smg[i]);          //段选
        delay_1ms(3);
        }
        i++;
        if(i>=4)
            i=0;
//        T_MS_SCAN=0;
    }
}
/*********************定时器0、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time0_init()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模式1 (16-bit)
    TL0 = 15536;                    //给定时器低位赋初始值        65536-15536=50000us=50ms,即50ms一个中断
    TH0 = 15536 >> 8;               //给定时器高位赋初始值
    TR0 = 1;                        //开启定时器0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 = 1;                         //开启全局中断
}

/*********************交通灯处理函数*********************************/
void jiaotongdeng_dis()
{
    if(flag_1s == 1)//如果切换标志为1
    {
        flag_1s = 0;    //清零标志位
        if(dx_s == 0)
        {
            if(flag_dx_nb == 1)
                dx_s = nb_time;      //南北时间
            else
                dx_s = dx_time;      //东西时间
            flag_dx_nb = ~flag_dx_nb;        //切换南北时间
        }
        dx_s --;
    }

/***********************南北时间*********************************/
        if(flag_dx_nb == 0)
        {
            if(dx_s > 3)
            {
                dis_smg[0] = smg_du[dx_s % 10] ;
                dis_smg[1] = smg_du[dx_s / 10] ;
                dis_smg[2] = smg_du[(dx_s-3) % 10] ;
                dis_smg[3] = smg_du[(dx_s-3) / 10] ;

                dx_red    = 1;  //灭
                dx_yellow = 1;    //灭
                nb_green  =    1;    //灭
                nb_yellow = 1;    //灭
                dx_green  =    0;    //亮
                nb_red    = 0;  //亮
                flag_5m_value = 0;
            }else if(dx_s <= 3)         //当小于3秒时  黄灯要闪了
            {
                dis_smg[0] = smg_du[dx_s % 10] ;
                dis_smg[1] = smg_du[dx_s / 10] ;
                dis_smg[2] = smg_du[dx_s % 10] ;
                dis_smg[3] = smg_du[dx_s / 10] ;

                dx_red    = 1;    //灭
                dx_green  =    1;      //灭
                nb_green  =    1;      //灭
                nb_yellow = 1;      //灭
                nb_red    = 0;    //亮
                if(flag_500ms == 0)
                {
                    dx_yellow = 0;//亮
                }
                else
                {
                    dx_yellow = 1;//灭
                }
            }
        }
/***********************东西时间*********************************/
        if(flag_dx_nb == 1)
        {
            if(dx_s > 3)
            {
                dis_smg[2] = smg_du[dx_s % 10] ;
                dis_smg[3] = smg_du[dx_s / 10] ;
                dis_smg[0] = smg_du[(dx_s-3) % 10] ;
                dis_smg[1] = smg_du[(dx_s-3) / 10] ;

                dx_red    = 0;     //亮
                nb_green  =    0;       //亮
                nb_yellow = 1;       //灭
                dx_green  =    1;       //灭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1;     //灭
                flag_5m_value = 0;
            }else if(dx_s <= 3)         //当小于3秒时  黄灯要闪了
            {
                dis_smg[0] = smg_du[dx_s % 10] ;
                dis_smg[1] = smg_du[dx_s / 10] ;
                dis_smg[2] = smg_du[dx_s % 10] ;
                dis_smg[3] = smg_du[dx_s / 10] ;

                dx_red    = 0;     //灭
                dx_green  =    1;       //灭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1;     //灭
                nb_green  =    1;       //灭
                if(flag_500ms == 0)       //黄灯闪烁
                {
                    nb_yellow = 0;    //亮
                }
                else
                {
                    nb_yellow = 1;    //灭
                }
            }
    }
}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按键
sbit Key1=P1^6;                 //设置键
sbit Key2=P1^7;                 //加按键
sbit Key3=P3^2;                 //减按键
sbit Key4=P3^3;                 //交通管制键
//========================================================================
// 函数: u8 Key_Scan()
// 应用: temp=u8 Key_Scan();
// 描述: 按键扫描并返回按下的键值
// 参数: NONE
// 返回: 按下的键值
// 备注: 该函数带松手检测,按下键返回一次键值后返回0,直至第二次按键按下
//========================================================================
u8 Key_Scan()
{
    static u8 key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if(key_up&&(Key1==0||Key2==0||Key3==0||Key4==0))
    {
        delay_1ms(10);//去抖动
        key_up=0;
        if(Key1==0)            return 1;
        else if(Key2==0)return 2;
        else if(Key3==0)return 3;
        else if(Key4==0)return 4;
    }
    else if(Key1==1&&Key2==1&&Key3==1&&Key4==1)
        key_up=1;
     return 0;// 无按键按下
}

uchar flag_s;
uchar menu_1;//纵横加减标示

/********************设置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4)   //交通管制按键
    {
        flag_jdgz ++;
        if(flag_jdgz > 5)
            flag_jdgz = 0;
        if(flag_jdgz == 1)     //  全部亮红灯
        {
            dx_red    = 0;  //亮
            nb_red    = 0;  //亮
            dx_green  =    1;    //灭
            dx_yellow = 1;    //灭
            nb_green  =    1;    //灭
            nb_yellow = 1;    //灭
        }
        if(flag_jdgz == 2)     //  东西绿灯  南北红灯
        {
            dx_red    = 0;  //亮
            nb_green  =    0;    //亮
            dx_green  =    1;    //灭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1;  //灭
            nb_yellow = 1;    //灭
        }
        if(flag_jdgz == 3)     //  南北绿灯  东西红灯
        {
            dx_green  =    0;    //亮
            nb_red    = 0;  //亮
            dx_red    = 1;  //灭
            dx_yellow = 1;    //灭
            nb_green  =    1;    //灭
            nb_yellow = 1;    //灭
        }
        if(flag_jdgz == 4)     //  南北绿灯  东西绿灯
        {
            dx_green  =    0;    //亮
            nb_green  =    0;    //亮
            dx_red    = 1;  //灭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1;  //灭
            nb_yellow = 1;    //灭
        }
        if(flag_jdgz == 5)     //  南北黄灯  东西黄灯
        {
            dx_red    = 1;  //灭
            dx_green  =    1;    //灭
            nb_red    = 1;  //灭
            nb_green  =    1;    //灭
            nb_yellow = 0;    //亮
            dx_yellow = 0;    //亮
        }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
        if(menu_1 >= 3)
        {
            menu_1  = 0;
        }
    }

    if(menu_1 == 1)       //设置东西的时间
    {
        if(key_can == 2)
        {
            dx_time ++ ;        //加1
            if(dx_time > 99)    //时间最大值为99s
                dx_time = 99;
        }
        if(key_can == 3)
        {
            dx_time -- ;        //减1
            if(dx_time <= 5)//时间最小值为5s
                dx_time = 5;
        }
        dis_smg[0] = smg_du[(dx_time-1) % 10] ;    //显示为A
        dis_smg[1] = smg_du[(dx_time-1) / 10] ;    //显示为A
        dis_smg[2] = DisplayOther[2] ;        //显示东西设置的时候
        dis_smg[3] = DisplayOther[2] ;
    }

    if(menu_1 == 2)       //设置南北的时间
    {
        if(key_can == 2)
        {
            nb_time ++ ;        //加1
            if(nb_time > 99)//时间最大值为99s
                nb_time = 99;
        }
        if(key_can == 3)
        {
            nb_time -- ;        //减1
            if(nb_time <= 5)//时间最小值为5s
                nb_time = 5;
        }
        dis_smg[0] = DisplayOther[2] ;    //显示为B
        dis_smg[1] = DisplayOther[2] ;    //显示为B
        dis_smg[2] = smg_du[(nb_time-1) % 10] ;        //显示东西设置的时候
        dis_smg[3] = smg_du[(nb_time-1) / 10] ;
    }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实现灯的闪烁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0_init();
    dx_s = nb_time;      //东西时间
    while(1)
    {
        key_can=Key_Scan();
        if(key_can )
            key_with();
        if((menu_1 == 0) && (flag_jdgz == 0))
            jiaotongdeng_dis();
        DisplayScan();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定时10ms中断一次
    TL0 = 15536;                    //给定时器低位重装初始值        65536-15536=50000us=50ms,即50ms一个中断
    TH0 = 15536 >> 8;               //给定时器高位重装初始值
    value ++;
    flag_5m_value++;
    if(flag_5m_value % 10 == 0)
        flag_500ms = ~flag_500ms;
    if(value >= 20)
    {
        value = 0;
        flag_1s = 1;
    }
}

网友A(2017-11-24):
改完了存一下

网友B(2017-12-26):
老哥,你这是怎么改的啊,我看了半天没看出来,很难受

网友C:
改完后,标志位IF 进去存下。

网友D:
不错不错,正在研究

网友B:
有没有老哥解释下怎么保存啊,怎么有点看不懂,难受的不行

网友E(2019-05-02):
引用 网友C:
改完后,标志位IF 进去存下。

怎么存啊,能解释下吗

网友F(2021-12-28):
网络标号是不是标错了啊,数码管显示不了

网友G:
改完再次编译,重新开始调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改完再次编译,重新开始调

数码管十位显示不了怎么改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改完再次编译,重新开始调

为啥我的十位显示不了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为啥我的十位显示不了啊

代码没问题

请检查仿真/硬体接线

网友F:
有根线没连

网友F:
三极管驱动模块有啥作用啊

网友I:
代码没有问题,可能仿真软件有问题。

网友J(2022-04-03):
为什么我的p0口是不确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