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驱蓝牙小车制作 五级pwm调速 hc05 双298 附单片机源码与相关资料下载

楼主(2017-11-24):
蓝牙 hc05
电机驱动 L298N
单片机芯片stc89c51rc
两驱和四驱都可以自己改一下程序就行
根据自己的硬件重新定义一下io口就行
1,3按键左右前大转弯
7,9案件左右大后转弯
2是蜂鸣器相当于喇叭
5停止
8五级调速 依次加五个档 6次清零
5,6自己加其他功能

网友A:
收下了,等有空也做一个玩下

网友B:
等有空也做一个玩下

网友C:
楼主请问遥控器测试不行又解决方案吗

网友D(2018-01-04):
不错,正好需要

网友E(2018-03-02):
请问有没有蓝牙控制软件的源代码

网友E:
您好,我想要看下app的源码

网友F:
想要,想要学习一下

网友G(2018-06-27):
机械部分怎么设计呢?比如电机怎么和轮胎连接呢

网友H:
我也下载一个来学习一下啊

网友I(2018-10-14):
很棒,自己也要学着做一个

网友J(2019-06-29):
有空也做一个玩下

网友K:
轮子带测速模块的吗?四个轮子转速不一样怎么搞?

网友L(2022-07-20):
运行很稳定

网友M(2022-12-12):
楼主在吗,我在制作过程中遇到蓝牙无法和单片机通信的问题,希望指教一下

网友N(2023-08-22):
谢谢分享,准备动手做个实物

网友O:
if(strstr((char *)BLT_USART_ReceiveData.uart_buff,"3"))

网友O:
各位老师帮我看看
return (char *)&BLT_USART_ReceiveData.uart_buff;
数据返回不出来???

网友O:
char *get_rebuff(uint16_t *len)
{
    *len = BLT_USART_ReceiveData.datanum;
    return (char *)&BLT_USART_ReceiveData.uart_bu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