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多字节通信

楼主(2017-11-24):
两个单片机之间485多字节通信,能传输,但显示数字不对应,那位大神有解决方法,或者模版

网友A:
先一个单片机和电脑的串口根据调试,看一下收发信号对不对

网友B:
发送数据传输线不能太长了,也不要有干扰信号 影响

网友C:
看看设置的波特率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