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不正确 附单片机程序与实物

楼主:
上面是原理图和程序,但是数码管显示数字不正确为什么
上面三个图是 显示的数字是 1  2  3  只有数字3显示正确了  我看程序没有错呀  为什么  大神们帮帮忙  别的数字都有多余的段亮

网友A(2017-11-24):
第一检查你的数码管的编码对不对,如果编码对的话,好像b、c段是常亮的,为什么3是正确的原因,所以从b、c段这个位置查原因,是不是线路有短接的地方

网友B:
table[]里面的数码管 对吗

网友C:
应该是数码管的编码没弄好。首先你应该对8段数码管段选按类似于a,b,c,d,e,f,g,h编好序号,然后按照顺序连接在单片机的引脚上,再连接上位选端,然后开始写代码让那部分亮
   —a—
b |—g—|f
c |—d—|e。h比如这是个共阳数码管按照从上逆时针排序a,b,c,d,e,f,g,h.,如果让他亮1那么就是P1=0xcf;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able[]里面的数码管 对吗

程序是对的,我看了好多遍

网友E:
应该是数码管的编码没弄好。首先你应该对8段数码管段选按类似于a,b,c,d,e,f,g,h编好序号

网友F:
我感觉程序也是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数码管的编码没弄好。首先你应该对8段数码管段选按类似于a,b,c,d,e,f,g,h编好序号,然后按照顺序连接 ...

  是按顺时针排的  就是  a b c d 这低四位不管怎么定义 都是输出高电平

网友D:
我是楼主   这个数码管低四位( a b c d)一直是高电平  定义为低电平时 输出依然是高电平  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数码管的编码没弄好。首先你应该对8段数码管段选按类似于a,b,c,d,e,f,g,h编好序号

  是数码管低四位  一直输出高电平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G:
程序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