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拳剑齿虎STM8程序0-20mA实验程序分享

楼主:
0/4-20mA 电流信号转电压信号模块技术指标

0/4-20mA 电流信号转电压信号模块标定方法

1、调节零点:  输入端IN输入0/4mA电流信号,使用一字螺丝刀调节ZERO电位器,
               使Vout端电压输出为0。
2、调节满量程:输入端IN输入20mA电流信号,使用一字螺丝刀调节SPAN电位器,
               使Vout端电压输出为您所需要的值(比如0~3.3V,此时调节为3.3V)。
3、如果零点和满量程有偏差,反复调节零点电位器和满量程电位器即可,调试结束。

0/4-20mA信号发生器接线方法

0/4-20mA信号发生器标定方法

DC 24V2A电源适配器 直流稳压电源

开发板采集0/4-20mA电流信号连接方法

/***********************************************************************
*   说    明: 电位器ADC输入实验
*   开发平台: 剑齿虎STM8开发板
*
*   作    者: 刘洋 张殿东
*   版    本: V1.0
*   日    期: 2016-05-03
*
*   IAR开发环境    版本 V2.20.1
*   ST库函数       版本 V2.2.0
***********************************************************************/

#include "pbdata.h"//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硬件初始化函数声明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int main(void)
{
  BSP_Configuration();//硬件驱动初始化函数

  while(1)//主程序循环,反复执行循环体里的语句
  {
    DLXH_Demo();
    delay_ms(1000);
  }
}
/***********************************************************************
*   函 数 名: BSP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初始化硬件设备。只需要调用一次。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时钟速度为内部16M,1分频,
  UART1_Congfiguration();//调用RS232串口1初始化函数
  LED_Init();//调用LED初始化函数
  DLXH_Configuration();//电位器模拟量通道配置
  rim();//打开总中断
}

/*断言函数:它的作用是在编程的过程中为程序提供参数检查*/
#ifdef USE_FULL_ASSERT
……………………

0-20mA电流信号采集代码下载:

网友A(2021-05-05):
学习下,不知道是什么环境的IAR/stvp

网友A:
学习下STM8S,看下例程,不知道是什么平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