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 单片机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7-11-24):
本人初学者,有一问题请教大家.
我用STC89C52,三个定时器一起用,T0是计外脉冲的,T1是输出方波,T2用来采样和控制T1输出相应频率的方波,
问题是T1输出的方波不太稳定,波型上横向有过冲现象,表现在步进电机上就是转速不大稳,但是不用T2,把T2关掉,直接打开T1就好多了,
但这样又实现不了我想要的功能,这是怎么回事,该怎样修改,或是哪位大神有更好的方法,请帮我解惑.

#include<STC89C5xRC.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t0,t1,i,bb=100;
u16 t2;
u8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Dis_Shiwei;//定义十位
unsigned char Dis_Gewei; //定义个位
unsigned char Dis_Baiwei; //定义百位
sbit sucu=P1^0;          //方波输出
sbit deng1=P1^1;  //高转速指示
sbit deng2=P1^2;  //低转速指示
sbit led0= P1^6;  //这3个调试用,没什么实际意义
sbit led1=P1^7;
sbit led2=P1^5;

bit kong;

delay(u16 a)
  {
          while(a--);

  }

timor()
{
            TMOD |= 0x10;
                  T2MOD |= 0;                //初始化模式寄存器
                T2CON = 0;                //初始化控制寄存器
                TL2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2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RCAP2L = 0x18;                //设置定时重载值
                RCAP2H = 0xfC;                //设置定时重载值

          ET2=1;                     //打开定时2器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2=1;                                         //定时器2启动

          EX0=1;      //外部中断0打开;
          IT0=1;     //外部中断0选择下降沿触发

          TH1 = 0xfe;  //定时器1赋初值
          TL1 = bb;                //由bb的值决定转速
          ET1 = 1;                //打开定时1器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启动

}

xianshi()
  {

                  P0=Dis_Baiwei; //显示百位
                  P2=5;                //P2口控制位选端,数5表示选中的第六位数码管 下同
                  delay(300);
                  P0=Dis_Shiwei;//显示十位
                  P2=6;
                  delay(300);   //短暂延时
                  P0=Dis_Gewei; //显示个位
                  P2=7;
                  delay(300);

  }

main()
  {
          timor();
        while(1)
        {
                xianshi();
         }
  }

void InitTimer0(void) interrupt 0  //using 1//外中断0入口
{

        t0++; //用来计INT0输入的脉冲数
        led0=~led0;

}

void InitTimer1(void)  interrupt 3        using 1//定时器1中断入口
{

        TH1 = 0xfe;        //赋初值
    TL1 = bb;        //bb决定转速
        t1++;
        //led1=~led1;
        if(t1==2)         //二分频
          {
                  t1=0;
                sucu=~sucu;
          }

}

void InitTimer2(void) interrupt 5         //定时器2中断入口 1ms定时
{

        TF2=0;       //定时器2溢出位清零
        t2++;
        if(t2==50)
                 {
                         EX0=0;          //外中断0关闭
                     TR2=0; //定时器2关闭
                         t2=0;         //t2清零

                            Dis_Baiwei=tab[t0/100%10];  //百位显示值处理
                                Dis_Shiwei=tab[t0/10%10];   //十位显示值处理
                            Dis_Gewei=tab[t0%10];      //个位显示处理

                        if(t0>=9 && t0<=10)        //如果i大于9而小于10,执行
                      {                                //花括号内的函数  下同

                                  deng1=0;
                                  deng2=1;
                                  kong=1;
                                  //bb=190;
                                  //TR1=1; //定时器1启动

                            }
                                else if(t0>=6 && t0<=7)
                                    {

                                                 deng2=0;
                                                 deng1=1;
                                                 bb=70;
                                                 TR1=1;
                                        }

                else                        //如果上述值都不等于
                   {
                           deng1=1;                //指示灯关闭
                           deng2=1;
                           kong=0;
                           TR1=0;                   //定时器1关闭,电机停转
                           bb=100;
                           sucu=1;

                   }

                            TR2=1;                                 //定时器2启动
                            EX0=1;                                 //外中断0打开
                            t0=0;                                  //外中断0计数值清0

                }

                   if(kong==1)             //步进电机软启动
                                 {

                                   if(bb<190)
                                       {
                                         bb++;
                                                 TR1=1; //定时器1启动
                                             led1=~led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