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5V的USB供电和3V电池供电的切换电路,可以实用吗

楼主(2017-11-24):
求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源切换电路可以实用吗?,请大家看看。

网友A:
可以,没问题的

网友B:
这个应实现不了,看你电路,应是从两个MOS的D极输出电源,如果VDD接上,3V电池可实现断开,但VDD如何输?因为去Q2也是PMOS要,工作条件与Q1是一样的,VDD接上,Q2也是截止的,无法通过4149与Q2回路输了到D极

网友C:
可以用的

网友D:
把Q1去掉,Q1这样接,会造成VDD通过Q1上的二极管,给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Q1去掉,Q1这样接,会造成VDD通过Q1上的二极管,给电池充电。。。

可是,Q2已经截止了啊,电流要通过Q1,必须要经过Q2这条路啊

网友E:
可以,插上电后Q1、Q2断开,电通过二极管D1向后输出;断点后电池通过Q1、Q2给后面供电。但是不管那条路供电,R1上都有电流消耗,真要用的话这个电阻要加大

网友F(2019-07-22):
其实有一Pmos可以实现,当USB插上时Q1 g得到高电平阻断电池供电,USB经过D1直接供电,USB电压也到不了电池,用2个PMOS的话 如用电池供电输出端压降到1.6V了

网友G:
看不出从哪里输出电源。

网友H(2019-10-17):
有创意,但是还是不能用。接上USB时,Q1后面要加个充电IC才安全。不接USB时,电池无法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