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位变量与字节变量取与的问题

楼主(2017-11-24):
51单片机中,定义一个位变量a,读取P1_0这个引脚的高电平

然后有一个字节变量b(比如10101010)

那么请解释a&b,一个位变量与字节变量取与

位变量为什么是通过00000001与10101010取与的呢?

存储情况是怎样的?

谢谢!

网友A:
有人解答这个问题吗,同问!请版主解答,谢谢了!这是NRF通讯遇到的问题吧!

网友B:
要搞清楚C语言“与&&”和“按位与&”是不同的,位变量1按位与10101010只和10101010的最低位按逻辑与关系得到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搞清楚C语言“与&&”和“按位与&”是不同的,位变量1按位与10101010只和10101010的最低位按逻辑与关系得 ...

谢谢回复。位变量只有1位,字节变量是8位,51单片机是大端模式,位变量与字节变量按位取与只是这个位变量与字节的最低地址还是最低位取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搞清楚C语言“与&&”和“按位与&”是不同的,位变量1按位与10101010只和10101010的最低位按逻辑与关系得 ...

剩下的7位什么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