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判断是否结束符?

楼主(2017-11-24):
51单片机串口通信,判断是否结束符
可是假如第一次数据没有结束符,那么当第二次数据到来时,却已经保留了第一次的数据,
怎么让第二次数据到来时,自动清除第一次数据,
麻烦各位,指点下

网友A:
方法有很多,如果你的自定义协议是固定数据帧,可以设置一个时间变量,在此时间内没有收到特定数据帧,已收到的数据放弃,也可设置一组特定数据帧作为数据头,数据头判断正确才保存有效数据,也可设置一组特定数据帧作为数据尾,以判断一组数据传输结束,才执行有效数据解析。也可以综合使用,可靠性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