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与单片机接口DA转换实验报告

楼主(2017-11-24):
一、实验目的
DA 转换实验

1.了解常用 DA 转换芯片的结构组成,工作原理。
2.掌握 DAC0832 的引脚功能,与单片机的连接。
3. 理解单、双极输出方式的电路结构原理,会使用这两种方式。
4. 学会使用仿真环境下的示波器

二、实验内容
1、单缓冲、单极方式
用 DAC8032,采用单缓冲方式,输出一锯齿波,频率不限,幅值在 0-5V 之
间.
单缓冲方式:DAC0832 两级寄存只用一级,另一级为直通方式。如电路图一
级寄存控制端 ILE 接高电平(有效),CS′ 和 WR1′ 接 P2.0,因此由 P2.0 控制一 级寄存器;二级的 WR2′ 和 XFER′ 均接地,则二级为直通方式。
单极输出方式:DAC0832 的 OUT1 接运放反相输入端,运放同相输入端接地,
运放输出端接反馈电阻端 RFB,运放输出电压满足的关系式V0
VREF,其中
VREF为参考端电压,D为输入 DAC0832 要转换的数据。

其他相关知识点:
(1)参考电压越稳定,转换越精确。简单的办法可由电阻分压获得参考电压。本 电路在大电阻分压基础上,结合由运放改接的电压跟随器获得参考电压。
(2)示波器主要用于显示波形,该仿真软件集成的示波器可以同时显示 4 路波 形,触发方式可选,幅值衰减器可调,时间扫描速度可调,使用方法和真实的示 波器很类似。仿真期间若示波器没有自动化打开,鼠标移到示波器处,右键单击, 在菜单中选 DigitalOscilloscope。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1.h>//输出锯齿波
unsigned char out=0;
sbit CS=P2^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main(void)
{
while(1)
{
P0=out; CS=0; CS=1; out++; delay(2);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约延时 1ms 程序
{ unsigned int j;
for(;i>0;i--)
{              for(j=0;j<123;j++)
{;}
}}
2、单缓冲、双极输出方式 双极输出指输出电压值有正有负。在单极输出基础上,添加一个放大器,第
一个放大器的输出端经电阻 R 接到第二个放大器的反相端,参考电压端和第二个 放大器输出端,分别经 2R 再接第二个放大器反相端,第二个放大器输出端经 2R
128

接地,并接到其同相输入端。第二个运放输出电压为:V0
128
VREF

软件程序与实验内容 1 相同,测量输出电压范围,与实验内容的值作比较。

3、双缓冲、两路输出
每路均采用双缓冲,单极输出方式。P2.0 控制第 1 路的一级寄存,P2.1 控制 第 2 路的一级寄存,由 P2.2 控制两路的二级缓存,确保两路同步输出。
在示波器上,观看两路同步输出波形,适当调整示波器后观看同频率的两路信
号形成的李萨如图形。

练习:
1、 利用实验内容 1 或 2 的资料,产生三角波波形。
2、 结合定时器功能实现产生频率是 1kHz 的脉冲波形。
3、利用实验内容 3 的资料,模拟同频,不同相位差时波的叠加(合成)效果,比 如同相叠加,反相叠加;并观察对应的李萨如图形。

思考题:
1、DAC0832 的两级寄存器的作用,如何使用它们完成单、双缓存功能?
2、单、双极输出方式电路如何连接,输出电压与数字量关系?
3、数字示波器的调节、使用?

实验要求:
1、对实验内容中程序加注释。
2、把练习中要完成的内容保存,提交。

完整的pdf格式实验报告文档51黑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