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该如何储存负数?

楼主(2017-11-24):
在写24c02的程序部分过程中发现不知道怎么去储存负数

举个例子:
在温度控制系统的过程中,假设需要写入的温度设定缓存是“t_cache”
当设定温度限定值t_set是-12度的时候,
那么  十位数“1” 和 个位数“2”      我可以直接用“t_set/10” 和 “t_set%10” 来表达。。
t_cache[0]=(负号不知道怎么表达);
t_cache[1]=t_set/10;
t_cache[2]=t_set%10;

那符号 “-” 应该怎么表达呢?

有大神可以指导一下我么。。

网友A:
二进制负数有专门的表达形式,建议楼主参阅有关书籍。同时建议先学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网友B:
你学过数电吗???知道什么是有符号数什么是无符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进制负数有专门的表达形式,建议楼主参阅有关书籍。同时建议先学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

谢谢回复与指点,一定好好恶补。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C:
这种用C语言的话 注意用类型的定义就能解决数据的表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