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HT11源程序 亲测成功

楼主:
亲测成功

STM32单片机DHT11源程序如下:
/**
  ******************************************************************************
  * @file    main.c
  * @author  fire
  * @version V1.0
  * @date    2013-xx-xx
  * @brief   dht11温湿度传感器测试实验
  ******************************************************************************
  * @attention
  *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SysTick.h"
#include "bsp_dht11.h"
#include "bsp_usart1.h"

DHT11_Data_TypeDef DHT11_Data;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 配置SysTick 为1us中断一次 */
        SysTick_Init();

        USART1_Config();
        printf("\r\n***野火ISO dht11 温湿度传感器实验***\r\n");

        /*初始化DTT11的引脚*/
        DHT11_GPIO_Config();

        /*调用Read_DHT11读取温湿度,若成功则输出该信息*/
        if( Read_DHT11(&DHT11_Data)==SUCCESS)
        {
                printf("\r\n读取DHT11成功!\r\n\r\n湿度为%d.%d %RH ,温度为 %d.%d℃ \r\n",\
                DHT11_Data.humi_int,DHT11_Data.humi_deci,DHT11_Data.temp_int,DHT11_Data.temp_deci);
                //printf("\r\n 湿度:%d,温度:%d \r\n" ,DHT11_Data.humi_int,DHT11_Data.temp_int);
        }
……………………

网友A(2018-05-31):
有用啊,还没下到

网友B(2018-08-21):
野火的教程.......多谢分享

网友C(2018-12-27):
刚好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D: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网友E:
试一试,应该没问题,谢谢楼主!

网友F(2019-05-06):
验证了,并没有读出温、湿度,读第一个字节时,dht11没有输出开始的低电平。所以一直是while死循环。

网友G(2019-06-26):
还没有试过

网友H(2019-11-01):
非常非常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