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库温湿度监测系统的毕业设计

楼主(2017-11-24):
一、选题简介、意义

意义:由于防潮、防霉、是仓库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如果仓库的温度和湿度达不到生产要求将会导致许多问题。所以能实时监测仓库的温度和湿度显得尤为重要。
简介:此设计是为了感应环境温度湿度,单片机判断感应到的温度湿度是否异常,
输出报警信号;判断异常是否处理完毕,若处理完毕,解除报警。这样就可以利用控制器对工厂的温度湿度进行监控。
1. 主控模块:基于单片机STC89C51是一种带4K字节FLASH存储器(FPEROM—Flash Programmable and Erasable Read Only Memory)的低电压、高性能CMOS 8位微处理器,俗称单片机。STC89C51RC是一种带2K字节闪存可编程可擦除只读存储器的 单片机。单片机的可擦除只读存储器可以反复擦除1000次。该器件采用ATMEL高密度非易失存储器制造技术制造,与工业标准的MCS-51指令集和输出 管脚相兼容。由于将多功能8位CPU和闪速存储器组合在单个芯片中,ATMEL的AT89C51是一种高效微控制器,STC89C51RC是它的一种精简版 本。STC89C51RC单片机为很多嵌入式控制系统提供了一种灵活性高且价廉的方案。
2.温度检测模块:
只是得到的温度值的位数因分辨率不同而不同,且温度转换时的延时时间由2s减为750ms。 DS18B20测温原理如图3所示。图中低温度系数晶振的振荡频率受温度影响很小,用于产生固定频率的脉冲信号送给计数器1。高温度系数晶振随温度变化其 振荡率明显改变,所产生的信号作为计数器2的脉冲输入。计数器1和温度寄存器被预置在-55℃所对应的一个基数值。计数器1对低温度系数晶振产生的脉冲信 号进行减法计数,当计数器1的预置值减到0时,温度寄存器的值将加1,计数器1的预置将重新被装入,计数器1重新开始对低温度系数晶振产生的脉冲信号进行 计数,如此循环直到计数器2计数到0时,停止温度寄存器值的累加,此时温度寄存器中的数值即为所测温度。斜率累加器用于补偿和修正测温过程中的非线性,其 输出用于修正计数器1的预置值。
3.湿度检测模块:
湿度传感器我选择HS1100/HS1101/HS1100湿度传感器。
HS1100/HS1101/HS1100电容传感器,在电路构成中等效于一个电容器件,其电容量随着所测空气湿度的增大而增大。不需校准的完全互换性,高可靠性和长期稳定性,快速响应时间,专利设计的固态聚合物结构,由顶端接触(HS1100)和侧面接触(HS1101/HS1100)两种封装产品,适用于线性电压输出和频率输出两种电路,适宜于制造流水线上的自动插件和自动装配过程等。
相对湿度在1%---100%RH范围内;电容量由16pF变到200pF,其误差不大于±2%RH;响应时间小于5S;温度系数为0.04 pF/℃。可见精度是较高的。
4.A|D转换模块:我选择A/D转换芯片ADC0809因为ADC0809是CMOS的8位模/数转换器,采用逐次逼近原理进行A/D转换,芯片内有模拟多路转换开关和A/D转换两大部分,可对8路0~5V的输入模拟电压信号分时进行转换。模拟多路开关由8路模拟开关和3位地址锁存译码器组成,可选通8路模拟输入中的任何一路,地址锁存信号ALE将3位地址信号ADDA、ADDB、ADDC进行锁存,然后由译码电路选通其中的一路,被选中的通道进行A/D转换。A/D转换部分包括比较器、逐次逼近寄存器(SAR)、256R电阻网络、树状电子开关、控制与时序电路等。另外ADC0809输出具有TTL三态锁存缓冲器,可直接连到CPU数据总线上。

二、课题综述(课题研究,主要研究的内容,要解决的问题,预期目标,研究步骤、方法及措施等)

主要研究
一)主要内容:
仓库温湿度监测和显示。
(二)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系统核心部分——单片机 STC89C51,AD0809,LCD1602,HS1100,DS18B20. 多路开关,的相关知识;
2.电路的设计;
3.利用keil软件的编程;
4.电路仿真

预期目标
实现温度湿度的检测与显示。
研究步骤、方法及措施

本课题的工作步骤分为七个阶段:
    进入阶段:收集资料并对课题做深入的了解,撰写开题报告;
第一阶段:学习单片机单片机 STC89C51,AD0809,LCD1602,HS1100,DS18B20相关知识。
第二阶段:完成基于单片机 STC89C51,AD0809,LCD1602,HS1100,DS18B20设计的研究总体方案设计。
第三阶段:完成系统软件各模块设计并且完成电路的设计。
第四阶段:完成keil软件的编写。
第五阶段:利用protues仿真和整体调试。
第六阶段:翻译资料并完成论文。
第七阶段:修改毕业论文,为毕业论文答辩作准备。
(五)工作方法及措施:
工作方法:本课题主要采用实验法。
措施:基于单片机课程所获得的实践经验,在教师指导下,以仿真为基础,实现温度湿度的检测与显示。

HS1101湿度传感器的电路设计。
由于湿度传感器输出的是电压信号详见2.3,所以必须要连接A/D转换模块到单片机上所以此电路设计比较简单只需要将HS1101接入A/D转换模块的模拟量输入端即可。
由于protues中没有元器件HS1101所以就用电位器代替一下。
3.4 LCD1602的电路设计。
3.4.1 1602LCD的基本参数及引脚功能
     1602LCD分为带背光和不带背光两种,基控制器大部分为HD44780,带背光的比不带背光的厚,是否带背光在应用中并无差别,两者尺寸差别如下图10-54所示:

完整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54页):

网友A(2020-12-18):
大佬可以分享程序源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