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60s2单片机下载一直检测单片机 求求大家了!

楼主(2017-11-24):
stc15f60s2单片机芯片下载的时候为什么一直检测单片机! 又一次我乱断电,乱差tx rx 成功烧了一次!! 几十次就一次成功 然后就一直检测单片机  。。。。

网友A:
这种片子很容易烧录的,检查下片子供电脚电压和RX,TX有没有接反,可先点烧录,马上送电

网友B:
stc15f60s2单片机芯片很容易烧录。如果烧录程序正确、烧录电路正确和接线正确(选对单片机型号stc15f60s2)一定能每次烧录成功。操作时关掉烧录电路电源,再点烧录程序烧录,然后开烧录电路的电源显示烧录成功。

网友C:
还要注意波特率都要设置低一些,不要直接用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