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低四位始终输出高电平(a b c d段始终亮) 为什么

楼主:
数码管低四位 不管怎么赋值都是输出高电平  为什么  各位大神什么帮帮忙  当P0=0x00时   本应该数码管不亮 但是数码管低四位 (a b c d)  依然输出高电平

网友A(2017-11-25):
昨天就是你吧?既然这样的话就先检查一下电路连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