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单片机定时器调试过程中的时间问题

楼主(2017-11-25):
keil调试过程中,table数组类型为char时,进入定时器1中断时间有问题,并不是设置的50ms,大概只有1-2ms,而数组类型改为int时,时间正确,这里面设置char和int有什么不同吗,求各位大侠帮忙解答一下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alarm=P3^7;
uint code table[]={50000,10000,5000,2500,1250,625,500};
uchar i,duan,wei,num;

void main()
{
  alarm=1;
        i=0;
        TMOD=0x11;
        TH0=(65535-table[i])/256;
        TL0=(65535-table[i])%256;
        TH1=(65535-50000)/256;
        TL1=(65535-50000)%256;
        EA=1;
        ET0=1;ET1=1;
        TR0=1;TR1=1;

        while(1)
        {
                if(wei>0)
                {
                        TR0=0;
                        alarm=~alarm;
                        wei=0;
                        TR0=1;
                }
        }
}

void it0() interrupt 1
{
        TH0=(65535-table[i])/256;
        TL0=(65535-table[i])%256;
        wei++;
}

网友A:
unsigned char型数据最大255,当然不能赋值50000.否则实际赋值是50000/256的余数80。

网友B:
应该就是数据范围的问题  查一下C语言

网友C:
“沙发”说得对,8位2进制只能表达0~255.

网友D:
uint时数值可以到达65536,而uchar只能到达256

网友E:
就是数据范围的问题  查一下C语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uint时数值可以到达65536,而uchar只能到达256

实际上uchar最大数是255,    255+1=0,包括0一共是256“数”。

网友C:
同样,
uint的数值只可以达到65535(16进制的0FFFFH或二进制的1111 1111 1111 1111B,(16个二进制数的1)),再加1就是65536,用16进制数表示是1FFFFH,二进制表示就是1 0000 0000 0000 0000B就变成17位了。由于uint只能表示16位二进制,所以最高位的“1”就没有了,只表示低16位,所以是“0”。也就是65535+1=0 。这个问题用二进制来说明,一目了然。

网友F:
char 1字节,0~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