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由51转型32,就遇到问题

楼主(2017-11-25):
    这是个手势传感器的驱动程序,为了方便看进行了简化
      int main(void)
     {
        //中间代码省略
        while(1)
     {
           if(isr_flag)  //外部中断置位
         {
             switch(readGesture())   //下面有调用的函数
            {
               //中间代码省略
             }
             isr_flag = 0;
         }
      }
     }

      重点来了在主函数里有一个while(1)

     int readGesture(void)
      {

          //中间代码省略
          while(1) //  在这里又有一个while(1),那还怎么回到main
       {
                 //中间代码省略
       }

      }

        在这卡了半天了,为什么,,,,大神!

楼主:
有没有人

网友A:
把readGesture()放在case语句中执行试试

网友B:
你的问题提得就有问题,跟是不是51转32没任何关系,这是C语言语法基础的问题while(1)不是跳不出,可以在while(1)循环里等待一个条件达到后用break语句跳出循环,int readGesture(void)不是带参数返回的吗,条件满足,用return int退出函数啊。

网友C:
51和32的构架不同,但都是C写的,会有点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提得就有问题,跟是不是51转32没任何关系,这是C语言语法基础的问题while(1)不是跳不出,可以在whi ...

感谢,C语言没学好,之前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