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X16点阵LED Proteus元件库下载

楼主:
取字模用
将文件夹直接解压到Proteus安装文件夹内,合并(覆盖)即可。
然后就能在Proteus的元件库里面找到这个元件了。
库分类:Optoelectronics
元件名:MATRIX-16X16-RED
    MATRIX-16X16-GREEN
    MATRIX-16X16-BLUE
    MATRIX-16X16-ORANG

网友A(2019-09-06):
还是2012年的文件,只支持Proteus7以下的老版本吧

网友A:
我下载了16X16点阵,按提示复制到库library中,启动proteus 找不到,请指点一下

网友B(2019-11-16):
引用 网友A:
我下载了16X16点阵,按提示复制到库library中,启动proteus 找不到,请指点一下

model 也有文件

网友C(2020-05-21):
引用 网友A:
还是2012年的文件,只支持Proteus7以下的老版本吧

真的只支持老版本吗,哭了

网友D(2025-01-03):
只支持到7以下那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