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风扇的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7-11-25):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eeprom52.h"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smg_du[]={0x28,0xee,0x32,0xa2,0xe4,0xa1,0x21,0xea,0x20,0xa0,
        0x60,0x25,0x39,0x26,0x31,0x71,0xff};  //断码
//数码管位选定义
uchar code smg_we[]={0xef,0xdf,0xbf,0x7f};
uchar dis_smg[8] = {0x28,0xee,0x32,0xa2,0xe4,0x92,0x82,0xf8};
uchar smg_i = 3;    //显示数码管的个位数
sbit dq   = P2^4; //18b20 IO口的定义
bit flag_lj_en;   //按键连加使能
bit flag_lj_3_en;  //按键连3次连加后使能  加的数就越大了
uchar key_time,key_value;      //用做连加的中间变量
bit key_500ms  ;
sbit pwm = P2^3;
uchar f_pwm_l ;   //越小越暗
uint temperature ;  //
bit flag_300ms ;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uint t_high = 300,t_low = 100;    //温度上下限报警值
uint number;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小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数码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
i++;
if(i >= smg_i)
  i = 0;
P1 = 0xff;    //消隐
P3 = smg_we[i];     //位选
P1 = dis_smg[i];   //段选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t_high % 256);
byte_write(0x2001, t_high / 256);
byte_write(0x2002, t_low % 256);
byte_write(0x2003, t_low / 256);
byte_write(0x2055,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t_high  = byte_read(0x2001);
t_high <<= 8;
t_high  |= byte_read(0x2000);
t_low   = byte_read(0x2003);
t_low <<= 8;
t_low   |= byte_read(0x2002);
a_a      = byte_read(0x2055);
}
/**************开机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22)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t_high = 250;
  t_low  = 200;
  a_a = 22;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18b20()
{
bit q;
dq = 1;    //把总线拿高
delay_uint(1);     //15us
dq = 0;    //给复位脉冲
delay_uint(80);  //75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等待
delay_uint(10);  //110us
q = dq;    //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
delay_uint(20);  //20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
}
/*************写18b20内的数据***************/
void write_18b20(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写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0;    //把总线拿低写时间隙开始
  dq = dat & 0x01; //向18b20总线写数据了
  delay_uint(5);  // 60us
  dq = 1;    //释放总线
  dat >>= 1;
}
}
/*************读取18b20内的数据***************/
uchar read_18b20()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dq = 0;    //把总线拿低读时间隙开始
  value >>= 1;  //读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1;    //释放总线
  if(dq == 1)   //开始读写数据
   value |= 0x80;
  delay_uint(5);  //60us 读一个时间隙最少要保持60us的时间
}
return value;   //返回数据
}
/*************读取温度的值 读出来的是小数***************/
uint read_temp()
{
uint value;
uchar low;      //在读取温度的时候如果中断的太频繁了,就应该把中断给关了,否则会影响到18b20的时序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EA = 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44);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
EA = 1;
delay_uint(50);     //500us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EA = 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be);    //发出读取暂存器命令

low = read_18b20();    //读温度低字节
value = read_18b20();  //读温度高字节
EA = 1;
value <<= 8;     //把温度的高位左移8位
value |= low;     //把读出的温度低位放到value的低八位中
value *= 0.625;        //转换到温度值 小数
return value;     //返回读出的温度 带小数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1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ET1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1  = 0;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2 |= 0x07;
if((P2 & 0x07) != 0x07)  //按键按下
{
  if(key_500ms == 1) //连加
  {
   key_500ms = 0;
   key_new = 1;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2 & 0x07) != 0x07)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2 & 0x07)
   {
    case 0x06: key_can = 3; break;    //得到k2键值
    case 0x05: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3键值
    case 0x03: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4键值
   }
   flag_lj_en = 1;  //连加使能
  }
}
else
{
  if(key_new == 0)
  {
   key_new = 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flag_lj_en = 0;  //关闭连加使能
   flag_lj_3_en = 0; //关闭3秒后使能
   key_value = 0;  //清零
   key_time = 0;
   key_500ms = 0;
  }
}
}
/****************按键处理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f_pwm_l = 30;
  menu_1 ++;
  if(menu_1 >= 3)
  {
   menu_1 = 0;
   smg_i = 3;    //数码管显示3位
  }
}
if(menu_1 == 1)   //设置高温报警
{
  smg_i = 4;    //数码管显示4位
  if(key_can == 2)
  {
   if(flag_lj_3_en == 0)
    t_high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
   else
    t_high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high > 990)
    t_high = 990;
  }
  if(key_can == 3)
  {
   if(flag_lj_3_en == 0)
    t_high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
   else
    t_high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减10
   if(t_high <= t_low)
    t_high = t_low + 1;
  }
  dis_smg[0] = smg_du[t_high % 10];            //取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_high / 10 % 10] & 0xdf;  //取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_high / 100 % 10] ;    //取十位显示
  dis_smg[3] = 0x64;  //H
}
if(menu_1 == 2)   //设置低温报警
{
  smg_i = 4;    //数码管显示4位
  if(key_can == 2)
  {
   if(flag_lj_3_en == 0)
    t_low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
   else
    t_low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low >= t_high)
    t_low = t_high - 1;
  }
  if(key_can == 3)
  {
   if(flag_lj_3_en == 0)
    t_low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
   else
    t_low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low <= 10)
    t_low = 10;
  }
  dis_smg[0] = smg_du[t_low % 10];            //取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_low / 10 % 10] & 0xdf;   //取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_low / 100 % 10] ;        //取十位显示
  dis_smg[3] = 0x3D;   //L
}
}
/****************风扇控制函数***************/
void fengshan_kz()
{
if(temperature >= t_high)   //风扇全开
{
  TR1 = 1;
  pwm = 0;
}
else if((temperature < t_high) && (temperature >= t_low))     //风扇缓慢
{
  f_pwm_l = 60;
  TR1 = 1;
}
else if(temperature < t_low)  //关闭风扇
{
  TR1 = 0;
  pwm = 1;
}
}
/****************主函数***************/
void main()
{
P0 = P1 = P2 = P3 = 0xff;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init_eeprom();  //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delay_1ms(650);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dis_smg[0] = smg_du[temperature % 10];  //取温度的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emperature / 10 % 10] & 0xdf; //取温度的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emperature / 100 % 10] ;    //取温度的十位显示
f_pwm_l = 50;
while(1)
{
  key();     //按键程序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设置报警温度
  }
  if(flag_300ms == 1)     //300ms 处理一次温度程序
  {
   flag_300ms = 0;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if(menu_1 == 0)
   {
    smg_i = 3;
    dis_smg[0] = smg_du[temperature % 10];  //取温度的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emperature / 10 % 10] & 0xdf; //取温度的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emperature / 100 % 10] ;    //取温度的十位显示
   }
  }
  fengshan_kz();        //风扇控制函数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定时2ms中断一次
TH0 = 0xf8;
TL0 = 0x30;     //2ms
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value++;
if(value >= 150)
{
  value = 0;
  flag_300ms = 1;
}
if(flag_lj_en == 1)    //按下按键使能
{
  key_time ++;
  if(key_time >= 250) //500ms
  {
   key_time = 0;
   key_500ms = 1; //500ms
   key_value ++;
   if(key_value > 3)
   {
    key_value = 10;
    flag_lj_3_en = 1; //3次后1.5秒连加大些
   }
  }
}
}

/*******************定时器1用做单片机模拟PWM 调节***********************/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调用定时器1
{
static uchar value_l;
TH1=0x0f;    //    定时中断一次
TL1=0xec;  //
if(pwm==1)
{
  value_l+=3;
  if(value_l > f_pwm_l)   //高电平
  {
   value_l=0;
    pwm=0;
  }
}
else
{
  value_l+=3;
  if(value_l  > 100 - f_pwm_l)    //低电平
  {
   value_l=0;
   pwm=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