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实验程序(方式0输出,方式0输入,串口多机通信)实测ok

楼主:
这是我花费1个小时做的关于串口通信的基本实验,通过proteus画图,自己测试,全都正确。
一 、实验名称
     串口通信实验
二、实验目的及要求
1.掌握波特率设置及串口结构。
2. 掌握串口方式一编程。
三、实验主要仪器设备
      PC机

八、实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的措施
1、遇到的问题:方式 0 输入应用中电阻值过大,LED没有亮。
解决措施:把它们一起选中换成较小的电阻。
2、遇到的问题:为端口编号时,编号有重复的,编号也不对应。
解决措施:重新编号。

单片机源程序:
方式 0 输入应用
#include<stdio.h>
sbit P1_0=0x90;
sbit P1_1=0x91;
unsigned char nRxByt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
        for(;i>0;i--)
                for(j=0;j<125;j++)
                        ;
}
main()
{
        SCON=0x10;
    ES=1;
        EA=1;
        for(;;)
                ;
}
void Serial_Port() interrupt 4 using 0
{
        if(P1_0==0)
        {
                P1_1=0;
                delay(1);
                P1_1=1;
                RI=0;
                nRxByte=SBUF;
                P2=nRxByte;
        }
}

七、实验总结
     通过本次串口实验,我对串口通信的知识了解的更透彻,这是在刚开始对串口通信知识不了解的情况下就编程而造成许多错误之后才得到的结果。当采用PC机与微处理器进行串口通信时,必须正确配置串口通信控件的属性值,才能保证数据传输的准确无误。

完整的Word格式实验报告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4页):
12《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实验报告9-

网友A(2020-06-24):
优秀,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