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单片机红绿灯设计电路图不完整 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7-11-25):
本人新手,因毕业设计被转到单片机设计搜到本站,要求是:基于单片机的红绿灯设计。设计要求:使用单片机来控制一些LED和数码管,模拟真实交通灯的功能。红、黄、绿交替闪亮。利用数码管倒计时技术显示间隔,用于管理十字路口的车辆以及行人交通,计时牌显示路口通行转换剩余时间等。可以不用事物,用proteus8仿真模拟得出成果即可。
找到本站大神的一个答案,下载后程序完整 ,却找不到电路图,预览电路图好像不完整(有附件)。可以补全电路图,也可给出新答案。望有大神解答,可提条件。十分感谢!!!!

原电路图

原电路图

来自本站大神

网友A:
上面是仿真图,缺的只是晶振,复位,找个最小系统图,参照加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实例30  带限行时间显示的模拟交通灯

实例30
缩短亮灯时间,是为了仿真演示,便于观看,否则,你等得不耐烦了,实际应用时,可可修改延长。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