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倒计时编程求注释

楼主(2017-11-25):
本人才学单片机,准备从看别人的程序学起,已自学了一些简单的程序知识,但不足以读懂以下程序,希望有大神帮忙!!!这是一个倒计时器的程序。
#include<reg51.h>
sbit kh=P1^0;
sbit km=P1^1;
sbit ks=P1^2;
sbit st=P1^3;
sbit b=P3^7;
unsigned 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 0x83,0xc6,0xa1,0x86,0x8e};   //储存位置
unsigned char i=0,hour=0,minute=0,second=0;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定义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a=160;    //为什么是160
  while(x--) //递减函数
{
  while(a--);
  a=160;
}
  }
main()
{
TH0=(65536-50000)/256;   //这个计算不懂
TL0=(65536-50000)%256;
TMOD=1;    //这些赋值什么意思
TR0=1;
ET0=1;
EA=1;
while(1)//这是函数里面的内容写的是什么
   {
    P0=table[hour/10];
    P2=0x20;
    delayms(1);
    P2=0;
    P0=table[hour%10];
    P2=0x10;
    delayms(1);
    P2=0;
    P0=table[minute/10];
    P2=0x08;
    delayms(1);
    P2=0;
    P0=table[minute%10];
    P2=0x04;
    delayms(1);
    P2=0;
    P0=table[second/10];
    P2=0x02;
    delayms(1);
    P2=0;
    P0=table[second%10];
    P2=0x01;
    delayms(1);
    P2=0;
    if(!kh)
    {
      delayms(200);
      hour++;
      if(hour>23)
      hour=23;
     }
      else if(!km)
      {
        delayms(200);
        minute++;
        if(minute>59)
        minute=59;
       }
    else if(!ks)
    {
      delayms(200);
      second++;
      if(second>59)
      second=59;
      }
    if(!st)
       {
          delayms(200);
          TR0=1;
        }
    if(TR0==1&&hour==0&&minute==0&&second<3)
    b=!b;
    delayms(1);
    }
  }
void   t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为什么这里又有这个计算
TL0=(65536-50000)%256;
i++;
if(i>=20)
  {
  i=0;
  second--;
  if(second>59)
   {
    second=59;
    minute--;
    if(minute>59)
    {
     minute=59;
     hour--;
     if(hour>23)
      {
  hour=0;
  minute=0;
  second=0;
  TR0=0;
  }
   }
}
  }
}

网友A:
一:为什么是160;因为160时为1ms;二:TH0=(65536-50000)/256;   //这个计算不懂 TL0=(65536-50000)%256;定时器最高可以65536(相当于65ms左右)TH0为高位(65536-50000)相当于得到50ms然后整除256(256是因为单片机为8位机)得出高四位,后面TL0得的取余是第四位;三:while(1)//这是函数里面的内容写的是什么;那是写把数据拆分分别放到数组中;四:void   t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为什么这里又有这个计算 TL0=(65536-50000)%256;是因为要在定时器是要重置

网友B:
实例96  能预置初值的倒计时秒表

实例9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若需99.99秒,硬件电路增加一位595。软件程序增加0.01s10ms计数器,并修改相应计数显示程序。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为什么是160;因为160时为1ms;二:TH0=(65536-50000)/256;   //这个计算不懂 TL0=(65536-50000)%256; ...

我仿真跑了一下程序,重置按钮不起作用,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