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屏背景色特别深 就看到黑块 都看不清了 请教这是怎么了

楼主(2017-11-25):
请教这是怎么了 1602的问题 看起来只显示黑块

以前我弄好过,现在又是这样 忘记怎么弄了

背景色特别深

网友A:
调整对比度即可。

楼主:
显示的数字没问题就是背景颜色特别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对比度即可。

您好 我加了接地电阻。已经好了,但是我看教学视频里面并没有加这个电阻却依然可以正常显示,请问是怎么一回事呢

网友B:
加一个103可调电阻,1602有一个脚本身就是调节亮度的

网友C:
小伙子,这个应该属V0口上需要加一个电位器,通过改变电阻大小来改变亮度的。

网友D:
要用一个5~10k的电位器来产生液晶偏压。也可以用50k的可调电阻接vcc来控制偏压。

网友E:
加可调电阻,调节对比度

网友F:
我的是1602的一个模块,旁边有个微调旋钮啊,可以用螺丝刀轻轻调下,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可调电阻,调节对比度

是的我加了2k电阻是好了 但是为什么看到人家插接好就可以了 并没有看到这个电阻 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伙子,这个应该属V0口上需要加一个电位器,通过改变电阻大小来改变亮度的。

我加了以后好了谢谢 奇怪的是为什么教学视频并没有加这个 显示反而是正常的
我的却是这样 必须加电阻

网友G(2024-08-18):
引用 楼主:
我加了以后好了谢谢 奇怪的是为什么教学视频并没有加这个 显示反而是正常的
我的却是这样 必须加电阻

这个是因为不同批次, 不同厂家产出的显示屏, 灌入的LCD成分有差异,或配方不同,导致V0需要bias电压不相同.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加了以后好了谢谢 奇怪的是为什么教学视频并没有加这个 显示反而是正常的
我的却是这样 必须加电阻

教学视频里面的电路是已经用两个分压电阻组成了一个合适的分压电路,所以已经不需要那个可调电位器了。你的电路如果设置好了也是不需要经常动的,所以好多成品的电路都去掉了那个电位器直接用两个分压电阻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