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C51单片机设置esp8266程序怪现象 memory model:"选PDATA或XDATA才正常

楼主(2017-11-25):
使用ESP8266(ESP-01S)连接单片机

编译前需要在“devies target"栏里的”memory model:"选PDATA或XDATA,否则编译后运行不正常,感到很迷惑,望大侠给予指点,为什么要这样设置才行?

程序如下:
/***************************************************************************************
题目:基于STC89CS2RC单片机无线WIFI模块控制
内容:通过MCU上位机对ESP8266wifi模块的控制和设置,实现手机端控制LED灯的亮灭。
********************************************************************/
#include <reg52.h>//包含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RELOAD_COUNT 0xFD//宏定义波特率发生器的载入值
//define RELOAD_COUNT(256-(((11520000/16)/12)/9600))也可以或波特率9600
//256-晶振频率/波特率x16=BRT
/*****************LED灯对应P0口的1个端口*************/
sbit LED = P0^0;
/************波特率发生器相关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的地址
sfr BRT = 0x9C;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的地址
sfr AUXR1 = 0xA2;                   //辅助寄存器1的地址
/*****************相关变量**************/
uchar Receive, i;
uint n;
uchar Recive_table[15];//用于接收wifi模块反馈到MCU上的数据
/*******************************************************************
名称:延时函数
作用:毫秒级延时,微妙级延时函数,为数据收发完成作等待.......
********************************************************************/
void ms_delay(uint t)
{
        uint i, j;

        for(i=t; i>0; i--)
                for(j=110; j>0; j--);
}

void us_delay(uchar t)
{
        while(t--);
}
/********************************************************************
名称:波特率发生器函数
作用:波特率发生器可以是T1定时器实现,也可以是MCU内部独立的波特率发生器,
      各自不同的载入值计算式,具体根据寄存器相关设置来参考计算,以实现
          异步串行通讯。(经测试,两种设置方式均可用,可任选一种。)
**********************************************************************/
void Uart_Init()//使用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STC89C52、STC89C51、AT89C51或者STC12C560S2等均可)
{
        SCON = 0x50;//设置为串行口以方式1工作,8位异步通讯,允许接收中断。
                    //一帧信息为10位,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低位在先),1位停止位。
//        PCON = 0x80;    //SMOD波特率选择位为1,SMOD = 1.波特率加倍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工作在模式2,8位自动装载
        TH1 = RELOAD_COUNT;//波特率9600,TH1=256-FOSC/16/12/2/波特率
        TL1 = TH1;
        EA = 1;  //总中断打开
        ES = 0;  //关闭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
void Uart_Init()//使用独立的波特率发生器(STC12C560S2或带有独立波特率发生器的单片机均可)
{
        SCON = 0x50;//设置为串行口以方式1工作,8位异步通讯,允许接收中断。
        PCON = 0x80;//SMOD波特率选择位为1,SMOD=1.
        BRT = RELOAD_COUNT;//波特率9600 256-晶振频率/波特率x16=BRT
        AUXR = 0xD5;//T0、T1不12分频,速度是89C51的12倍,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每个时钟计数一次
                    //设置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为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AUXR1 = 0x80;//切换到P1口
        ES = 1;  //开启串口中断
        EA = 1;  //开启总中断
}                                                                                                    */
/********************************************************************
名称:串口发送函数
功能:MCU向其他与其连接的设备发送数据(此处是无线WIFI模块ESP8266)
********************************************************************/
void Send_Uart(uchar value)
{
        ES = 0;                           //关串口中断
        TI = 0;                           //清零发送标志位
        SBUF = value;           //发送数据value
        while(TI == 0);           //等待发送完毕
        TI = 0;                           //清零发送标志位
        ES = 1;                           //开串口中断
}
/********************************************************************
名称:WIFI模块设置函数
作用: 启动模块,以便可以实现无线接入和控制
********************************************************************/
void ESP8266_Set(uchar *puf) //数组指针*puf指向字符串数组
{
        while(*puf != '\0') //遇到空格跳出循环
        {
                Send_Uart(*puf); //向WIFI模块发送控制指令
                us_delay(5);
                puf++;
        }
        us_delay(5);
        Send_Uart('\r'); //回车
        us_delay(5);
        Send_Uart('\n');  //换行
        ms_delay(1000);
}
/****************************************************
名称:ESP8266发送数据函数
功能:用于与wifi模块相连的终端发送数据
*****************************************************/
void ESP8266_Sent(uchar *puf)
{
        ESP8266_Set("AT+CIPSEND=0,4");
        while(*puf != '\0')  //遇到空格跳出循环
        {
                Send_Uart(*puf); //向WIFI模块发送控制指令
                us_delay(5);
                puf++;
        }
        us_delay(5);
        Send_Uart('\n');  //换行
        ms_delay(10);
}
/********************************************************************
名称:主函数
作用:程序的执行入口
********************************************************************/
void main()
{
        LED = 0;  //打开LED灯
        Uart_Init();  //使用定时器1作波特率发生器
        ESP8266_Set("AT+CWMODE=1");  //设置路由器 1 station模式 2 AP模式 3 station+AP混合模式
        ESP8266_Set("AT+RST");  //重新启动wifi模块
//        ESP8266_Set("AT+CWSAP=\"ESP-01S\",\"\",11,4");         //设置模块SSID:WIFI,PWD:密码及安全类型加密模式(WPA2-PSK)
        ESP8266_Set("AT+CIPMUX=1"); //开启多连接模式,允许多个客户端接入
        ESP8266_Set("AT+CIPSERVER=1,5000"); //启动TCP/IP端口为5000实现基于网络控制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while(1)
        {
                if((Recive_table[0] == '+')&&(Recive_table[1] == 'I')&&(Recive_table[2] == 'P'))
                {                          //MCU接收到的数据为+IPD时进入判断控制0\1来使小灯亮与灭
                        if((Recive_table[3] == 'D')&&(Recive_table[6] == ','))
                        {
                                if(Recive_table[9] == '0')
                                {
                                        LED = 0; //灯亮
                                        ESP8266_Sent("灯亮"); //wifi模块向pc端或手机端?发送"灯亮”
                                }
                                else if(Recive_table[9] == '1')
                                {
                                        LED = 1; //灯灭
                                        ESP8266_Sent("灯灭"); //wifi模块向pc端或手机端 发送"灯灭"
                                }
                        }
                }
        }
}
/*********************************************************************
名称:串行通讯中断
作用:发送或接收结束后进入该函数,对相应的标志位软件清0,实现模块对数据
      正常的收发。
********************************************************************/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static uchar i = 0;

        if(RI == 1)
        {
                RI = 0;
                Receive = SBUF;//MCU接收wifi模块反馈回来的数据
                Recive_table[i] = Receive;
                i++;
                if((Recive_table[i-1]=='\n'))
                i = 0;       //遇到换行重新装值
        }
        else
                TI = 0;
}

楼主:
有人知道吗?????

楼主:
没人碰到过吗?烦请大使们帮忙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A:
一般遇到你这样的情况是全局变量太多的问题,单片机内部的RAM已经不够用了需要外部的RAM,可以看看这里的资料。http://blog.csdn.net/snow416/article/details/6407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