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ISD4002与单片机的录音笔设计程序与原理图

楼主:
这个isd4002没法仿真只有原理图和程序,是别人弄得课程设计,感觉高大上就发上来了

如果开关选在VCC,为录音状态
如果开关选在GND,为放音状态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
// ISD4002-STC89C52开发板演示例程 C51版本 *
//*****************************************************

#include <reg52.h>

sbit SS      = P1^0; //片选
sbit SCLK    = P1^3; //ISD4003时钟
sbit MOSI    = P1^1; //数据输入
sbit MISO    = P1^2; //数据输出
sbit LED     = P1^7; //指示灯
sbit ISD_INT = P3^3; //中断
sbit AN      = P1^6; //执行
sbit STOP    = P1^5; //复位
sbit PR      = P1^4; //PR=1录音  PR=0放音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延迟n微秒
{
        while(time!=0)
        {
                time--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ime) //延迟n毫秒
{
        TMOD=0x01;
        for(time;time>0;time--)
        {
                TH0=0xfc;
                TL0=0x18;
                TR0=1;
                while(TF0!=1)
                {;}
                TF0=0;
                TR0=0;
        }

}
//************************************
//ISD4002 spi串行发送子程序,8位数据
//************************************
void spi_send(unsigned char isdx)
{
        unsigned char isx_counter;
        SS=0; //ss=0,打开spi通信端
        SCLK=0;
        for(isx_counter=0;isx_counter<8;isx_counter++) //先发低位再发高位,依次发送。
        {
                if ((isdx&0x01)==1)
                                        MOSI=1;
                else
                                        MOSI=0;
                isdx=isdx>>1;
                SCLK=1;
                delay(2);
                SCLK=0;
                delay(2);
        }
}

//*******************************
//发送stop指令
//*******************************
void isd_stop(void)
{
        delay(10);
        spi_send(0x30);
        SS=1;
        delayms(50);
}

//*******************************
//发送上电指令,并延迟50ms
//*******************************
void isd_pu(void)
{
        delay(10);
        SS=0;
        spi_send(0x20);
        SS=1;
        delayms(50);
}

//*******************************

//********发送掉电指令,并延迟50ms
void isd_pd(void)
{
        delay(10);
        spi_send(0x10);
        SS=1;
        delayms(50);
}

//*******************************
//发送play指令
//*******************************
void isd_play(void)
{
        LED=0;
        spi_send(0xf0);
        SS=1;
}

//*******************************
//发送rec指令
//*******************************
void isd_rec(void)
{
        LED=0;
        spi_send(0xb0);
        SS=1;
}

//*******************************
//发送setplay指令
//*******************************
void isd_setplay(unsigned char adl,unsigned char adh)
{
        spi_send(adl); //发送放音起始地址低位
        adh=adh|0xe0;
        spi_send(adh); //发送放音起始地址高位
        SS=1;
}
//*******************************
//发送setrec指令
void isd_setrec(unsigned char adl,unsigned char adh)
{
        spi_send(adl); //发送放音起始地址低位
        adh=adh|0xa0;
        spi_send(adh); //发送放音起始地址高位
        SS=1;
}

//************************************
//芯片溢出,LED闪烁提醒停止录音
//************************************
void isd_overflow(void)
{
        while(AN==0)
        {
                LED=1;
                delayms(300);
                LED=0;
                delayms(300);
        }
}

//************************************
//检查芯片是否溢出(读OVF,并返回OVF值)
//************************************
unsigned char chk_isdovf(void)
{
        SS=0;
        delay(2);
        SCLK=0;
        delay(2);
        SCLK=1;
        SCLK=0;
        delay(2);

        if (MISO==1)
        {
                SCLK=0;
                SS =1; //关闭spi通信端
                isd_stop(); //发送stop指令
                return 1; //OVF为1,返回1
        }
        else
        {
                SCLK=0;
                SS =1; //关闭spi通信端
                isd_stop(); //发送stop指令
                return 0; //OVF为0,返回0
        }
}
//************************************************************************
//主程序
//功能:1.录音时,按住AN键,LED点亮开始录音,松开AN即可停止录音
// 再次按下AN键,LED点亮开始录第二段音,依次类推,直到芯片溢出。
// 按stop键芯片复位
// 2.放音时,按一下AN键,即播放一段语音。 按stop键芯片复位。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ovflog;
        while(1)
        {
                P0=P1=P2=P3=0xff; //初始化
                while (AN==1)                 //等待AN键按下
                        {
                                if (AN==0)                 //按键防抖动
                                {delayms(20);}
                        }
                delayms(300);        delayms(300);delayms(300);delayms(300);delayms(300);delayms(300);
                isd_pu(); //AN键按下,ISD上电并延迟50ms
                isd_pd();
                isd_pu();
                delayms(300);
                if (PR==1) //如果PR=1则转入录音部分
                        {
                                delayms(500);         //延迟录音
                                isd_setrec(0x00,0x00); //发送0x0000h地址的setplay指令
                                do
                                        {
                                                isd_rec();                 //发送rec指令
                                                delay(20);
                                                while(AN==0)         //等待录音完毕
                                                        {
                                                                if (ISD_INT==0) //如果芯片溢出,进行LED闪烁提示,
                                                                isd_overflow(); //如果取消录音(松开AN键)则停止录音,芯片复位
                                                        }
                                                if (ISD_INT==0)                break;
                                                LED=1;                                         //录音完毕,LED熄灭
                                                isd_stop();                         //发送停止命令
                                                while(AN==1)                         //如果AN再次按下,开始录制下一段语音
                                                        {
                                                                if(STOP==0)                 //如果按下STOP按键,则芯片复位
                                                                break;
                                                                if (AN==0)
                                                                delayms(500);
                                                        }
                                        }while(AN==0);
                        }
……………………

网友A(2019-03-20):
程序编译后和hex不一样,用不了

网友B(2020-03-06):
请问录音/放音那里那个正方形,里面有个灰色圈圈是什么元器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