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实验报告总结

楼主(2017-11-26):
一 、实验名称

串口通信实验

二、实验目的及要求

1.掌握波特率设置及串口结构。

2. 掌握串口方式一编程。

三、实验主要仪器设备

              PC机

  • 实验原理
串口通讯对单片机而言意义重大,不但可以实现将单片机的数据传输到电脑端,而且也能实现电脑对单片机的控制,比如你可以把写入单片机的数据码显示在电脑上,如可以使用一个按键,当按下它时使某一个字母如:AA,通过单片机的串口将它发送到电脑上显示,起到仿真器的某些功效,站长在开发数据采集设备时就是通过串口来检查数据正确与否的。
  • 实验内容
1.方式 0 应用设计。
2.方式 1 应用设计。
3.方式 2 应用设计。
4.方式 3 应用设计。

六、实验步骤

1.方式 0 输出应用:编写程序控制 8 个发光二极管轮流点亮。通过 74LS164
的输出来控制 8 个外接 LED 发光二极管亮灭的接口电路。当串行口被设置在方式
  • 输出时,串行数据由 RXD 端送出,移位脉冲由 TXD 端送出,在移位脉冲作用下,

串行口发送缓冲器的数据逐位地从 RXD 端串行移入 74LS164 中。

1.画出硬件电路连接示意图。

  • NotePad 编写源程序并用 Keil 调试

3. 在Keil uVision3中编译链接生成点阵.hex文件

4 . 把点阵.hex文件导入仿真电路图中,结果如下:

  • 方式 0 输入应用:为串行口接入一片八位并行输入,串行输出的同步移位寄存器 74LS165,扩展一个八位并行输入口的电路,可将接在 74LS165 的八个开关状态通过串口方式 0 读入到单片机内。74LS165 的 SH/LD*端为控制端。若SH/LD*=0,则 74LS165 可以并行输入数据,且串行输出关闭, SH/LD*=1,并行输入关闭,串行输出。
1. 画出硬件电路连接示意图。

  • NotePad 编写源程序并用 Keil 调试

3. 在Keil uVision3中编译链接生成点阵.hex文件

4 . 把点阵.hex文件导入仿真电路图中,结果如下

①串口通信方式 0 输入
1.画出硬件电路连接示意图。

2. 用 NotePad 编写源程序并用 Keil 调试

3. 在Keil uVision3中编译链接生成点阵.hex文件

4 . 把点阵.hex文件导入仿真电路图中,结果如下

②串口通信多机通信代码

1.画出硬件电路连接示意图。

  • NotePad 编写源程序并用 Keil 调试

3. 在Keil uVision3中编译链接生成点阵.hex文件

4 . 把点阵.hex文件导入仿真电路图中,结果如下

七、实验总结

     通过本次串口实验,我对串口通信的知识了解的更透彻,这是在刚开始对串口通信知识不了解的情况下就编程而造成许多错误之后才得到的结果。当采用PC机与微处理器进行串口通信时,必须正确配置串口通信控件的属性值,才能保证数据传输的准确无误。

八、实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的措施

1、遇到的问题:方式 0 输入应用中电阻值过大,LED没有亮。

解决措施:把它们一起选中换成较小的电阻。

2、遇到的问题:为端口编号时,编号有重复的,编号也不对应。

解决措施:重新编号。

完整的单片机实验报告51hei下载地址(含源码):
http://www.51hei.com/bbs/dpj-99543-1.html

网友A(2018-06-18):
棒棒棒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