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解释单片机代码(划箭头的部分)!

楼主(2017-11-26):
const int buttonPin = 2;
const int ledPin = 13;
int ledState = HIGH;
int buttonState;
int lastButtonState = LOW;
long lastDebounceTime = 0;
long debounceDelay = 50;
void setup() {
pinMode(buttonPin, INPUT);
pinMode(ledPin, OUTPUT);
digitalWrite(ledPin, ledState);
}

void loop() {
int reading = digitalRead(buttonPin);
if (reading != lastButtonState) {
lastDebounceTime = millis();
}

if ((millis() - lastDebounceTime) > debounceDelay) {
--> if (reading != buttonState) {
buttonState = reading;
if (buttonState == HIGH) {
ledState = !ledState;
}
}
}
digitalWrite(ledPin, ledState);
lastButtonState = reading;
}
请问那位大神可以解释一下划箭头的地方if中buttonState与reading不是相同的吗?,为什么可以比较。谢谢。如果错了是不是把buttonState改为lastbuttonState就行了。

网友A:
不是相等的,
--> if (reading != buttonState) {
buttonState = reading; 这是上面成立才执行的,就是说,如果不相等就赋值。但下次判断之前 int reading = digitalRead(buttonPin); 这语句有可能改变 reading 的值了。

网友B:
划箭头的地方if中buttonState与reading为什么一定是相同的,为什么不可以比较。

网友C:
为什么要找没有注释的代码?介绍你2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与其他书比较一下,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绝不忽悠你!

网友D:
介绍你2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认真看,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