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为三轴MEMS加速度计,G为三轴MEMS陀螺仪.挪动MPU6050模块,则数据变化。

楼主:
一、连接单片机板

MPU6050 电路图,参看:MPU6050开发 -- 初识

从电路图上看了引出四根线:电源、GND、SCL、SDA. 连接单片机板。

单片机部分电路图:

思考:SCL、SDA应该接在单片机的哪个I/O口呢?

STC89C52 没有集成 I2C 控制器,只能通过软件模拟方法实现 I2C 功能,因此,普通I/O口都可以实现,不需要固定。你可以任意使用 STC89C52 单片机两个引脚,作为数据和时钟,然后自己编写模块 I2C 代码。

那么我们就定义51单片机端口:
//****************************************
sbit    SCL=P1^5;//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1^4;//IIC数据引脚定义

//****************************************

二、测试程序

//****************************************
// Update to MPU6050 by shinetop
// MCU: STC89C52
// 2012.3.1
// 功能: 显示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10位原始数据
//****************************************
// 使用单片机STC89C52
// 晶振:11.0592M
// 显示:串口
// 编译环境 Keil uVision2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shor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 定义51单片机端口
//****************************************
sbit    SCL=P1^5;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1^4; //IIC数据引脚定义
//****************************************
// 定义MPU6050内部地址
//****************************************
#define SMPLRT_DIV 0x19 //陀螺仪采样率,典型值:0x07(125Hz)
#define CONFIG 0x1A //低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6(5Hz)
#define GYRO_CONFIG 0x1B //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典型值:0x18(不自检,2000deg/s)
#define ACCEL_CONFIG 0x1C //加速计自检、测量范围及高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1(不自检,2G,5Hz)
#define ACCEL_XOUT_H 0x3B
#define ACCEL_XOUT_L 0x3C
#define ACCEL_YOUT_H 0x3D
#define ACCEL_YOUT_L 0x3E
#define ACCEL_ZOUT_H 0x3F
#define ACCEL_ZOUT_L 0x40
#define TEMP_OUT_H 0x41
#define TEMP_OUT_L 0x42
#define GYRO_XOUT_H 0x43
#define GYRO_XOUT_L 0x44
#define GYRO_YOUT_H 0x45
#define GYRO_YOUT_L 0x46
#define GYRO_ZOUT_H 0x47
#define GYRO_ZOUT_L 0x48
#define PWR_MGMT_1 0x6B //电源管理,典型值:0x00(正常启用)
#define WHO_AM_I 0x75 //IIC地址寄存器(默认数值0x68,只读)
#define SlaveAddress 0xD0 //IIC写入时的地址字节数据,+1为读取
//**************************************************************************************************
//定义类型及变量
//**************************************************************************************************
uchar dis[6]; //显示数字(-511至512)的字符数组
int dis_data; //变量
//**************************************************************************************************
//函数声明
//**************************************************************************************************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延时
void  lcd_printf(uchar *s,int temp_data);
//********************************MPU6050操作函数***************************************************
void  InitMPU6050(); //初始化MPU6050
void  I2C_Start();
void  I2C_Stop();
void  I2C_SendACK(bit ack);
bit   I2C_RecvACK();
void  I2C_SendByte(uchar dat);
uchar I2C_RecvByte();
void  I2C_ReadPage();
void  I2C_WritePage();
void  display_ACCEL_x();
void  display_ACCEL_y();
void  display_ACCEL_z();
uchar Single_ReadI2C(uchar REG_Address); //读取I2C数据
void  Single_WriteI2C(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向I2C写入数据
//********************************************************************************
//整数转字符串
//********************************************************************************
void lcd_printf(uchar *s,int temp_data)
{
if(temp_data<0)
{
temp_data=-temp_data;
*s='-';
}
else *s=' ';
*++s =temp_data/1000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s =temp_data/100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s =temp_data/10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 =temp_data/1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s =temp_data+0x30;
}
//******************************************************************************************************
//串口初始化
//*******************************************************************************************************
void init_uart()
{
TMOD=0x21;
TH1=0xfd; //实现波特率9600(系统时钟11.0592MHZ)
TL1=0xfd;
SCON=0x50;
PS=1;      //串口中断设为高优先级别
TR0=1;   //启动定时器
TR1=1;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ES=1;
EA=1;
}
//*************************************************************************************************
//串口发送函数
//*************************************************************************************************
void  SeriPushSend(uchar send_data)
{
SBUF=send_data;
while(!TI);TI=0;
}
//*************************************************************************************************
//************************************延时*********************************************************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注意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I2C起始信号
//*************************************************************************************************
void I2C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I2C停止信号
//*************************************************************************************************
void I2C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I2C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I2C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I2C接收应答信号
//****************************************************************************************************
bit I2C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2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I2C_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I2C_RecvACK();
}
//*****************************************************************************************************
//从I2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2C_RecvByte()
{
uchar i;
uchar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
//向I2C设备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Single_WriteI2C(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I2C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
I2C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
//从I2C设备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Single_ReadI2C(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I2C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I2C_SendACK(1);                //接收应答信号
I2C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初始化MPU6050
//******************************************************************************************************
void InitMPU6050()
{
Single_WriteI2C(PWR_MGMT_1, 0x00); //解除休眠状态
Single_WriteI2C(SMPLRT_DIV, 0x07);
Single_WriteI2C(CONFIG, 0x06);
Single_WriteI2C(GYRO_CONFIG, 0x18);
Single_WriteI2C(ACCEL_CONFIG, 0x01);
}
//******************************************************************************************************
//合成数据
//******************************************************************************************************
int GetData(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H,L;
H=Single_ReadI2C(REG_Address);
L=Single_ReadI2C(REG_Address+1);
return ((H<<8)+L);   //合成数据
}
//******************************************************************************************************
//超级终端(串口调试助手)上显示10位数据
//******************************************************************************************************
void Display10BitData(int value)
{  uchar i;
// value/=64; //转换为10位数据
lcd_printf(dis, value); //转换数据显示
for(i=0;i<6;i++)
{
SeriPushSend(dis[ i]);
}
// DisplayListChar(x,y,dis,4); //启始列,行,显示数组,显示长度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delay(500); //上电延时
init_uart();
InitMPU6050(); //初始化MPU6050
delay(150);
while(1)
{
SeriPushSend('A');
SeriPushSend(0x20);SeriPushSend('X'); SeriPushSend(':');
Display10BitData(GetData(ACCEL_XOUT_H)); //显示X轴加速度
SeriPushSend(0x20);SeriPushSend('Y'); SeriPushSend(':');
Display10BitData(GetData(ACCEL_YOUT_H)); //显示Y轴加速度
SeriPushSend(0x20);SeriPushSend('Z'); SeriPushSend(':');
Display10BitData(GetData(ACCEL_ZOUT_H)); //显示Z轴加速度
SeriPushSend(0x20);
SeriPushSend('G');
SeriPushSend(0x20);SeriPushSend('X'); SeriPushSend(':');
Display10BitData(GetData(GYRO_XOUT_H)); //显示X轴角速度
SeriPushSend(0x20);SeriPushSend('Y'); SeriPushSend(':');
Display10BitData(GetData(GYRO_YOUT_H)); //显示Y轴角速度
SeriPushSend(0x20);SeriPushSend('Z'); SeriPushSend(':');
Display10BitData(GetData(GYRO_ZOUT_H)); //显示Z轴角速度
SeriPushSend(0x0d);
SeriPushSend(0x0a);//换行,回车
delay(2000);
}
}

三、使用keil烧写程序

四、测试

打开串口调试工具进行测试。

如果引脚接错会打印 -00001,正确打印信息如下图。

A 为三轴MEMS加速度计,G为三轴MEMS陀螺仪。挪动MPU6050模块,则数据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