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错误 求大神教教我了这小渣

楼主(2017-11-26):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GOIP_DIG P2
sbit k1=P3^3;
sbit DIG=P4^4;
unsigned char code GOIP_COD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10ms();

void main()
{
  DIG=0;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while(1)
{
if(k1==0)
{
  Delay10ms();
  if(k1==0)
  {
   GOIP_DIG=GOIP_CODE;
  while((j<50)&&(k1==0))
  {
   Delay10ms();
   j++;
  }
  }
}
  }
}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08;
j = 145;
do
{
  while (--j);
} while (--i);
}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按键控制一位数码管从0到f.c...
按键控制一位事牍艽?到f.c(1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unsigned'
按键控制一位事牍艽?到f.c(17): error C202: 'i':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控制一位事牍艽?到f.c(1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unsigned'
按键控制一位事牍艽?到f.c(18): error C202: 'j':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控制一位事牍艽?到f.c(27): error C202: 'i':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控制一位事牍艽?到f.c(28): error C202: 'j':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控制一位事牍艽?到f.c(31): error C202: 'j': undefined identifier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0

楼主:
unsigned char i;  这是那个第17行

我这是想让她一个数码管每按一次按键由0到f变化

网友A:
void main() {   DIG=0;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把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和DIG=0;的位置调换就行变量定义要放在最前头,就是说变量定义语句之前不要有其他语

网友B:
要么你把unsigned char i;unsigned  int j;放在程序的最前面当做全局变量,要么你放在main函数 最开始的地方(DIG=0;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