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平衡小车mpu6050INT中断触发而不用循环,这样有何优势?

楼主(2017-11-26):
平衡小车 的控制程序为什么采用 mpu 6050INT 引脚中断触发?而不是放在while 循环里?这样做有什么优势呢?还请各位大佬帮忙解答下 ,感激不尽!

网友A:
如果是在while里面只能说进入死循环别想出来,中断可以随时随地放其他程序来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在while里面只能说进入死循环别想出来,中断可以随时随地放其他程序来运行

感觉也没说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也没说什么啊?

人家说的挺明白啊 你没好好看书里关于中断的说明吧 中断在程序运行中的优先级高于所有循环执行的程序 人家说了 “中断可以随时随地放其它程序进来运行” 就是给你解释为什么放中断了 不管程序循环到哪一条指令只要有中断触发都会挂起现在正在进行的循环而执行中断

网友C:
多看看中断这一片内容

网友D:
中断优先级高,并且反应速度快,是以打断目前正在做的事情,立即执行中断动作。while循环里,总会有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做完了才去做该做的事情,错过了第一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的挺明白啊 你没好好看书里关于中断的说明吧 中断在程序运行中的优先级高于所有循环执行的程序 人 ...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看看中断这一片内容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断优先级高,并且反应速度快,是以打断目前正在做的事情,立即执行中断动作。while循环里,总会有现在正 ...

这个解释很是受用,多谢了

网友E:
放在while循环的话,这个循环是可以被中断打断的。
小车平衡对实时性要求高,如果在while循环里,姿态矫正时,程序被其他模块中断,小车就立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在while循环的话,这个循环是可以被中断打断的。
小车平衡对实时性要求高,如果在while循环里,姿态矫正 ...

多谢指点

网友F(2020-07-26):
学到了,正在纠结INT引脚到底用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