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制作hx711电子秤

楼主(2017-11-26):
使用51单片机制作一个电子秤,所需器件:全桥传感器,hx711芯片,数码管,at89c52.
其中一定要注意传感器和hx711芯片的接法,我是用A通道,DT接P3.0,SCK接P3.1。
部分代码如下,有点乱,懒得整理了。
我的传感器有点问题,加上上面的光碟计算为初始重量0000.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

#include "main.h"
#include "HX711.h"

/////共阴数码管段选//////////////////////////////////////////////
unsigned char table[22]={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x40,0x38,0x76,0x00,0xff,0x37};//'-',L,H,灭,全亮,n         16-21

float m__1=16.752;

unsigned long HX711_Buffer = 0;
unsigned int Weight_Maopi = 0,Weight_Shiwu = 0;
char Price_Count = 0;
unsigned char KEY_NUM = 0,j=0;
unsigned char Price_Buffer[3] = {0x00,0x00,0x00};
unsigned long Money = 0;
bit Flag_OK = 0;
unsigned int a=0;
unsigned int b=0;
unsigned int c=0;
unsigned int d=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x;
        for(ms;ms>0;ms--)
                for(x=112;x>0;x--);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zl)//显示重量 单位g
{

        w1=1;w2=0;w3=0;w4=0;
        P0=table[zl/1000];
        delay(20);
        w1=0; //第1位

        w1=0;w2=1;w3=0;w4=0;
        P0=table[zl%1000/100];
        delay(20);//第2位
        w2=0;

        w1=0;w2=0;w3=1;w4=0;
        P0=table[zl%100/10];
        delay(20);//第3位
        w3=0;

        w1=0;w2=0;w3=0;w4=1;
        P0=table[zl%10];
        delay(20);
        w4=0;//第4位
}
void Get_Maopi()
{
        HX711_Buffer = HX711_Read();
        Weight_Maopi = HX711_Buffer/100;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Get_Maopi();                                //称毛皮重量

        while(1)
        {
                if( Flag_OK == 0)
                {
                        Get_Weight();
                        for(j=0;j<100;j++)display(Weight_Shiwu);//显示重量 单位g

                }
                if(key1==0)                        //
                {
                    while(!a)
                    {a=Weight_Shiwu;}
                        for(j=0;j<100;j++)display(a);
                }
                if(key2==0)                //
                {
                         while(!b)
                    {b=Weight_Shiwu;}
                        for(j=0;j<100;j++)display(b);
                }
                if(key3==0)                        //
                {
                         while(!c)
                    {c=Weight_Shiwu;}
                        for(j=0;j<100;j++)display(c);
            }
                if(key4==0)                        //
                {
                         while(!d)
                    {d=Weight_Shiwu;}
                        for(j=0;j<100;j++)display(d);
            }

                }
}

//****************************************************
//称重
//****************************************************
void Get_Weight()
{
        HX711_Buffer = HX711_Read();
        HX711_Buffer = HX711_Buffer/100;
        if(HX711_Buffer > Weight_Maopi)
        {
                Weight_Shiwu = HX711_Buffer;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实物的AD采样数值。

                Weight_Shiwu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_Shiwu/m__1+0.05);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一样,因此,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的4.30这个除数。
                                                                                                   //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增加该数值。
                                                                                                   //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减小改数值。
                                                                                                   //该数值一般在4.0-5.0之间。因传感器不同而定。
                                                                                                   //+0.05是为了四舍五入百分位
                Buzzer = 1;                                //关闭警报
        }
//    if(Weight_Shiwu>1000)Buzzer=0;
//
//        if(Weight_Shiwu < 2)Weight_Shiwu=0;
//

//        else if(HX711_Buffer < Weight_Maopi - 30)
//        {
//                Buzzer = 0;                                //负重量报警
//        }
//        else if(HX711_Buffer > Weight_Maopi + 24970)                //大于5Kg的最大量程,报警
……………………

蓝色 电子称程序 -

网友A(2018-03-21):
666共享资料的

网友B:
我想问一下这个如何下载的,现在很需要,谢谢楼主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这个如何下载的,现在很需要,谢谢楼主了

http://www.51hei.com/bbs/dpj-85148-1.html

网友C(2019-01-01):
正好需要,三扣思密达

网友D:
我很需要这个,谢谢

网友E(2019-03-24):
请问楼主有原理图吗

网友F(2020-03-18):
谢谢楼主,正学习应用这个模块。下载来参考一下!

网友G:
有点意思!!!!

网友H(2020-06-18):
你好,请问一下可以发qq吗

网友I:
正是需要参考的,谢谢!

网友J(2022-01-03):
楼主,仿真图可以发出来吗

网友K:
这个模块我也买了两块,没传感器,后来一直在吃灰中

网友L:
HX711电子秤仿真文件(不含源程序)

网友M(2022-03-17):
感谢 这个数码管能直接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