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1单片机四轴飞控开源项目原理图与源码资料分享

楼主:
#
四轴飞控-STC8A8K64S4A12-LQFP44-PPM-V10,来源于STC发布,按需取用
控制信号排针要靠在一起布线成3排针3*9*2.54
P1~P4对应接收机的俯仰、横滚、油门、航向PPM信号。M1~M4输出到4个电调的信号。P5备用。
四个电机安排顺序如下:

串口1: 下载、调试、控制信号输入.
串口2: 备用为GPS接口或数传接口.

原理图:

飞控的stc单片机程序源码:
/* 本程序经过测试完全正常, 不提供电话技术支持, 如不能理解, 请自行补充相关基础.  */

/***  特别注意: 下载时选择内部时钟24MHZ, 设置用户EEPROM大小为2K或以上.  ****/

/*********************************************
  四轴飞控-V10.C

使用遥控接收器型号: MC6B六通道2.4G 100mW.

四轴上电待机:上电后,航灯不亮,接收机LED闪烁,此时打开遥控器,将左右油门下拉到最小,接收机收到信号LED常亮,
              表示RF通讯已连接。此时蜂鸣器"哔"一声,航灯闪烁,表示待机模式。

四轴启动:将遥控器左右操纵杆掰成下内八,启动四轴,四轴"哔"一声,4个螺旋桨开始低速旋转,航灯常亮。
          此后提升油门,就可以加速螺旋桨,直到起飞。

四轴飞行:起飞后,可以操纵右手的俯仰、横滚操纵杆,实现前后左右或任意方向的飞行。
          左手油门杆左掰是航向逆时针转,右掰是航向顺时钟转。

四轴下降停止:收油门,四轴逐渐下降到地面,然后两操纵杆掰成下外八,停止四轴,重新处于待机模式。

四轴水平校准:将四轴放置于水平地面,处于待机模式,然后两操纵杆掰成上内八,四轴"哔"一声进入校准,完成后"哔哔"两声完成校准。

四轴取消水平校准:将四轴放置于水平地面,处于待机模式,然后两操纵杆掰成上外八,四轴"哔"一声取消校准。取消水平校准或未进行水平校准过的四轴,起飞时即使无风也可能会有明显漂移。

电池低压报警:当电池低压时,蜂鸣器"哔哔"报警,同时航灯闪烁,此时请尽快回航降落。

无遥控信号异常:当四轴在空中突然收不到遥控信号时,四轴蜂鸣器发出"哔哔哔"报警,同时航灯闪烁,四轴保持水平,逐渐自动减小油门降落。

***********************************************/

#define                Baudrate1                        115200UL
#define                TX1_LENGTH        128
#define                RX1_LENGTH        128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STC8xxx_PWM.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AD.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PCA.h"
#include <math.H>

sbit        P_Light  = P5^4;        //航灯
sbit        P_BUZZER = P5^5;        //蜂鸣器

int                xdata g_x=0,g_y=0,g_z=0;                                        //陀螺仪矫正参数
float        xdata a_x=0,a_y=0;                                                        //角度矫正参数
float        data  AngleX=0,AngleY=0;                                        //四元数解算出的欧拉角
float        xdata Angle_gx=0,Angle_gy=0,Angle_gz=0;                //由角速度计算的角速率(角度制)
float        xdata Angle_ax=0,Angle_ay=0,Angle_az=0;                //由加速度计算的加速度(弧度制)
float        xdata Ax=0,Ay=0,Az=0;                                                //加入遥控器控制量后的角度
float        data PID_x=0,PID_y=0,PID_z=0;                                //PID最终输出量
int                data  speed0=0,speed1=0,speed2=0,speed3=0;        //电机速度参数
int                data  PWM0=0,PWM1=0,PWM2=0,PWM3=0;//,PWM4=0,PWM5=0;                        //加载至PWM模块的参数

int                int_tmp;
u8                YM=0,FRX=128,FRY=128,FRZ=128;                                //4通道遥控信号.
u8                xdata        tp[16];                //读MP6050缓冲

//****************姿态处理和PID*********************************************

float xdata Out_PID_X=0,Last_Angle_gx=0;                                        //外环PI输出量  上一次陀螺仪数据
float xdata ERRORX_Out=0,ERRORX_In=0;                        //外环P  外环I  外环误差积分
float xdata Out_PID_Y=0,Last_Angle_gy=0;
float xdata ERRORY_Out=0,ERRORY_In=0;            //规则1:内外环P乘积等于10.5

float xdata Last_Ax=0,Last_Ay=0,Last_Az=0;

/******************************************************************************/
#define        Out_XP        6.65f        //ADC0        外环P        V1 / 10
#define        Out_XI        0.0074f        //ADC4        外环I        V2 / 10000
#define        Out_XD        6.0f        //ADC5        外环D        V3 / 10

#define        In_XP        0.8275f        //ADC6        内环P        V4 / 100
#define        In_XI        0.0074f        //ADC4        内环I        V2 / 10000
#define        In_XD        6.0f        //ADC5        内环D        V3 / 10

#define        Out_YP        Out_XP
#define        Out_YI        Out_XI
#define        Out_YD        Out_XD

#define        In_YP        In_XP
#define        In_YI        In_XI
#define        In_YD        In_XD

#define        ZP        5.0f
#define        ZI        0.1f
#define        ZD        4.0f        //自旋控制的P D
float Z_integral=0;//Z轴积分

#define        ERR_MAX        500
//======================================================================

u8        data YM_LostCnt=0, Lost16S; //上一次RxBuf[0]数据(RxBuf[0]数据在不断变动的)   状态标识
u8        SW2_tmp;

//======================================================================
bit        B_8ms;        //8ms标志

bit        B_rtn_ADC0;        //请求返回信息
bit        B_BAT_LOW;        //低电压标志
u8        xdata cnt_ms;                //时间计数

u8                xdata UART1_cmd=0;        //串口命令
u8                xdata TX1_Read=0;        //发送读指针
u8                xdata TX1_Write=0;        //发送写指针
u8                xdata TX1_cnt=0;        //发送计数
u8                 xdata TX1_Buffer[TX1_LENGTH];        //发送缓冲
bit                B_TX1_Busy;                        //发送忙标志
u8                 xdata RX1_Cnt,RX1_Timer;
u8                 xdata RX1_Buffer[RX1_LENGTH];
bit         B_RX1_OK;

u8                xdata Cal_Setp=0;                        //校准步骤
u8                xdata Cal_cnt=0;                        //校准平均值计数
int                xdata x_sum,y_sum,z_sum;        //校准累加和
float        xdata float_x_sum,float_y_sum;        //校准累加和

u8        xdata BuzzerOnTime,BuzzerOffTime,BuzzerRepeat,BuzzerOnCnt,BuzzerOffCnt;
u8        xdata cnt_100ms;

/* =================== PPM接收相关变量 ========================== */
u16        xdata CCAP0_RiseTime;                //捕捉到的上升沿时刻
u8        xdata PPM1_Rise_TimeOut;        //高电平限时
u8        xdata PPM1_Rx_TimerOut;                //接收超时计数
u8        xdata PPM1_RxCnt;                        //接收次数计数
u16        xdata PPM1_Cap;                                //捕捉到的PPM脉冲宽度
bit        B_PPM1_OK;                                        //接收到一个PPM脉冲宽度

u16        xdata CCAP1_RiseTime;
u8        xdata PPM2_Rise_TimeOut;        //高电平限时
u8        xdata PPM2_Rx_TimerOut;
u8        xdata PPM2_RxCnt;
u16        xdata PPM2_Cap;
bit        B_PPM2_OK;

u16        xdata CCAP2_RiseTime;
u8        xdata PPM3_Rise_TimeOut;        //高电平限时
u8        xdata PPM3_Rx_TimerOut;
u8        xdata PPM3_RxCnt;
u16        xdata PPM3_Cap;
bit        B_PPM3_OK;

u16        xdata CCAP3_RiseTime;
u8        xdata PPM4_Rise_TimeOut;        //高电平限时
u8        xdata PPM4_Rx_TimerOut;
u8        xdata PPM4_RxCnt;
u16        xdata PPM4_Cap;
bit        B_PPM4_OK;

u16        xdata CCAP_FallTime;

u8        PPM1,PPM2,PPM3,PPM4;
bit        B_Start;
u8        cnt_start;

/* ============================================= */

void        UART1_config(void);
void         PrintString1(u8 *puts);        //发送一个字符串
void        TX1_write2buff(u8 dat);        //写入发送缓冲,指针+1
void        TX1_int_value(int i);
void        delay_ms(u8 ms);
void        Return_Message(void);
u16         MODBUS_CRC16(u8 *p,u8 n);        //input:        *p--->First Data Address,n----->Data Number,        return:        CRC16
void        PCA_config(void);
void         Timer0_Config(void);
void         Timer1_Config(void);
void        return_TTMx(u8 id,PPMx);
void         Timer0_Config(void);
u16         MODBUS_CRC16(u8 *p,u8 n);        //input:        *p--->First Data Address,n----->Data Number,        return:        CRC16

extern xdata u16        adc0;
extern xdata int        Battery;

//*********************************************************************
//****************角度计算*********************************************
//*********************************************************************
#define        pi                3.14159265f
#define        Kp                0.8f
#define        Ki                0.001f
#define        halfT        0.004f

float idata q0=1,q1=0,q2=0,q3=0;
float idata exInt=0,eyInt=0,ezInt=0;

void IMUupdate(float gx, float gy, float gz, float ax, float ay, float az)
{
        float data norm;
        float idata vx, vy, vz;
        float idata ex, ey, ez;

        norm = sqrt(ax*ax + ay*ay + az*az);        //把加速度计的三维向量转成单维向量
        ax = ax / norm;
        ay = ay / norm;
        az = az / norm;

                //        下面是把四元数换算成《方向余弦矩阵》中的第三列的三个元素。
                //        根据余弦矩阵和欧拉角的定义,地理坐标系的重力向量,转到机体坐标系,正好是这三个元素
                //        所以这里的vx vy vz,其实就是当前的欧拉角(即四元数)的机体坐标参照系上,换算出来的
                //        重力单位向量。
        vx = 2*(q1*q3 - q0*q2);
        vy = 2*(q0*q1 + q2*q3);
        vz = q0*q0 - q1*q1 - q2*q2 + q3*q3 ;

        ex = (ay*vz - az*vy) ;
        ey = (az*vx - ax*vz) ;
        ez = (ax*vy - ay*vx) ;

        exInt = exInt + ex * Ki;
        eyInt = eyInt + ey * Ki;
        ezInt = ezInt + ez * Ki;

        gx = gx + Kp*ex + exInt;
        gy = gy + Kp*ey + eyInt;
        gz = gz + Kp*ez + ezInt;

        q0 = q0 + (-q1*gx - q2*gy - q3*gz) * halfT;
        q1 = q1 + ( q0*gx + q2*gz - q3*gy) * halfT;
        q2 = q2 + ( q0*gy - q1*gz + q3*gx) * halfT;
        q3 = q3 + ( q0*gz + q1*gy - q2*gx) * halfT;

        norm = sqrt(q0*q0 + q1*q1 + q2*q2 + q3*q3);
        q0 = q0 / norm;
        q1 = q1 / norm;
        q2 = q2 / norm;
        q3 = q3 / norm;

        AngleX = asin(2*(q0*q2 - q1*q3 )) * 57.2957795f; // 俯仰   换算成度
        AngleY = asin(2*(q0*q1 + q2*q3 )) * 57.2957795f; // 横滚
}

//****************姿态计算*********************************************
void PWM_int (void) interrupt         22        //PWM中断函数
{
        PWMCFG = 0;        //CBIF;        //清除中断标志

        B_8ms = 1;

//======================== 超时溢出处理 ==============================================
        PPM1_Rise_TimeOut++;        //高电平限时
        PPM2_Rise_TimeOut++;        //高电平限时
        PPM3_Rise_TimeOut++;        //高电平限时
        PPM4_Rise_TimeOut++;        //高电平限时

        if(--PPM1_Rx_TimerOut == 0)                //超过100ms收不到信号
        {
                PPM1_RxCnt = 0;                        //一旦出现溢出, 则开始的n个脉冲无效
                PPM1 = 128;;                        //默认中点
        }
        if(--PPM2_Rx_TimerOut == 0)                //超过100ms收不到信号
        {
                PPM2_RxCnt = 0;                        //一旦出现溢出, 则开始的n个脉冲无效
                PPM2 = 128;;                        //默认中点
        }
        if(--PPM3_Rx_TimerOut == 0)                //超过200ms收不到信号
        {
                PPM3_RxCnt = 0;                        //一旦出现溢出, 则开始的n个脉冲无效
        }
        if(--PPM4_Rx_TimerOut == 0)                //超过100ms收不到信号
        {
                PPM4_RxCnt = 0;                        //一旦出现溢出, 则开始的n个脉冲无效
                PPM4 = 128;                                //默认中点
        }
//======================================================================

        if(++YM_LostCnt >= 250)                //失联2秒后
        {
                YM_LostCnt = 200;                //重复0.4秒,失控保护
                if(PPM3 > 80)        PPM3--;
                else if(++Lost16S >= 40)
                {
                        Lost16S = 250;
                        PPM3 = 0;
                        B_Start = 0;
                }
        }
        if(YM_LostCnt  >= 25)        //失联200ms
        {
                PPM1 = 128;
                PPM2 = 128;                //俯仰 横滚 航向均归0
                PPM4 = 128;
        }

        FRX = PPM1;
        FRY = PPM2;
        YM  = PPM3;        //油门
        FRZ = PPM4;

//********************************************************************************************
        Read_MPU6050(tp);        //680us

        Angle_ax = ((float)(((int *)&tp)[0])) / 8192.0;        //加速度处理        结果单位是 +- g
        Angle_ay = ((float)(((int *)&tp)[1])) / 8192.0;        //转换关系        8192 LSB/g, 1g对应读数8192
        Angle_az = ((float)(((int *)&tp)[2])) / 8192.0;        //加速度量程 +-4g/S
        Last_Angle_gx = Angle_gx;                //储存上一次角速度数据
        Last_Angle_gy = Angle_gy;
        Angle_gx = ((float)(((int *)&tp)[4] - g_x)) / 65.5;        //陀螺仪处理        结果单位是 +-度
        Angle_gy = ((float)(((int *)&tp)[5] - g_y)) / 65.5;        //陀螺仪量程 +-500度/S, 1度/秒 对应读数 65.536
        Angle_gz = ((float)(((int *)&tp)[6] - g_z)) / 65.5;        //转换关系65.5 LSB/度

        IMUupdate(Angle_gx*0.0174533f, Angle_gy*0.0174533f, Angle_gz*0.0174533f, Angle_ax,Angle_ay,Angle_az);

//**********************************X轴指向************************************************
        Ax  = AngleX - a_x - ((float)FRX - 128) / 4.0;                //角度控制量加载至角度

        if(YM > 35)        ERRORX_Out += Ax,        ERRORX_Out += Ax,        ERRORX_Out += Ax;        //外环积分(油门小于某个值时不积分)
        else                ERRORX_Out = 0; //油门小于定值时清除积分值
                 if(ERRORX_Out >  1500)        ERRORX_Out =  1500;
        else if(ERRORX_Out < -1500)        ERRORX_Out = -1500;        //积分限幅

        Out_PID_X = Ax*Out_XP + ERRORX_Out*Out_XI + (Ax-Last_Ax)*Out_XD;        //外环PI
        Last_Ax = Ax;

        if(YM > 35)        ERRORX_In += (Angle_gy - Out_PID_X);        //内环积分(油门小于某个值时不积分)
        else                ERRORX_In = 0;        //油门小于定值时清除积分值
                 if(ERRORX_In >  500)        ERRORX_In =  500;
        else if(ERRORX_In < -500)        ERRORX_In = -500;        //积分限幅

        PID_x = (Angle_gy + Out_PID_X) * In_XP + ERRORX_In * In_XI + (Angle_gy - Last_Angle_gy) * In_XD;        //内环PID
        if(PID_x >  500)        PID_x =  500;        //输出量限幅
        if(PID_x < -500)        PID_x = -500;

//**************Y轴指向**************************************************
        Ay  = AngleY - a_y + ((float)FRY - 128) / 4.0;                //角度控制量加载至角度

        if(YM > 35)        ERRORY_Out += Ay,        ERRORY_Out += Ay,        ERRORY_Out += Ay;        //外环积分(油门小于某个值时不积分)
        else                ERRORY_Out = 0; //油门小于定值时清除积分值
                 if(ERRORY_Out >  1500)        ERRORY_Out =  1500;
        else if(ERRORY_Out < -1500)        ERRORY_Out = -1500;        //积分限幅

        Out_PID_Y = Ay * Out_YP + ERRORY_Out * Out_YI + (Ay-Last_Ay)*Out_YD;        //外环PID
        Last_Ay = Ay;

        if(YM > 35)        ERRORY_In += (Angle_gx - Out_PID_Y);  //内环积分(油门小于某个值时不积分)
        else                ERRORY_In = 0; //油门小于定值时清除积分值
                 if(ERRORY_In >  500)        ERRORY_In =  500;
        else if(ERRORY_In < -500)        ERRORY_In = -500;        //积分限幅

        PID_y = (Angle_gx + Out_PID_Y) * In_YP + ERRORY_In * In_YI + (Angle_gx - Last_Angle_gx) * In_YD;        //内环PID

        if(PID_y > 500)        PID_y =  500;        //输出量限幅
        if(PID_y <-500)        PID_y = -500;

//**************Z轴指向(Z轴随便啦,自旋控制没必要上串级PID)*****************************
        Az = Angle_gz - ((float)FRZ - 128);

        if(YM > 35)        Z_integral += Az;        //Z轴积分
        else                Z_integral = 0;                //油门小于40积分清零
                 if(Z_integral >  500.0f)        Z_integral =  500.0f;        //积分限幅
        else if(Z_integral < -500.0f)        Z_integral = -500.0f;        //积分限幅

        PID_z = Az * ZP + Z_integral * ZI + (Az - Last_Az) * ZD;
        Last_Az = Az;
        if(PID_z >  200)        PID_z =  200;        //输出量限幅
        if(PID_z < -200)        PID_z = -200;

        speed0 = (int)(  PID_x + PID_y + PID_z);        //M1改为逆时针
        speed1 = (int)(  PID_x - PID_y - PID_z);
        speed2 = (int)( -PID_x - PID_y + PID_z);
        speed3 = (int)( -PID_x + PID_y - PID_z);

//**************将速度参数加载至PWM模块*************************************************

        if(YM < 10)        PWM0 = 1000, PWM1 = 1000, PWM2 = 1000, PWM3 = 1000;
        else if(YM < 35)        PWM0 = 860, PWM1 = 860, PWM2 = 860, PWM3 = 860;
        else
        {
                int_tmp = 1000 - (int)YM * 4;

                PWM0 = int_tmp - speed0;

                         if(PWM0 > 1000)        PWM0 = 1000;    //速度参数控制,防止超过PWM参数范围0-1000
                else if(PWM0 < 10)                PWM0 = 10;

                PWM1 = int_tmp - speed1;

                         if(PWM1 > 1000)        PWM1 = 1000;
                else if(PWM1 < 10)                PWM1 = 10;

                PWM2 = int_tmp - speed2;

                         if(PWM2 > 1000)        PWM2 = 1000;
                else if(PWM2 < 10)                PWM2 = 10;

                PWM3 = int_tmp - speed3;

                         if(PWM3 > 1000)        PWM3 = 1000;
                else if(PWM3 < 10)                PWM3 = 10;
        }

        SW2_tmp = P_SW2;        //保存SW2设置
        EAXSFR();        //访问XFR
        PWM0T2 = (u16)(PWM0 * 2);
        PWM1T2 = (u16)(PWM1 * 2);
        PWM2T2 = (u16)(PWM2 * 2);
        PWM3T2 = (u16)(PWM3 * 2);
        P_SW2  = SW2_tmp;        //恢复SW2设置

}

/********************** 蜂鸣函数 ************************/
void        beep(void)        //100ms调用
{
        if(BuzzerRepeat > 0)        //蜂鸣器处理, 重复次数不为0,则蜂鸣器要发声
        {
                if((BuzzerOnCnt == 0) && (BuzzerOffCnt == 0))        //On和OFF都为0,则开始装载On和Off的时间
                {
                        P_BUZZER = 1;                        //允许蜂鸣
                        BuzzerOnCnt  = BuzzerOnTime;        //装载on计数
                        BuzzerOffCnt = BuzzerOffTime;        //装载off计数
                }
                else if(BuzzerOnCnt  > 0)        {if(--BuzzerOnCnt == 0)        P_BUZZER = 0;}        //On的时间
                else if(BuzzerOffCnt > 0)        //Off的时间
                {
                        if(--BuzzerOffCnt == 0)        BuzzerRepeat--;
                }
        }
        else        P_BUZZER = 0;
}

void        SetBuzzer(u8 on,u8 off,u8 rep)        // rep: 重复次数, on: on的时间, off: off的时间
{
        BuzzerRepeat = rep;
        BuzzerOnTime  = on;
        BuzzerOffTime = off;
        if(BuzzerOnTime  == 0)        BuzzerOnTime  = 1;
        if(BuzzerOffTime == 0)        BuzzerOffTime = 1;
        if(BuzzerRepeat == 1)        BuzzerOffTime = 1;
        BuzzerOnCnt = 0,        BuzzerOffCnt = 0;
}

// ===================== 自动校准序列 =====================
void        AutoCal(void)
{
        if(PPM3 < 40)        //停止时才允许校准
        {
                if(Cal_Setp == 1)        //进入校准序列
                {
                        x_sum = 0;        y_sum = 0;        z_sum = 0;
                        Cal_cnt  = 0;
                        Cal_Setp = 2;
                }
                else if(Cal_Setp == 2)        //对陀螺仪累加
                {
                        x_sum += ((int *)&tp)[4];  //读取陀螺仪数据
                        y_sum += ((int *)&tp)[5];
                        z_sum += ((int *)&tp)[6];
                        if(++Cal_cnt >= 64)
                        {
                                g_x = x_sum / 64;
                                g_y = y_sum / 64;
                                g_z = z_sum / 64;
                                float_x_sum = 0;        float_y_sum = 0;
                                Cal_cnt  = 0;
                                Cal_Setp = 3;
                        }
                }
                else if(Cal_Setp == 3)        //对X Y角度累加
                {
                        float_x_sum += AngleX;
                        float_y_sum += AngleY;
                        if(++Cal_cnt >= 64)
                        {
                                Cal_cnt  = 0;
                                Cal_Setp = 0;
                                a_x = float_x_sum / 64.0;
                                a_y = float_y_sum / 64.0;
                                IAP_Gyro();
                                SetBuzzer(5,1,1);
                        }
                }
        }
        else
        {
                Cal_Setp = 0;
                Cal_cnt  = 0;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所有I/O口全设为准双向,弱上拉模式
        P0M0=0x00;        P0M1=0x00;
        P1M0=0x00;        P1M1=0x00;
        P2M0=0x00;        P2M1=0x00;
        P3M0=0x00;        P3M1=0x00;
        P4M0=0x00;        P4M1=0x00;
        P5M0=0x00;        P5M1=0x00;
        P6M0=0x00;        P6M1=0x00;
        P7M0=0x00;        P7M1=0x00;

        PPM1 = 128;
        PPM2 = 128;
        PPM3 = 0;
        PPM4 = 128;

        PWMGO();

        P_Light  = 0;
        P_BUZZER = 0;
        P5n_push_pull(0x30);

        adc_init();    //启动A/D

        PCA_config();

        delay_ms(100);
        IAPRead();                //读取陀螺仪静差
        InitMPU6050();        //初始化MPU-6050
        delay_ms(100);

        PWMCR =  0xc0;//ECBI;        //允许PWM计数器归零中断
        EA = 1;        //允许总中断

        cnt_start = 0;
        while(cnt_start < 25)        //等待油门最小        20ms * 25 = 500ms
        {
                if(B_PPM3_OK)        //油门
                {
                        B_PPM3_OK = 0;
                        if(PPM3_Cap <= 1200)        cnt_start++;
                }
                delay_ms(1);
        }
        P_Light  = 0;

        cnt_start = 0;

        SetBuzzer(5,1,1);

//==============================================
        UART1_config();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PrintString1("STC15W4K系列大四轴飞控程序!\r\n");        //SUART1发送一个字符串
//==============================================

        B_Start = 0;        //上电禁止运行

        while(1)
        {
                if(B_PPM1_OK)        //左右(横滚)
                {
                        B_PPM1_OK = 0;
                                 if(PPM1_Cap < 1120)        PPM1_Cap = 1120;
                        else if(PPM1_Cap > 1880)        PPM1_Cap = 1880;
                        PPM2 = (u8)((PPM1_Cap-1116)/3);        //转为0~255, 中间值为128
                }

                if(B_PPM2_OK)        //前后(俯仰)
                {
                        B_PPM2_OK = 0;
                                 if(PPM2_Cap < 1120)        PPM2_Cap = 1120;
                        else if(PPM2_Cap > 1880)        PPM2_Cap = 1880;
                        PPM1 = (u8)((PPM2_Cap-1116)/3);        //转为0~255, 中间值为128
                }

                if(B_PPM4_OK)        //航向
                {
                        B_PPM4_OK = 0;
                                 if(PPM4_Cap < 1056)        PPM4_Cap = 1056;
                                 if(PPM4_Cap > 1940)        PPM4_Cap = 1940;
                                 if(PPM4_Cap < 1440)        PPM4_Cap = PPM4_Cap + 60;
                        else if(PPM4_Cap > 1560)        PPM4_Cap = PPM4_Cap - 60;
                        else        PPM4_Cap = 1500;
                        PPM4 = (u8)((PPM4_Cap-1116)/3);        //转为0~255, 中间值为128
                }

                if(B_PPM3_OK)        //油门
                {
                        B_PPM3_OK = 0;
                        if(PPM3_Cap < 1000)        PPM3_Cap = 1000;
                        if(PPM3_Cap > 1900)        PPM3_Cap = 1900;

                        if(B_Start)                //正在运行时,
                        {
                                PPM3 = (u8)((PPM3_Cap-1000)/4);        //转为0~255,        实际8~225
                                if(PPM3 < 32)        PPM3 = 32;

                                if((PPM1 < 50) && (PPM2 < 50) && (PPM3_Cap < 1120) && (PPM4 > 200))        //下外八, 禁止
                                {
                                        if(++cnt_start >= 50)        //1秒
                                        {
                                                cnt_start = 0;
                                                B_Start = 0;
                                                SetBuzzer(1,1,2);
                                        }
                                }
                                else        cnt_start = 0;
                        }
                        else        //禁止运行时, 等待内八开启
                        {
                                PPM3 = 0;
                                if((PPM1 < 50) && (PPM2 > 200) && (PPM3_Cap < 1120) && (PPM4 < 50))        //下内八, 启动
                                {
                                        if(++cnt_start >= 50)        //1秒
                                        {
                                                cnt_start = 0;
                                                B_Start = 1;
                                                SetBuzzer(5,1,1);
                                        }
                                }
                                else if((PPM1 > 200) && (PPM2 > 200) && (PPM3_Cap > 1850) && (PPM4 < 50))        //上内八, 水平校准
                                {
                                        if(++cnt_start >= 50)        //1秒
                                        {
                                                cnt_start = 0;
                                                SetBuzzer(2,1,1);
                                                Cal_Setp = 1;
                                        }
                                }
                                else if((PPM1 > 200) && (PPM2 < 50) && (PPM3_Cap > 1850) && (PPM4 > 200))        //上外八, 取消水平校准
                                {
                                        if(++cnt_start >= 50)        //1秒
                                        {
                                                cnt_start = 0;
                                                g_x = 0;
                                                g_y = 0;
                                                g_z = 0;
                                                a_x = 0;
                                                a_y = 0;
                                                IAP_Gyro();
                                                SetBuzzer(1,1,2);
                                        }
                                }
                                else        cnt_start = 0;
                        }
                }

                if(B_8ms)                //8ms到
                {
                        B_8ms = 0;

                        if(Cal_Setp != 0)        AutoCal();        //是否执行自动校准序列
                        AD();                // 读ADC计算电压

                        if(++cnt_100ms >= 12)        cnt_100ms = 0,        beep();        //100ms处理一次蜂鸣器

                        B = cnt_ms;
                        ++cnt_ms;
                        B = (B ^ cnt_ms) & cnt_ms;

                        if(B2)                //64ms
                        {
                                if(!B_BAT_LOW && (YM_LostCnt < 120))        //电压足, 信号正常
                                {
                                        if(!B_Start)        P_Light = 0;        // 空闲时, 则慢闪(每2048ms亮64ms)
                                        else                         P_Light = 1;        // 启动后, 灯常亮
                                }
                        }
                        else if(B4)                //256ms
                        {
                                if(B_BAT_LOW || (YM_LostCnt >= 120))        P_Light = ~P_Light;                //电压低, 或无信号, 航灯闪烁 2HZ
                        }
                        else if(B6)                //1024ms
                        {
                                if(Battery < 1090)        B_BAT_LOW = 1;        else if(Battery > 1110)        B_BAT_LOW = 0;        //<10.90V电压低, >11.10V电压够

                                if(B_BAT_LOW)        SetBuzzer(1,1,2);        //电压低

                                if(B_rtn_ADC0)        Return_Message();        //请求返回ADC0数据

                                if(!B_BAT_LOW && (YM_LostCnt < 120))        P_Light = 1;        //遥控信号正常,        电压正常时
                        }
                        else if(B7)                //2048ms
                        {
                                if(!B_BAT_LOW && (YM_LostCnt >= 120))        SetBuzzer(1,1,3);        //电压正常时 遥控信号丢失, 每两秒短鸣3次,
                        }
                }

                if(UART1_cmd != 0)
                {
                        if(UART1_cmd == 'a')                //PC发送a,飞控返回一些参数
                        {
                                B_rtn_ADC0 = ~B_rtn_ADC0;
                        }
                        UART1_cmd = 0;
                }

                if((TX1_Read != TX1_Write) && (!B_TX1_Busy))        //有数据要发送, 并且发送空闲
                {
                        SBUF = TX1_Buffer[TX1_Read];
                        B_TX1_Busy = 1;
                        if(++TX1_Read >= TX1_LENGTH)        TX1_Read = 0;
                }

        }
}

//=========================================================

void        Return_Message(void)
{
        TX1_write2buff('V');
        TX1_write2buff('=');
        TX1_write2buff(Battery/1000 + '0');
        TX1_write2buff((Battery%1000)/100 + '0');
        TX1_write2buff('.');
        TX1_write2buff((Battery%100)/10 + '0');
        TX1_write2buff(Battery%10 + '0');
        TX1_write2buff(' ');
        TX1_write2buff(' ');

        PrintString1("AngleX=");
        TX1_int_value((int)(AngleX * 10));

        PrintString1("AngleY=");
        TX1_int_value((int)(AngleY * 10));

        PrintString1("AngleZ=");
        TX1_int_value((int)(Angle_gz * 10));

        PrintString1("a_x=");
        TX1_int_value(a_x * 10);
        PrintString1("a_y=");
        TX1_int_value(a_y * 10);
        PrintString1("g_z=");
        TX1_int_value(g_z * 10);

        TX1_cnt = 0;
        TX1_write2buff(0x0d);
        TX1_write2buff(0x0a);
}

void  delay_ms(u8 ms)
{
     u16 i;
         do
         {
                 i = MAIN_Fosc / 13000;
                while(--i)        ;   //13T per loop
     }while(--ms);
}

void        TX1_int_value(int i)
{
        if(i < 0)        TX1_write2buff('-'),        i = 0 - i;
        else                TX1_write2buff(' ');
        TX1_write2buff(i / 1000 + '0');
        TX1_write2buff((i % 1000) / 100 + '0');
        TX1_write2buff((i % 100) / 10 + '0');
        TX1_write2buff('.');
        TX1_write2buff(i % 10 + '0');
        TX1_write2buff(' ');
        TX1_write2buff(' ');
}

/*************** 装载串口1发送缓冲 *******************************/
void TX1_write2buff(u8 dat)        //写入发送缓冲,指针+1
{
        TX1_Buffer[TX1_Write] = dat;
        if(++TX1_Write >= TX1_LENGTH)        TX1_Write = 0;
}

//========================================================================
// 函数: void PrintString1(u8 *puts)
// 描述: 串口1发送字符串函数。
// 参数: puts:  字符串指针.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4-11-28
// 备注:
//========================================================================
void PrintString1(u8 *puts)        //发送一个字符串
{
        for (; *puts != 0;        puts++)   TX1_write2buff(*puts);        //遇到停止符0结束
}

//========================================================================
// 函数: SetTimer2Baudrate(u16 dat)
// 描述: 设置Timer2做波特率发生器。
// 参数: dat: Timer2的重装值.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4-11-28
// 备注:
//========================================================================

void        SetTimer2Baudrate(u16 dat)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
        AUXR &= ~(1<<4);        //Timer stop
        AUXR &= ~(1<<3);        //Timer2 set As Timer
        AUXR |=  (1<<2);        //Timer2 set as 1T mode
        TH2 = dat / 256;
        TL2 = dat % 256;
        IE2  &= ~(1<<2);        //禁止中断
        AUXR |=  (1<<4);        //Timer run enable
}

//========================================================================
// 函数: void        UART1_config(u8 brt)
// 描述: UART1初始化函数。
// 参数: brt: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4-11-28
// 备注:
//========================================================================
void        UART1_config(void)
{
        /*********** 波特率使用定时器2 *****************/
        AUXR |= 0x01;                //S1 BRT Use Timer2;
        SetTimer2Baudrate(65536UL - (MAIN_Fosc / 4) / Baudrate1);

        /*********** 波特率使用定时器1 *****************/
/*        TR1 = 0;
        AUXR &= ~0x01;                //S1 BRT Use Timer1;
        AUXR |=  (1<<6);        //Timer1 set as 1T mode
        TMOD &= ~(1<<6);        //Timer1 set As Timer
        TMOD &= ~0x30;                //Timer1_16bitAutoReload;
        TH1 = (u8)((65536UL - (MAIN_Fosc / 4) / Baudrate1) / 256);
        TL1 = (u8)((65536UL - (MAIN_Fosc / 4) / Baudrate1) % 256);
        ET1 = 0;        //禁止中断
        INT_CLKO &= ~0x02;        //不输出时钟
        TR1  = 1;
*/        //========================================================================

        SCON = (SCON & 0x3f) | 0x40;        //UART1模式, 0x00: 同步移位输出, 0x4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0x80: 9位数据,固定波特率, 0xc0: 9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PS  = 1;        //高优先级中断
        ES  = 1;        //允许中断
        REN = 1;        //允许接收
        P_SW1 &= 0x3f;
        P_SW1 |= 0x00;                //UART1 switch to, 0x00: P3.0 P3.1, 0x40: P3.6 P3.7, 0x80: P1.6 P1.7 (必须使用内部时钟)
//        PCON2 |=  (1<<4);        //内部短路RXD与TXD, 做中继, ENABLE,DISABLE

        B_TX1_Busy = 0;
        TX1_Read   = 0;
        TX1_Write  = 0;
        UART1_cmd  = 0;
        TX1_cnt    = 0;
}

//========================================================================
// 函数: void UART1_int (void) interrupt UART1_VECTOR
// 描述: UART1中断函数。
// 参数: ni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4-11-28
// 备注:
//========================================================================
void UART1_int (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UART1_cmd = SBUF;
        }

        if(TI)
        {
                TI = 0;
                B_TX1_Busy = 0;
        }
}

void        PCA_config(void)
{
        PPM1_Rise_TimeOut = 0;
        PPM2_Rise_TimeOut = 0;
        PPM3_Rise_TimeOut = 0;
        PPM4_Rise_TimeOut = 0;

        CR = 0;
        CH = 0;
        CL = 0;
        AUXR1 = (AUXR1 & ~(3<<4)) | PCA_P12_P17_P16_P15_P14;        //切换IO口
        CMOD  = (CMOD  & ~(7<<1)) | PCA_Clock_12T;                                //选择时钟源  STC8F8K D版本
//        CMOD  = (CMOD  & ~1) | 1;                                                                //ECF
        PPCA = 1;        //高优先级中断

        CCAPM0     = PCA_Mode_Capture | PCA_Rise_Active | PCA_Fall_Active | ENABLE;        //工作模式, 中断模式
        PCA_PWM0   = PCA_PWM_8bit;        //PWM宽度
//        CCAP0L = (u8)CCAP0_tmp;                        //将影射寄存器写入捕获寄存器,先写CCAPnL
//        CCAP0H = (u8)(CCAP0_tmp >> 8);        //后写CCAPnH

        CCAPM1     = PCA_Mode_Capture | PCA_Rise_Active | PCA_Fall_Active | ENABLE;        //工作模式, 中断模式
        PCA_PWM1   = PCA_PWM_8bit;        //PWM宽度
//        CCAP1L = (u8)CCAP1_tmp;                        //将影射寄存器写入捕获寄存器,先写CCAPnL
//        CCAP1H = (u8)(CCAP1_tmp >> 8);        //后写CCAPnH

        CCAPM2     = PCA_Mode_Capture | PCA_Rise_Active | PCA_Fall_Active | ENABLE;        //工作模式, 中断模式
        PCA_PWM2   = PCA_PWM_8bit;        //PWM宽度
//        CCAP2L = (u8)CCAP2_tmp;                        //将影射寄存器写入捕获寄存器,先写CCAPnL
//        CCAP2H = (u8)(CCAP2_tmp >> 8);        //后写CCAPnH

        CCAPM3     = PCA_Mode_Capture | PCA_Rise_Active | PCA_Fall_Active | ENABLE;        //工作模式, 中断模式
        PCA_PWM3   = PCA_PWM_8bit;        //PWM宽度
//        CCAP3L = (u8)CCAP3_tmp;                        //将影射寄存器写入捕获寄存器,先写CCAPnL
//        CCAP3H = (u8)(CCAP3_tmp >> 8);        //后写CCAPnH

        CR = 1;
}

//========================================================================
// 函数: void        PCA_Handler (void) interrupt PCA_VECTOR
// 描述: PCA中断处理程序.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2-11-22
//========================================================================
void        PCA_Handler (void) interrupt PCA_VECTOR
{
        if(CCF0)                //PCA模块0中断
        {
                CCF0 = 0;                //清PCA模块0中断标志
                if(P17)        //上升沿
                {
                        CCAP0_RiseTime = ((u16)CCAP0H << 8) + CCAP0L;        //读CCAP0
                        PPM1_Rise_TimeOut = 1;        //收到上升沿, 高电平限时
                }
                else        //下降沿
                {
                        CCAP_FallTime = ((u16)CCAP0H << 8) + CCAP0L;        //读CCAP0
                        if((PPM1_Rise_TimeOut != 0) && (PPM1_Rise_TimeOut < 3))        //收到过上升沿, 高电平也没有溢出
                        {
                                CCAP_FallTime = (CCAP_FallTime - CCAP0_RiseTime) >> 1;        //为了好处理, 转成单位为us
                                if((CCAP_FallTime >= 800) && (CCAP_FallTime <= 2500))
                                {
                                        if(++PPM1_RxCnt >= 5)        PPM1_RxCnt = 5;                //连续接收到5个脉冲
                                        if(PPM1_RxCnt == 5)
                                        {
                                                if(!B_PPM1_OK)
                                                {
                                                        PPM1_Cap = CCAP_FallTime;
                                                        B_PPM1_OK = 1;                //标志收到一个脉冲
                                                        PPM1_Rx_TimerOut = 12;        //限时收不到脉冲
                                                }
                                        }
                                }
……………………

网友A(2021-06-11):
分享一下调试经验
1.起飞后会飞斜:在水平的地板上将四轴放平,开启遥控,油门打到最低,串口以文本输入a,开始串口打印X,Y的角度,大概是+-2左右,将这个数记下来,然后在程序这里加补偿(红字的部分),然后重新编译后下载程序,然后在开启串口打印,这时输出一般都在0-0.1这儿稳定了,起飞后,无风的情况下不会乱飞。
        AngleX = asin(2*(q0*q2 - q1*q3 )) * 57.2957795f+1.9; // 俯仰   换算成度
        AngleY = asin(2*(q0*q1 + q2*q3 )) * 57.2957795f+0.8; // 横滚

2.遥控器通道正反要按资料上的图片来拨,资料要求美国手,我买的日本手,实则都能用。用日本手要改接收机和单片机线的位置,用万用表对照程序注释一看便知。
3.这个程序配合MC6遥控器十分好用方便,可是把程序改成串口无线控制会发生一些问题,感觉是串口接受数据多,中断频率较高,而PWM中断等级较低,老是打断PWM中断,然后现象是某个固定的脚PWM输出会比其他高很多,串口改一下波特率或者发射加个延时,这个现象又转移到其他PWM引脚,目前还在优化中,,,,,,
4.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由心的感谢程序作者无私的分享。

网友B(2026-02-06):
原来51的性能足够跑飞控

网友C:
26年了还有人吗

网友D(2024-03-11):
谢谢分享,有时间做一个玩

网友E(2022-05-25):
哈哈,刚在官网上看到,然后在家里又看到,更想做一台来玩了

网友A(2022-01-01):
引用 网友F:
大佬,可以加下好友交流一下吗
2410025784

你好,已加未见回复,因为不清楚你那边啥情况,就这边回复一下我大概的调试过程吧
1.程序里面有个电池电压检测(ADC部分),要保证这边没问题,检测电压低是启动不了的,我这边是直接把该端口和VCC接一起的。(因为我用的隔离电源,不能和锂电池共地)
2.然后你的电路是否用的资料提供的电路?还是略有修改?PCA输入假如用光耦隔离的话,受光侧上拉电阻取值会影响波形的好坏,我这用的521光耦,原本用的103电阻,发现也是无法启动,换成102就可以了,实际上要更小才合适。
3.先看看程序有没有进入循环,还是卡在油门最小等待这一步,我在这儿加上串口打印配合调试
  PrintString1("注意准备等待油门最小了\r\n");
        while(cnt_start < 25)        //等待油门最小        20ms * 25 = 500ms
        {
                if(B_PPM3_OK)        //油门
                {
                        B_PPM3_OK = 0;
                        if(PPM3_Cap <= 1200)        cnt_start++;
                }
                delay_ms(1);
        }
        PrintString1("油门最小测试通过\r\n");
当油门通过后就是主要的工作啦,用串口不停地查看接收的数据是否与遥控一起在变化,
void        Return_Message(void)
{
        TX1_write2buff('V');
        TX1_write2buff('=');
        TX1_write2buff(Battery/1000 + '0');
        TX1_write2buff((Battery%1000)/100 + '0');
        TX1_write2buff('.');
        TX1_write2buff((Battery%100)/10 + '0');
        TX1_write2buff(Battery%10 + '0');
        TX1_write2buff(' ');
        TX1_write2buff(' ');
        //从这儿开始
        PrintString1("PPM1=");
        TX1_int_value((int)(PPM1 * 10));
        PrintString1("PPM2=");
        TX1_int_value((int)(PPM2 * 10));
        PrintString1("PPM3=");
        TX1_int_value((int)(PPM3 * 10));
        PrintString1("PPM4=");
        TX1_int_value((int)(PPM4 * 10));
/*     PrintString1("AngleX=");
        TX1_int_value((int)(AngleX * 10));
        PrintString1("AngleY=");
        TX1_int_value((int)(AngleY * 10));
        PrintString1("AngleZ=");
        TX1_int_value((int)(Angle_gz * 10));
*/
        PrintString1("a_x=");
        TX1_int_value(a_x * 10);
        PrintString1("a_y=");
        TX1_int_value(a_y * 10);
        PrintString1("g_z=");
        TX1_int_value(g_z * 10);
        TX1_cnt = 0;
        TX1_write2buff(0x0d);
        TX1_write2buff(0x0a);
}
这样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出来遥控的接收情况了,即使线接反了,也可以看出实时的数据变化,找出对应的摇杆,因为这样很方便,我把买的日本手该成了中国手。。。。。
4.然后晶振频率和EEPROM大小不能错,遥控器通道正反要按资料图片来拨,其他没什么了,串口这儿就可以看出很多情况了,最后LQFP44我用的G版本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从宏晶官网下载,然后打过板子,四轴可以平稳飞行,就是油门开大后不能稳定的停在原地,会偏,正在查找原因 ...

大佬,可以加下好友交流一下吗
2410025784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分享一下调试经验
1.起飞后会飞斜:在水平的地板上将四轴放平,开启遥控,油门打到最低,串口以文本输入a ...

大佬,可以加下联系方式吗?
自己遇到了一些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

网友F:
大家好,我看了几天的代码了,也尝试打印了一些数据来分析。
现状是刚开始启动后,电机不会启动,不会低速旋转。即使偶尔有几个会旋转,也不会受遥控器的控制。
经过打印一些信息发现:
        SW2_tmp = P_SW2;        //保存SW2设置
        EAXSFR();        //访问XFR
        PWM0T2 = (u16)(PWM0 * 2);
        PWM1T2 = (u16)(PWM1 * 2);
        PWM2T2 = (u16)(PWM2 * 2);
        PWM3T2 = (u16)(PWM3 * 2);        //进行输出脉冲信号更新
        P_SW2  = SW2_tmp;        //恢复SW2设置

这样的代码,这些值不会发生变化和更新
        PWM0T1 = 4000;//第一个翻转点 4000
        PWM1T1 = 4000;
        PWM2T1 = 4000;
        PWM3T1 = 4000;
//        PWM4T1 = 4000;
//        PWM5T1 = 4000;
//        PWM6T1 = 4000;
//        PWM7T1 = 4000;

        PWM0T2 = 2000;  //第二个翻转点 2000
        PWM1T2 = 2000;
        PWM2T2 = 2000;
        PWM3T2 = 2000;
//        PWM4T2 = 2000;
//        PWM5T2 = 2000;
//        PWM6T2 = 2000;
//        PWM7T2 = 2000;

在这样的初始化后打印出来的数据却是0 4000 8000 12337(PWM0T1 PWM1T1 PWM2T1 PWM3T1)
和初始化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我找这样的信息呢,因为我感觉首先遥控器不能控制波形的输出,刚开始输出的波形也不能让电动机启动。
因此我想试着找找这个原因,但是这个值不知道为什么不会发生变化
请问大佬可以回复下吗?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A(2021-06-11):
引用 网友G:
板子打样,自己画得还是有现成得,小弟也想玩玩

我是自己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从宏晶官网下载,然后打过板子,四轴可以平稳飞行,就是油门开大后不能稳定的停在原地,会偏,正在查找原因 ...

板子打样,自己画得还是有现成得,小弟也想玩玩

网友A:
从宏晶官网下载,然后打过板子,四轴可以平稳飞行,就是油门开大后不能稳定的停在原地,会偏,正在查找原因中,

网友H:
学习无人机,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I:
感谢楼主分享,小白一名前来膜拜学习

网友J(2021-04-30):
这个厉害啊,想学但是没怎么看懂哈哈

网友K:
关键还是软件算法

网友L(2020-02-10):
请问您有飞行的视频么

网友M:
感谢分享,想问下,如果机身水平不变四个螺旋桨前后左右偏转改变飞行方向是否可行?机身姿态与控制方向非耦合状态,同时机身可在空中改变角度悬停。

网友N:
正在学习无人机,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O(2019-11-02):
下载下来好好学习一下代码

网友P(2019-07-28):
谢谢分享,学着做一个四轴飞控

网友Q(2019-04-16):
楼主,可否加个QQ,跟你学习下,我的QQ 75750462

网友R(2018-09-25):
感谢分享,对于学习很有帮助

网友S:
关于玩四轴,我认为深入的玩法就是研究软硬件,特别是软件,如果只是组装比人的成品,没啥成就感;本着此想法所以下载学习此算法!

网友T(2018-07-29):
为什么怎么也下不完呢,是有问题?

网友U(2018-01-05):
感谢分享,有空学习下

网友V(2017-12-04):
谢谢分享,有时间做一个玩下

网友W:
下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