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BUF传出的数字是十进制还是二进制?

楼主(2017-11-26):
51单片机的SBUF传出的数字是十进制还是二进制?

网友A:
传出来的都是01组合

网友B:
单片机里的数据全部是二进制数!只有0或1!

网友C:
二进制  0  1

网友D:
二进制数据。

网友E:
是两进制吧01010101

网友F:
十六进制

网友F:
串口输出是16进制,你需要将得到的值-48

网友G:
二进制的组合,像01010101这样的

网友H:
不管什么近制,最终表送都是一个字节。01,其他看你上层的定义咯。

网友I:
二进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