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头显示器HUD拆机并校正时钟精度

楼主(2017-11-26):
网上购得一款抬头显示器,看中的主要是有时间显示。所以平时都是调为车速+时间。可这款机子的时钟不是GPS授时,并且误差特大,每天约快45秒,几天就要调一次时间。看购买评论,几乎都反映时钟不准。于是决定拆开看看。
撕开底部背胶,有4个螺丝孔,卸开。

两块板,排线连接。
背面有两只晶振,大的12.000MHz,这个应该是单片机时钟晶振,旁边一直很小的,标注:X2,就是它了。
这部分的电路见下图:

考虑在C4、C8这两只贴片电容上再并上一只电容,达到微调晶振频率的目的。注意:首先扣下那块2032电池!!!
先在C4、C8上各自并联一只10P贴片电容,结果晶振停振,时钟不走,焊下一只电容,对了,实测每天快10秒左右,最后换为:只在C8上并联一只15P贴片电容,日误差约+2S,可以接受,完工。

谢谢欣赏。

网友A:
楼主干的漂亮,我又学到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