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DS1302可调电子时钟源程序 注释很详细

楼主:
单片机复位后会先检测年份是否是2017年,不是就会复位1302,是2017年就不初始化1302。采用8位数码管来显示时间,日历,用的是ds1302时钟芯片,
S2是设置键,在任何时候按下超过2MS都可以进入设置函数。
S3在正常走时时按下,会显示日期,日期格式是2017.10.03;松开S3后日期会延时显示约6秒。

在设置功能里面,S3是数字减,S4是数字加。设置功能会在没有按下按键后开始延时,延时约6秒
即可退出设置。

S2设置的顺序是秒,分,时,日,月,年,退出,秒,分,。。。。循环,未按按键会自动退回到主界面

上机测试请用杜邦线将时钟模块的TSCLK,TIO,TRST,分别对应连接到P33,P34,P35,
连接方式不能与按键,串行通讯口,显示用的数据口相冲突,可自己在程序上方sbit的位置进行修改。

软件大都加了注解,不明白可以多交流。

本程序上只要稍加一点改动即可加入闹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修改。

//显示格式24-35-25 ,小时-分钟-秒钟, 按下S3后,显示年月日,2017.09.10,延时6秒后返回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ce   timedate[1]
#define min   timedate[2]
#define hour  timedate[3]
#define date  timedate[4]
#define week  timedate[6]
#define month timedate[5]
#define year  timedate[7]

uchar displaychar1[8]={0,1,2,3,4,5,6,7},a,ya,ja ;                                         //a结尾的字符都用来专门延时,a通用,ya日期延时程序用
uchar commandchar[9]={0,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0x8e};                  //与timedate对应,分别控制每个寄存器的写,读时数组+1,第8个数是控制写保护位
uchar timedate[8],sdat,seta,m;
bit s,s2,s3,s4,K,setbit,sk;
sbit d = P2^6;
sbit w = P2^7;
sbit S2 = P3^0;
sbit S3 = P3^1;
sbit S4 = P3^2;
sbit SCLK = P3^3;
sbit TIO  = P3^4;
sbit TRST = P3^5;

uchar LD = 1;             //************数码管,亮度调节,0最小,10最高,越亮越闪 因会影响开始信号查询时间,建议最高设置为3**************
unsigned char code duan[]=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0x00                };           //段选码0-9

void timeout(uchar a)
{
   uchar b;
   for(;a>0;a--)
                for(b=114;b>0;b--);
}
void timeout5us()
{
        _nop_();
}

void display()                                           //两个数,分别记录键值和重复码个数
{

        P0 = 0xfe;                                         w = 1;          w = 0;    //显示1位
        P0 = (displaychar1[0]);                d = 1;                 d = 0;
        timeout(LD);
        P0 = 0;                                                d = 1;                d = 0;                                                            //清除段选

        P0 = 0xfd;                                  w = 1;                 w = 0;    //显示2位
        P0 = displaychar1[1];                 d = 1;                d = 0;
        timeout(LD);
        P0 = 0;                                                d = 1;                d = 0;                                                          //清除段选

        P0 = 0xfb;                                  w = 1;                 w = 0;   //显示3位
        P0 = displaychar1[2];                d = 1;                 d = 0;
        timeout(LD);
        P0 = 0;                                                d = 1;                d = 0;                                                          //清除段选

        P0 = 0xf7;                                        w = 1;                w = 0;   //显示4位
        P0 = displaychar1[3];                d = 1;                 d = 0;
        timeout(LD);
        P0 = 0;                                                d = 1;                d = 0;                                                        //清除段选,否则下一个位选变化后由于段选没变会将此位信息显示到下一个位。

        P0 = 0xef;                                        w = 1;          w = 0;   //显示5位
        P0 = displaychar1[4];                d = 1;                d = 0;
        timeout(LD);
        P0 = 0;                                                d = 1;                d = 0;                                                          //清除段选

        P0 = 0xdf;                                         w = 1;                 w = 0;   //显示6位
        P0 = displaychar1[5];                d = 1;                d = 0;
        timeout(LD);
        P0 = 0;                                                d = 1;                 d = 0;                                                  //清除段选

        P0 = 0xbf;                                         w = 1;                w = 0;   //显示7位
        P0 = displaychar1[6];                 d = 1;                 d = 0;
        timeout(LD);
        P0 = 0;                                                d = 1;                 d = 0;                                                  //清除段选

        P0 = 0x7f;                                        w = 1;                w = 0;  //显示8位
        P0 = displaychar1[7];                d = 1;                d = 0;
        timeout(LD);
        P0 = 0;                                                d = 1;                d = 0;                                                        //清除段选,否则下一个位选变化后由于段选没变会将此位信息显示到下一个位。

}
/************************************************************************************
-------------------------------以下是与时钟芯片的数据时序---------------------------*/

//写控制和一个字节
void sendchar(uchar csdat,uchar sdat)
{        SCLK = 0;
        TRST = 1;
        for(a=0;a<8;a++)
        {
                SCLK = 0;
                TIO  = (csdat%2);
                SCLK = 1;
                csdat >>=1;
        }
        for(a=0;a<8;a++)
        {
                SCLK = 0;
                TIO  = (sdat%2);
                SCLK = 1;
                sdat >>=1;
        }
        SCLK = 0;
        TRST = 0;

}
//读一个字节
uchar receviechar(uchar crdat)
{
        uchar rdat;
        TRST = 1;
//        TIO  = 1;
        TRST = 1;
        for(a=0;a<8;a++)
        {
                SCLK = 0;
                TIO  = (crdat%2);
                SCLK = 1;
                crdat >>=1;
        }
        for(a=0;a<8;a++)
        {
                SCLK =   1;
                rdat >>= 1;
                SCLK =   0;

                if(TIO)
                        rdat = rdat|0x80;
        }
        SCLK = 0;        TRST = 0;
        return rdat ;
}
//读取时分秒
void readtime()
{
        sendchar(0x8e,0);
        hour = receviechar(0x85);
        min  = receviechar(0x83);
        sce  = receviechar(0x81);
        sendchar(0x8e,0x80); //

}
//读取年月日
void readyear()
{
        sendchar(0x8e,0);
        date = receviechar(0x87);
        month  = receviechar(0x89);
        year  = receviechar(0x8d);
        sendchar(0x8e,0x80);         //

}
//=========================键盘扫描,用定时器延时================================
bit jianpan(K)
{
        if((!K)&TF0)    //如果S2按下且计时器0溢出
                {
                        TF0 = 0;
                        ja++;
                        if(ja>=2)
                                {//        P1 = 0;
                                        TR0 = 0;                    //每次按下后都会关闭定时器,后面的程度会检测松手,松开按键后会重新打开定时器,可以保护每次按下只起作用一次
                                        ja = 0;
                                        s = 1;
                                }
                        return s;
                }

        return s;

}

//===========================================================================================================
//**********************************************设置时间日期子函数*******************************************
//===========================================================================================================
void settime()
{
//        uchar sdat,seta;
//        bit sk;
        setbit=1;                                           //设置控制标识,进本函数后先就让标识打开,在下面延时跳出前都会一直跳入设置功能函数
        if(TF1&(s2==s3==s4==0))                          //没有按键按下时用定时器1来延时跳出
        {
                TF1=0;
                seta ++;
        }
        if(!(s2==s3==s4==0))        seta = 0;        //延时时间超过一定值,或者有按键被按下(注意!这个符号)时,时间会被延长
        if(s3); //P1++;                                                  //P1++无用:调试软件时检测运行的次数
        if(seta>=70)
        {
                setbit=0;                                          //关闭设置
                sdat = 0;
        }
        if(sk!=s2)                                              //sk用来做s2的中间暂存数据,用来用来识别S2是否变化过
        {
                sk = s2;
                if(s2)
                sdat ++;                                               //每次进行一次S2动作时才自加一次SDTA
                if(sdat ==6)sdat=7;                         //跳过星期,本程序不显示星期
        }
        m = timedate[sdat]/16*10+timedate[sdat]%16;                          //m用10进制存下
        if(s3) m--;
        if(s4) m++;
        switch (sdat)                                                   //每次进入设置的对应操作判断
        {
        case 1:
                if(m>59) m = 0;                                break;
        case 2:
                if(m>59) m = 0;                                break;
        case 3:
                if(m>23) m = 0;                                break;
        case 4:
                if(timedate[5]==4|timedate[5]==6|timedate[5]==9|timedate[5]==11)  //小月
                {
                        if(m>30) m = 1;                        break;
                }
                if(timedate[5]==2&(timedate[7]%4==0))                                                  //闰年2月
                {
                        if(m>29) m=1;         P1++;                break; //
                }
                if(timedate[5]==2&(timedate[7]%4!=0))                                                  //平年2月
                {
                        if(m>28) m=1;                        break;
                }
                if(m>31) m =1;                                break;                                                          //其它月分情况
        case 5:
                if(m>12) m = 1;                                 break;
        case 6:                 sdat++;                                           //跳过星期本程序不显示星期
                if(m>7)  m = 1;                                 break;
        case 7:
                if(m>99) m = 0;                                 break;
        default : /****不在判断范围的进行初始化处理*/
                sdat = 0; sk=0; setbit = 0;s2 = 0;//        P1++;        //本程序所有P1++都是测试软件运行情况用                                  //每次在不满足条件时自动让数据初始化,
                                                                        break;
                                                   //s2=0是优化点,在按下S2后按键标识不会清零,松手时程序已重复运行了很多遍,所以会重新跳回设置的第一位,加本命令可以让设置判断失效,不进设置页。
        }
        //==================================
        //setbit为1则说明以上有成立的条件,需要发送修改数据
        if(setbit)
        {
                sendchar(0x8e,0);                                                                                                //去写保护
                sendchar(commandchar[sdat],m/10*16+m%10);                                                //将改好的数字发送到1302
                sendchar(0x8e,0x80);                                                                                        //加写保护

                if(seta%5>2&seta<50)
                timedate[sdat] = 0xbb;                                                                                        //设置延时操作期间控制闪烁时间
        }                                          //显示空,对应段选的两位11;0xbb/16=11,0xbb%16=11  ,而上面段选数组中第12个数是显示空

//写程序时用的测试语句,无用时未删供复习时看看当时的思路
/*        switch (sdat)
        {
                case 1:
                P1=0xfe;
                m = sce;
                if(s4) m++;
                if(s3) m--;

                           break;
                case 2:
                P1=0xfd;                   break;
                case 3:
                P1=0xfb;                   break;
                case 4
                :P1=0xf7;                   break;
                case 5:
                P1=0xef;                   break;
                case 6:
                P1=0xdf;                   break;
                case 7:
                P1=0xbf;                   break;
                case 8:
                P1=0x7f;                   break;
                default :
                sdat = 0;sk=0;                                //每次在不满足条件时自动让数据初始化,
                break;

        } */
}
//===================================================================================
//============================== 主函数==============================================
main()
{

        SCLK = 0 ;
        TRST = 0 ;
        readyear();                                                                          //读取年月日
        if(year!=0x17)                                                                 //如果不是2017年,就初始化1302        ,给初值是17年10月03日,12:11:15
        {
                sendchar(0x8e,0);
                sendchar(0x80,0x15);
                sendchar(0x82,0x11);
                sendchar(0x84,0x12);

                sendchar(0x86,0x03);
                sendchar(0x88,0x10);
                sendchar(0x8c,0x17);
                sendchar(0x8e,0x80);
        }
        TMOD = 0x12;                   //设置定时器工作模式
        TR1 = 1;
        TR0 = 1;
        while(1)
        {
                if(!S2) s2 = jianpan(S2);
                if(!S3) s3 = jianpan(S3);
                if(!S4) s4 = jianpan(S4);

                TRST = 0;
        /*以下是开始年月日自动归零的问题修改,问题产生原因是开始没有加!setbit这个条件,程序在运行到设置年月日时依然会进
          入下面这个判断,然后再进入设置,但是年月日在这里还没有读数,所以这里的设置就会进入M=0然后加或减,从而让设置值
          出现错误
        */
                if((!ya&(!setbit)&(!s3))|(setbit&(sdat<4)))                                         //如果S2没有被按下且不在显示年月日的延时范围,而且设置标识为0时,或者在标识为1但是设置值在123中时,则正常显示时间格式
                {
                        readtime();         //P1++;           //先读一下时间然后再判官设置程序,这样的主要目的是让初m的值由1302决定。
                        if(s2|setbit)                        //按下S2或设置标识打开时会进入本判断
                        {
                                ya = 0;
                                settime();
                        }
                        displaychar1[0] = duan[hour/16];
                        displaychar1[1] = duan[hour%16];
                        displaychar1[2] = duan[10];
                        displaychar1[3] = duan[min/16];
                        displaychar1[4] = duan[min%16];
                        displaychar1[5] = duan[10];
                        displaychar1[6] = duan[sce/16];
                        displaychar1[7] = duan[sce%16];
                }
                if(((!setbit)&s3)|ya>0|(setbit&sdat>3))
                {
                        if(TF1&!setbit)
                        {
                                ya++;                                 //非设置页面才进去日期延时
                                TF1 = 0;
                        }
                        readyear();
                        if(s2|setbit)                        //按下S2或设置标识打开时会进入本判断
                        {
                                ya = 0;                                //进设置后会关闭日期显示延时
                                settime();
                        }
                        displaychar1[0] = duan[2];
                        displaychar1[1] = duan[0];
                        displaychar1[2] = duan[year/16];
                        displaychar1[3] = duan[year%16]|0x80;
                        displaychar1[4] = duan[month/16];
                        displaychar1[5] = duan[month%16]|0x80;
                        displaychar1[6] = duan[date/16];
                        displaychar1[7] = duan[date%16];
                        if(ya>70) ya =0;
                                                                                        //日期延时约6秒,大约时间,与计时器和程序的运行有关。
                } //P1=s;  P1=~P1;
                s3 = s4 =0;        //         P1 = 255;
                if(S2==S3==S4==1)
                {        // P1=255;
                        ja = 0;
                        TR0 = 1;
                        s2= s3= s4= 0;                  //松开按键后恢复计时器并清零按键值
                        s = 0;                          //为了快速跳时,s清零放在了松手检测中,s3和s4在按下不放后会重复跳值,想要每次按下只起作用一次
                }                                                  //的话,请将s放在本循环外面这个循环后面
                for(a=0; a<50;a++)                 //一个循环显示50次数码管
                        display();
        }
}

网友A(2017-12-16):
很好,在开发板试验过。

网友B:
很好,在开发板上实验成功后,自己另外又用两个四位共阳数码管另外焊了一块,也调试成功了,还加了自动补偿时间的程序,我这个1302的晶振一天快36秒,所以每过40秒就减掉1秒,现在时间很准了,还把那个初始化到17年的程序改成上电的时候如果调整键被按下就把时间初始化到程序设定的时间,哈哈,我是菜鸟,业余的刚开始学,挺有成就感,谢谢楼主

网友C(2018-06-25):
有没有原理图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好,在开发板上实验成功后,自己另外又用两个四位共阳数码管另外焊了一块,也调试成功了,还加了自动补偿 ...

怎么改的?

网友E(2019-03-05):
感谢分享,参考下

网友F(2019-04-07):
怎么样,这个代码完整的吗

网友G:
你好 你程序怎么还判断 润平年?ds1302不是自动识别的吗

网友H(2020-03-30):
已下载,请问有没有原理图或者仿真图

网友I:
非常详细的资料,给力

网友J(2021-07-29):
大家都测试过程序没问题吧,我怎么显示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