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详细教程(共16页pdf)

楼主:
先来看接口电路,使用的 IO 口不是唯一的哦,可随意定义接口,当然是在使用 IO 口模拟 SPI 且 IRQ 中断引脚不使用的使用查询方法判断接收状态的
情况下了。作为初探我们就是 用简单的 IO 模拟 SPI 的方法了,中断使用查询的方式。那么该教程讲解的接口与单片机的连接如下:

首先您需要了解 NRF24L01,请参阅“NRF24L01 芯片中文资料”或者“NRF24L01 芯片英文资料” 。
我们的教程是以一个简单的小项目为大家展示 NRF24L01 的使用方法与乐趣。我们所写教程均是以这种方式的呢,让您在学习的时候明白它能做什么,使您学起来不至于枯燥 无味。
作为简易的教程,我们只需要知道它是怎么使用的就够了,我们本教程的目的是用 NRF24L01 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且接收方会对比发送的数据与接收的数据,若完全相同则 控制 LED 闪烁一次,并且把接收到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 PC 端,通过串口工具查看接收到 的数据。
具体的要求如下:
1、 具备发送和接收的能力。
2、 发送 32 个字节的数据,接收方接收到正确数据之后给予提示,通过 LED
闪烁灯形
式。
3、 把接收到的数据传送到 PC 进行查看。
4、 发送端每隔大约 1.5 秒发送一次数据,永久循环。
以上是程序的要求,若您想自行设计出硬件接口,您也是可以添加一条呢:使用 DIY 方式设计 NRF24L01 的接口板, 且包含含单片机平台, 使用 PCB 方式或者万用板方式均可。如 果您想让自己学的很扎实,那么推荐您自行做出接口板子呢。当然若您的能力不足,那么我 们不推荐自行做板呢,因为这样会增

加您学习的难度,反而起到了反效果呢。我们知道 NRF24L01 的供电电压是 1.9V~3.6V 不能超过这个范围,低了不工作,高了可能烧毁 NRF24L01 芯片。我们常用的 STC89C52 的单片机的供电电压是 5V,我们不能直接给 24L01 这个模块供电,我们需要使用AMS1117-3.3V 稳压芯片把 5V 转成 3.3V 的电压为 24L01 模块供电。为此我们的设计原理图如下:包含单片机最小系统、供电系统、下载程序接口、5V 转 3.3V 电路、NRF24L01 模块接口。并且全部引出单片机的 IO 口,另外还加了 5 个电源输出接 口,为扩展使用。还包括了电源指示 LED 以及一个 IO 口独立控制的 LED,这个独立控制的 LED用于 NRF24L01 接收成功闪烁指示。为了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在设计中添加了两个滤 波电容。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16页):

网友A(2017-11-27):
正在学习无线遥控编程,谢谢楼主!

网友B:
很好的资料,正想学遥控!

网友C(2018-05-07):
就在找这个,谢楼主

网友D(2019-07-11):
正在学习,研究中

网友E:
很不错  挺好的 学习了

网友F:
感谢楼主,最近正在学习相关部分

网友G(2019-10-10):
正在寻找无线遥控编程,谢谢楼主!!!!

网友H:
很好的资料,可以用过传送多个字符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