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亮度 定时 中断 用C语言写

楼主(2017-11-27):
六个按键控制六个亮度帮我解释下if语句
如果用一个按键控制六个亮度怎么编程 按一下就换个亮度
求代码只要代码  顺便加注释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PWM_T = 0;   //占空比控制变量
sbit c7=P3^7;  //6个按键,决定输出PWM_T值
sbit c6=P3^6;
sbit c5=P3^5;
sbit c4=P3^4;
sbit c3=P3^3;
sbit c2=P3^2;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uInt n;

TMOD=0x02;   //定时器0,工作模式2,8位定时模式
TH0=210;     //写入预置初值(取值1-255,数越大PWM频率越高)
TL0=210;     //写入预置值 (取值1-255,数越大PWM频率越高)
TR0=1;       //启动定时器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1;        //允许总中断

P1=0xff;  //初始化P1,输出端口
P0=0xff;  //初始化P0

while(1)      //PWM周期100,高电平100- PWM_T, 低电平PWM_T,低电平工作
{
  for(n=0;n<200;n++);           //延时,取值0-65535,数字越大变化越慢

  if(!c7||!c6||!c5||!c4||!c3||!c2)     //通过按键改变占空比
  {
  if(!c7)         PWM_T=0;      //这些值可以改变
else if(!c6)    PWM_T=10;
else if(!c5)    PWM_T=35;
else if(!c4)    PWM_T=60;
else if(!c3)    PWM_T=85;
else if(!c2)    PWM_T=100;
  }
}
}

/****************************************************
               /定时器0中断模拟PWM
****************************************************/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2
{
static  uchar   t ;   //PWM计数
t++;    //每次定时器溢出加1

if(t==100)   //PWM周期 100个单位
{
  t=0;  //使t=0,开始新的PWM周期
  P1=0x00;  //使LED灯亮  ,输出端口
  P0=0x00;  //使LED灯亮  ,输出端口
}

if(PWM_T==t)  //按照当前占空比切换输出为高电平
{  P1=0xff;        //使LED灯灭
    P0=0xff;        //使LED灯灭
}
}

网友A:
我加了段按键消抖加循环,在开发版上实现好了,程序在下面的回复中,我把按键改为了3.0口。#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PWM_T = 0;   //占空比控制变量
uchar num;

sbit c2=P3^0;                        //1个按键,决定输出PWM_T值

void delay10ms(void)
{
    uchar i,j;
        for(i=0;i<200;i++)
        for(j=0;j<200;j++);
}//软件消抖加延时
void keyscan()
{
        if(c2==0)
        {
                while(c2==0);
                num++;
        }
}//确认一个按键按下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uInt n;

TMOD=0x02;   //定时器0,工作模式2,8位定时模式
TH0=210;     //写入预置初值(取值1-255,数越大PWM频率越高)
TL0=210;     //写入预置值 (取值1-255,数越大PWM频率越高)
TR0=1;       //启动定时器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1;        //允许总中断

P1=0xff;  //初始化P1,输出端口
P0=0xff;  //初始化P0

while(1)      //PWM周期100,高电平100- PWM_T, 低电平PWM_T,低电平工作
{
  for(n=0;n<200;n++);           //延时,取值0-65535,数字越大变化越慢

                  keyscan();                                                  //通过按键改变占空比
                if(num<1)        //num 这个数值是按键的次数
                PWM_T=0;
                else if(num<2)                                                                   //这些值可以改变
                PWM_T=10;
                else if(num<3)
                PWM_T=35;
                else if(num<4)
                PWM_T=60;
                else if(num<5)
                PWM_T=85;
                else if(num<6)
                {PWM_T=100;num=0;}
}
}

/****************************************************
               /定时器0中断模拟PWM
****************************************************/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2
{
static  uchar   t ;   //PWM计数
t++;    //每次定时器溢出加1

if(t==100)   //PWM周期 100个单位
{
  t=0;  //使t=0,开始新的PWM周期
  P1=0x00;  //使LED灯亮  ,输出端口
  P0=0x00;  //使LED灯亮  ,输出端口
}

if(PWM_T==t)  //按照当前占空比切换输出为高电平
{  P1=0xff;        //使LED灯灭
    P0=0xff;        //使LED灯灭
}
}

这是实现的现象,很简单的

这是实现的现象,很简单的

网友B(2018-05-01):
引用 网友A:
我加了段按键消抖加循环,在开发版上实现好了,程序在下面的回复中,我把按键改为了3.0口。#include

#d ...

为什么我用proteus仿真LED是一闪一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