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我改下程序错误

楼主(2017-11-27):
求,帮我改下程序错误

网友A:
怎么发文件夹我好发给你

网友A: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OSC=12MHz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eathex 1800 //????????????,4???????1?,???1600?? ,????375ms???1800
#define L 0  //??
#define M 1  //??
#define H 2         //??

sbit sounder=P3^6;  //sounder ??P3.7?? ???P2.4
uchar thh0,tll0;
bit flag;

uint code toneH[]={0,65058,65110,65157,65178,65217,65252,65282};
uint code toneM[]={0,64580,64684,64777,64820,64898,64968,65030};
uint code toneL[]={0,63628,63853,64021,64103,64260,64400,64524};
             //???   1          2           3          4           5         6           7

//L=low, M=middle, H=High

//uchar code duration[]={0,1,  2,        3,  4,      5,6,7,8,9,10,11,12,13,14,15,16};
               //        1/4,2/4=1/2?,3/4,4/4=1?,...

struct music{
        uchar degree,tune,duration;
}*pt,mv;
struct music code sb[]=                           //??,1=C 4/4
                                        {M,5,4, M,3,2,M,5,2, H,1,8,    M,6,4,H,1,4,M,5,8,
                                         M,5,4,        M,1,2,M,2,2, M,3,4, M,2,2,M,1,2,   M,2,8, M,0,8,
                                         M,5,4, M,3,2,M,5,2, H,1,6, M,7,2,
                                         M,6,4, H,1,4, M,5,8,         M,5,4, M,2,2,M,3,2, M,4,6, L,7,2,   M,1,8, M,0,8,
                                         M,6,4, H,1,4, H,1,8,         M,7,4,        M,6,2,M,7,2, H,1,8,
                                         M,6,2,M,7,2, H,1,2,M,6,2, M,6,2,M,5,2, M,3,2,M,1,2,   M,2,8, M,0,8,
                                         M,5,4, M,3,2,M,5,2, H,1,6, M,7,2,   M,6,4, H,1,4, M,5,8,
                                         M,5,4, M,2,2,M,3,2, M,4,6, L,7,2,   M,1,12, M,0,4,        M,0,0
                                        };

struct music code tn[]=                 //?? 1=C 2/4
        {        //??
                H,3,2,H,3,4,H,3,2,  H,3,2,H,2,2,H,2,4,  H,1,2,H,1,4,H,1,2,
                H,2,2,H,1,2, M,6,2,M,5,2,  M,5,2,M,5,4,M,5,2, M,6,2,M,5,2, H,2,2,H,3,2,
                H,1,8,  H,1,4,

                M,3,2,M,5,2, M,5,6, M,3,2,                                        //1

                M,6,2,M,6,2, M,7,2,M,6,2,  M,0,2,M,6,2,M,6,2,M,5,2, H,1,4,H,1,2,H,1,2,
                H,1,2,M,6,2, H,1,2,M,6,2,  M,5,12, M,3,2,M,5,2,  M,5,6,M,3,2,
                M,6,2,M,6,2, M,7,2,M,6,2,  M,0,2,M,6,2, M,6,2,M,5,2,

                H,1,4,H,1,3,H,1,1, H,1,2,M,6,2, M,6,2,H,1,2, H,2,16,
                H,5,2, H,5,4, H,5,1, H,5,3,H,5,2, H,3,2,H,2,2,
                H,1,2,H,1,4, M,6,1,M,6,3,H,1,2, M,6,2,H,1,2,

                H,2,2,H,2,2, H,2,2,H,1,2,  H,2,2,H,1,2, H,3,2,H,2,2, H,2,16,
                H,3,2, H,3,4, H,3,2,  H,3,2,H,2,2, H,2,4,  H,1,2, H,1,4, H,1,2,
                H,2,2,H,1,2, M,6,2,M,5,2,  M,5,2,M,5,2, M,0,2,M,5,2,

                M,6,2,M,5,2, H,2,2,H,3,2, H,1,16,

                M,3,2,M,5,2, M,5,6, M,3,2,                                        //2

                M,6,2,M,6,2, M,7,2,M,6,2,  M,0,2,M,6,2,M,6,2,M,5,2, H,1,4,H,1,2,H,1,2,
                H,1,2,M,6,2, H,1,2,M,6,2,  M,5,12, M,3,2,M,5,2,  M,5,6,M,3,2,
                M,6,2,M,6,2, M,7,2,M,6,2,  M,0,2,M,6,2, M,6,2,M,5,2,

                H,1,4,H,1,3,H,1,1, H,1,2,M,6,2, M,6,2,H,1,2, H,2,16,
                H,5,2, H,5,4, H,5,1, H,5,3,H,5,2, H,3,2,H,2,2,
                H,1,2,H,1,4, M,6,1,M,6,3,H,1,2, M,6,2,H,1,2,

                H,2,2,H,2,2, H,2,2,H,1,2,  H,2,2,H,1,2, H,3,2,H,2,2, H,2,16,
                H,3,2, H,3,4, H,3,2,  H,3,2,H,2,2, H,2,4,  H,1,2, H,1,4, H,1,2,
                H,2,2,H,1,2, M,6,2,M,5,2,  M,5,2,M,5,2, M,0,2,M,5,2,

                M,6,2,M,5,2, H,2,2,H,3,2, H,1,16,

                M,3,2,M,5,2, M,5,6, M,3,2,                                        //3

                M,6,2,M,6,2, M,7,2,M,6,2,  M,0,2,M,6,2,M,6,2,M,5,2, H,1,4,H,1,2,H,1,2,
                H,1,2,M,6,2, H,1,2,M,6,2,  M,5,12, M,3,2,M,5,2,  M,5,6,M,3,2,
                M,6,2,M,6,2, M,7,2,M,6,2,  M,0,2,M,6,2, M,6,2,M,5,2,

                H,1,4,H,1,3,H,1,1, H,1,2,M,6,2, M,6,2,H,1,2, H,2,16,
                H,5,2, H,5,4, H,5,1, H,5,3,H,5,2, H,3,2,H,2,2,
                H,1,2,H,1,4, M,6,1,M,6,3,H,1,2, M,6,2,H,1,2,

                H,2,2,H,2,2, H,2,2,H,1,2,  H,2,2,H,1,2, H,3,2,H,2,2, H,2,16,
                H,3,2, H,3,4, H,3,2,  H,3,2,H,2,2, H,2,4,  H,1,2, H,1,4, H,1,2,
                H,2,2,H,1,2, M,6,2,M,5,2,  M,5,2,M,5,2, M,0,2,M,5,2,

                M,6,2,M,5,2, H,2,2,H,3,2, H,1,16,

                M,3,2,M,5,2, M,5,6, M,3,2,                                        //4

                M,6,2,M,6,2, M,7,2,M,6,2,  M,0,2,M,6,2,M,6,2,M,5,2, H,1,4,H,1,2,H,1,2,
                H,1,2,M,6,2, H,1,2,M,6,2,  M,5,12, M,3,2,M,5,2,  M,5,6,M,3,2,
                M,6,2,M,6,2, M,7,2,M,6,2,  M,0,2,M,6,2, M,6,2,M,5,2,

                H,1,4,H,1,3,H,1,1, H,1,2,M,6,2, M,6,2,H,1,2, H,2,16,
                H,5,2, H,5,4, H,5,1, H,5,3,H,5,2, H,3,2,H,2,2,
                H,1,2,H,1,4, M,6,1,M,6,3,H,1,2, M,6,2,H,1,2,

                H,2,2,H,2,2, H,2,2,H,1,2,  H,2,2,H,1,2, H,3,2,H,2,2, H,2,16,
                H,3,2, H,3,4, H,3,2,  H,3,2,H,2,2, H,2,4,  H,1,2, H,1,4, H,1,2,
                H,2,2,H,1,2, M,6,2,M,5,2,  M,5,2,M,5,2, M,0,2,M,5,2,

                M,6,2,M,5,2, H,2,2,H,3,2, H,1,16,
                //??
                H,1,8, H,3,8, H,3,2, H,3,4, H,3,2, H,3,2,H,2,2, H,2,4, H,1,2, H,1,4, H,1,2,
                H,2,2,H,1,2, M,6,2,M,5,2,  M,5,2,M,5,2, M,0,2,M,5,2,
                M,6,2,M,5,2, H,2,2,H,3,2, H,1,12, M,0,4,  M,0,0

        };
        struct music code sszymmh[]=
                {
                M,6,6, M,5,2, M,3,4, M,5,4, H,1,4, M,6,2, M,5,2, M,6,8,
                M,3,5, M,5,2, M,6,2, M,5,5, M,3,5, M,1,2, L,6,2, M,5,2, M,3,2, M,2,8,
                M,2,7, M,3,2, M,5,2, M,6,2, M,3,3, M,2,3, M,1,8,
                M,5,8, M,3,2, M,2,2, M,1,2, L,6,2, M,1,2, L,5,16, M,0,0
                };

void delayms(uint ms)
{
        uint i;
        uchar j;
        for(i=0;i<ms;i++);
         for(j=0;j<120;j++);
}

void main()
{
        sounder=0;
        TMOD=0x01;
        EA=1;
        ET0=1;
        flag=0;

        while(1)
        {
           if (flag==0)
           {
                    pt=&sb;
                 flag=1;
           }
           else
           {
                    pt=&tn;
                 flag=0;
           }

                while((pt->tune!=0)||(pt->duration!=0))
                {
                        switch (pt->degree)
                         {
                                case M:
                                           if(toneM[pt->tune]==0)
                                           {
                                                     sounder=0;
                                           }
                                           else
                                           {
                                                     thh0=toneM[pt->tune]/256;
                                                     tll0=toneM[pt->tune]%256;
                                           }
                                       break;
                                case H:
                                           thh0=toneH[pt->tune]/256;
                                           tll0=toneH[pt->tune]%256;

                                       break;
                                case L:
                                           thh0=toneL[pt->tune]/256;
                                           tll0=toneL[pt->tune]%256;
                               break;
                                default:break;
                          }
                         TR0=1;
                         delayms(pt->duration*beathex);
                         TR0=0;
                         sounder=0;
                         delayms(2);
                         pt++;
                }
                delayms(60000);
        }

}

void yinfu_freq() interrupt 1
{
        TH0=thh0;
        TL0=tll0;
        sounder=~soun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