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交通灯仿真图的单片机源代码

楼主(2017-11-27):
哪位大神能帮我看看有没有这个图的源代码,小弟新人感激不尽

网友A:
你这个就是交通灯的电路嘛。
这有一个示例程序。不一定能配你的硬件,但可以参考的。它对应电路如图所示。

#include<reg51.h>

//--定义使用的IO口--//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PLACE P1

#define GPIO_TRAFFIC P2

sbit RED10   = P2^0;   //上人行道红灯
sbit GREEN10 = P2^1;   //上人行道绿灯
sbit RED11   = P2^2;
sbit YELLOW11= P2^3;
sbit GREEN11 = P2^4;

sbit RED00   = P3^0;        //右人行道红灯
sbit GREEN00 = P3^1;        //右人行道绿灯
sbit RED01   = P2^5;
sbit YELLOW01= P2^6;
sbit GREEN01 = P2^7;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DIG_PLACE[8] =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位选控制   查表的方法控制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unsigned char Time, Second;                  //用来存放定时时间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DigDisplay(); //动态显示函数
void Timer0Cofig(void);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Second = 1;

        Timer0Cofig();

        while(1)
        {
                if(Second == 70)
                {
                        Second = 1;
                }

                //--宝田路通行,30秒--//
                if(Second < 31)
                {
                        DisplayData[0] = 0x00;
                        DisplayData[1] = 0x00;
                        DisplayData[2] = DIG_CODE[(30 - Second) % 100 / 10];
                        DisplayData[3] = DIG_CODE[(30 - Second) %10];
                        DisplayData[4] = 0x00;
                        DisplayData[5] = 0x00;
                        DisplayData[6] = DisplayData[2];
                        DisplayData[7] = DisplayData[3];
                        DigDisplay();

                        //--宝田路通行--//

                        GPIO_TRAFFIC = 0xFF;  //将所有的灯熄灭
                        RED00 = 1;
                        GREEN00 = 1;

                        GREEN11 = 0;    //宝田路绿灯亮
                        GREEN10        = 0;    //宝田路人行道绿灯亮

                        RED01 = 0;      //前进路红灯亮
                        RED00 = 0;      //前进路人行道红灯亮
                }

                //--黄灯等待切换状态,5秒--//
                else if(Second < 36)
                {
                        DisplayData[0] = 0x00;
                        DisplayData[1] = 0x00;
                        DisplayData[2] = DIG_CODE[(35 - Second) % 100 / 10];
                        DisplayData[3] = DIG_CODE[(35 - Second) %10];
                        DisplayData[4] = 0x00;
                        DisplayData[5] = 0x00;
                        DisplayData[6] = DisplayData[2];
                        DisplayData[7] = DisplayData[3];
                        DigDisplay();

                        //--黄灯阶段--//

                        GPIO_TRAFFIC = 0xFF;  //将所有的灯熄灭
                        RED00 = 1;
                        GREEN00 = 1;

                        YELLOW11 = 0;    //宝田路黄灯亮
                        RED10        = 0;     //宝田路人行道红灯亮

                        YELLOW01 = 0;    //前进路红灯亮
                        RED00 = 0;       //前进路人行道红灯亮
                }

                //--前进路通行--//
                else if(Second < 66)
                {
                        DisplayData[0] = 0x00;
                        DisplayData[1] = 0x00;
                        DisplayData[2] = DIG_CODE[(65 - Second) % 100 / 10];
                        DisplayData[3] = DIG_CODE[(65 - Second) %10];
                        DisplayData[4] = 0x00;
                        DisplayData[5] = 0x00;
                        DisplayData[6] = DisplayData[2];
                        DisplayData[7] = DisplayData[3];
                        DigDisplay();

                        //--黄灯阶段--//

                        GPIO_TRAFFIC = 0xFF;  //将所有的灯熄灭
                        RED00 = 1;
                        GREEN00 = 1;

                        RED11 = 0;       //宝田路红灯亮
                        RED10 = 0;       //宝田路人行道红灯亮

                        GREEN01 = 0;     //前进路绿灯亮
                        GREEN00 = 0;     //前进路人行道绿灯亮
                }

                //--黄灯等待切换状态,5秒--//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DisplayData[1] = 0x00;
                        DisplayData[2] = DIG_CODE[(70 - Second) % 100 / 10];
                        DisplayData[3] = DIG_CODE[(70 - Second) %10];
                        DisplayData[4] = 0x00;
                        DisplayData[5] = 0x00;
                        DisplayData[6] = DisplayData[2];
                        DisplayData[7] = DisplayData[3];
                        DigDisplay();

                        //--黄灯阶段--//

                        GPIO_TRAFFIC = 0xFF;  //将所有的灯熄灭
                        RED00 = 1;
                        GREEN00 = 1;

                        YELLOW11 = 0;    //宝田路黄灯亮
                        RED10        = 0;     //宝田路人行道红灯亮

                        YELLOW01 = 0;    //前进路红灯亮
                        RED00 = 0;       //前进路人行道红灯亮
                }
        }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使用数码管显示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 i<8; i++)
        {
                GPIO_PLACE = DIG_PLACE[i];           //发送位选
                GPIO_DIG = DisplayData[i];     //发送段码
                j = 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 = 0x00;               //消隐
        }
}

/*******************************************************************************
* 函 数 名         : Timer0Cofig
* 函数功能                   : 配置定时器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Cofig(void)
{
        TMOD = 0x01;     //定时器0选择工作方式1
    TH0  = 0x3C;         //设置初始值,定时50MS
    TL0  = 0xB0;
    EA   = 1;             //打开总中断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

/*******************************************************************************
* 函 数 名         : Timer0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3C;         //设置初始值
        TL0 = 0xB0;
        Time++;
        if(Time == 20)
        {
                Second ++;
                Time = 0;
        }
}

网友B: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renrh=P3^0;          //人行道右红
sbit renrl=P3^1;// 人行道右绿
sbit rensh=P2^0;  //人上下红灯
sbit rensl=P2^1; //人上下绿灯
sbit cherh=P2^5; //车左右红灯
sbit chery=P2^6; //车左右黄灯
sbit cherl=P2^7; //车左右绿灯
sbit chesh=P2^2; //车上下红灯
sbit chesy=P2^3;//车上下黄灯
sbit chesl=P2^4;//车上下绿灯
uint8 smgduan[16]={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uint8 smgwei[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int8 sec,sum;
uint8 smgshu[8];
void delay(uint16 i)
{
          while(i--);
}
void init0()   //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1;
        TH1=0x3c;
        TL1=0xb0;  //定时50ms
        TR0=1;
        ET0=1;
        EA=1;
}
void smgsaomiao()  //扫描显示
{
        uint8 i;
        for(i=0;i<8;i++)
        {
                P0=smgshu[i];
                P1=smgwei[i];
                delay(300);
        }
}
void main()
{
        init0();
        sec=1;
        while(1)
        {
                if(sec==70)
                {
                        sec=1;
                }
                if(sec<31)
                {
                        P2=0xff;
                        P3=0xff;
                        renrh=0;
                        chesl=0;
                        cherh=0;
                        rensl=0;
                        smgshu[0]=0x00;
                        smgshu[1]=0x00;
                        smgshu[2]=smgduan[(30-sec)/10];
                        smgshu[3]=smgduan[(30-sec)%10];
                        smgshu[4]=0x00;
                        smgshu[5]=0x00;
                        smgshu[6]=smgduan[(30-sec)/10];
                        smgshu[7]=smgduan[(30-sec)%10];
                        smgsaomiao();
                }
                if(sec>30&&sec<36)
                {
                        P3=0xff;
                        P2=0xff;
                        renrh=0;
                        chesy=0;
                        chery=0;
                        rensh=0;
                        smgshu[0]=0x00;
                        smgshu[1]=0x00;
                        smgshu[2]=smgduan[(36-sec)/10];
                        smgshu[3]=smgduan[(36-sec)%10];
                        smgshu[4]=0x00;
                        smgshu[5]=0x00;
                        smgshu[6]=smgduan[(36-sec)/10];
                        smgshu[7]=smgduan[(36-sec)%10];
                        smgsaomiao();
                }
                if(sec>35&&sec<66)
                {
                        P3=0xff;
                        P2=0xff;
                        renrl=0;
                        chesh=0;
                        cherl=0;
                        rensh=0;
                        smgshu[0]=0x00;
                        smgshu[1]=0x00;
                        smgshu[2]=smgduan[(65-sec)/10];
                        smgshu[3]=smgduan[(65-sec)%10];
                        smgshu[4]=0x00;
                        smgshu[5]=0x00;
                        smgshu[6]=smgduan[(65-sec)/10];
                        smgshu[7]=smgduan[(65-sec)%10];
                        smgsaomiao();
                }
                if(sec>65&&sec<71)
                {
                        P3=0xff;
                        P2=0xff;
                        renrh=0;
                        chesy=0;
                        chery=0;
                        rensh=0;
                        smgshu[0]=0x00;
                        smgshu[1]=0x00;
                        smgshu[2]=smgduan[(70-sec)/10];
                        smgshu[3]=smgduan[(70-sec)%10];
                        smgshu[4]=0x00;
                        smgshu[5]=0x00;
                        smgshu[6]=smgduan[(70-sec)/10];
                        smgshu[7]=smgduan[(70-sec)%10];
                        smgsaomiao();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1=0x3c;
        TL1=0xb0;
        sum++;
        if(sum==20)
        {
                sum=0;
                sec++;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老铁,这个代码是我的那个图的吗

网友C:
这就是一个交通灯的仿真,你可以在网上搜交通灯程序。不过最好还是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