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连发码的理解

楼主(2017-11-27):
按住某键一直不放,发到的编码是不是这样:
引导码(9+4.5MS),用户码,用户反码,按键码,按键反码,连发码(9+2.5MS),连发码(9+2.5MS),连发码(9+2.5MS),连发码(9+2.5MS)....
也就是最后一直在不停的发送连发码,直到松开按键才停止?

网友A:
不是吧,一直按着只发一次,然后一直是高

网友B:
重复码的格式是由9ms的AGC高电平和4.5ms的低电平及一个560us的高电平组成
其实这只是NEC协议的内容。
不同的红外遥控协议,有不同的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复码的格式是由9ms的AGC高电平和4.5ms的低电平及一个560us的高电平组成
其实这只是NEC协议的内容。
不 ...

但我的遥控发送的是NEC的协议,也就是你说的9ms的AGC高电平和4.5ms的低电平及一个560us的高电平组成???并且只发一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我的遥控发送的是NEC的协议,也就是你说的9ms的AGC高电平和4.5ms的低电平及一个560us的高电平组成?? ...

既然叫重复码,当然是重复出现了,只要你的按键不松开,除了正常的功能四码,跟着的就是重复码。按下一个键,功能四码只出现一次,以后都是重复码。

楼主:
明白,有关于这个重复码的应用代码可参考吗?

网友C(2018-08-08):
引用 楼主:
明白,有关于这个重复码的应用代码可参考吗?

重复码可以用于判断按键是否长按。。。当在一段时间内(长按一般是3S),不断检测到该重复码,即可判断是按键长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明白,有关于这个重复码的应用代码可参考吗?

有的,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