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风速单片机实训需要哪些零件

楼主(2017-11-27):
做一个测风速的单片机都需要哪些零件

网友A:
提供转化的方法,比如风速与压力(压强)、风速与转速,所以用什么元件取决于你有什么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测风速——好主意!
选器件——就是输入、输出设备了。输入设备多为传感器了,基本思路就是,用什么与风有 ...

可以用ADC0809把传感器输出的电信号转化为数字量吗

网友C:
测风速——好主意!
选器件——就是输入、输出设备了。输入设备多为传感器了,基本思路就是,用什么与风有关,它怎么把风速转换成电压(或电流)等电学量;输出设备就是你想让结果怎样让你看到。
这些想好了(多在网上看看有哪些传感器,才能想到怎样采集数据),再搭电路、编程序。
你这个问题我不能直接回答你,因为我的回答不一定是最好的。你要做项目,就得自己开动起来哦。
举例:风可以让扇叶转动,而转动可以有光电传感器测量,也可能是其它传感器测量,风速与转动快慢有什么关系,换算后,可以用1602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