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训有没有什么适合新手做的项目,比流水灯稍难的

楼主(2017-11-27):
有没有什么适合新手做的项目,比流水灯稍难的

网友A:
万年历、温度报警器之类的呀

网友B:
单片机涉及硬件和软件。
第一:硬件主要指单片机能控制的器件,多得很,有的控制简单,有的复杂,有的低级单片机就可控制,有的需要高级单片机才行。
第二:软件主要是指你编制的程序。这个内容也是很多的,不仅要对语言熟悉,还要有相当的算法知识,不仅要了解硬件基础,还要对单片机本身的结构有深入的了解。
第三:还要能设计电子电路,这个内容更加广泛。
就你说的新手,流水灯项目,可以了解程序是怎样控制I/O口的、程序中可以用到哪些资源等等。
如果你都了解到了,可以做很多事了!如:搞个智能控制——温控、光控、气体控制等等,每次可以由一个传感器+一个输出设备,慢慢加更多的传感器、输出设备。
试试吧,天地广得很呢,你才开了个头而已。

网友C:
温度传感器呀  时钟呀

网友D:
接下来你没试试数码管显示,用定时器做时钟,或者学习按键,矩阵键盘学习好之后可以做一个DS1302的时钟再学习1602显示什么的做个简易计算器,慢慢来

网友E: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涉及硬件和软件。
第一:硬件主要指单片机能控制的器件,多得很,有的控制简单,有的复杂,有的低级 ...

有没有什么具体好的推荐啊,造价低而且很容易成功的,毕竟第一次做

网友F:
简易电子计算器啊     电子音乐啊    什么的

网友G:
转速检测咋样,挺适合的吧

网友H:
这个简单,弄无线温度 湿度 风速检测仪。用上24l01,实现好多机通信。弄得完善的话,还能成为一个不错的产品。

网友I:
先把基础概念学会,中断定时这些弄懂了,再去加一些传感器

网友J:
可以做个循迹小车,简单的飞控什么的

网友K:
计算器 广告牌 公交车报站系统之类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