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四个按键 谢谢各位大神了

楼主(2017-11-27):
加两个按键   k1→下移 下移到故障四返回到故障一   k2  按下k2进入故障一中 按下k3 通 D1小灯亮  断D2小亮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lcd.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P1^0;
sbit jian1=P3^0; //按键
sbit jian2=P3^1; //按键
sbit jian4=P3^3; //按键
sbit yg1=P1^0;        //箭头
unsigned char        l=1,kkk=1,vv=1;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液晶显示位置函数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从第X行的第Y位置开始显示
{
uchar pos;
if(x==1)        //第一行
{ x=0x80;}
else if(x==2)  //第二行
{ x=0x90;}
else if(x==3)  //第三行
{ x=0x88;}
else if(x==4)  //第四行
{ x=0x98;}
pos=x+y-1;     //首地址为0X80
LcdWriteCom(pos);
}
//液晶写一个字符串函数
void lcd_write_string(uchar *str)
{
while(*str!='\0')  //未结束
{
  LcdWriteData(*str++);
          Lcd1602_Delay1ms(1);
}
}
void chushihua()
{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EA=1;ET0=1;TR0=1;
ET1=1;TR1=0;
}
void main(void)
{
        u8 i=5;
        chushihua();
        LcdInit();
        lcd_pos(1,1);
        lcd_write_string("内蒙古电子学院");
        lcd_pos(2,1);
        lcd_write_string("----毕业设计----");
    lcd_pos(3,1);
        lcd_write_string("汽车故障设置仪");
        Lcd1602_Delay1ms(2000);
                LcdWriteCom(0x01);

                        chushihua();
         lcd_pos(1,1);
        lcd_write_string("设计人:");
        lcd_pos(2,1);
        lcd_write_string("王泽伟、韩鑫宇");
    lcd_pos(3,1);
        lcd_write_string("  刘孟君  ");
        lcd_pos(4,1);
        lcd_write_string("指导教师:宋伟");
        Lcd1602_Delay1ms(2000);

                LcdWriteCom(0x01);
        while(1)
        {
     chushihua();
          lcd_pos(1,1);
         lcd_write_string("故障一:");
           if(yg1==1){lcd_pos(1,8);lcd_write_string("←");TR1=0;}
          else {lcd_pos(1,8);lcd_write_string("← ");TR1=1;}
         lcd_pos(2,1);
         lcd_write_string("故障二:");
     lcd_pos(3,1);
         lcd_write_string("故障三:");
         lcd_pos(4,1);
         lcd_write_string("故障四:");

         while(1);

        }
}

网友A:
你能确认这个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只能在可以正常运行的基础上添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