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舰V3通过ESP8266获得网络天气

楼主(2017-11-27):
之前用8266和机智云成功通信了, 但是一直不知道8266是怎么设置联网,因为这个是下载的机智云的固件。后来就寻思着做了这个网络天气的。网上几乎没有人用STM32做天气的,基本上都是用arduino或者直接用esp8266+oled。

一、
硬件:战舰V3 + ESP8266 + 2.8寸屏
软件:1、esp8266的配置
         2、连接天气的服务器,get API数据
         3、cjson的移植与解析
         4、UTF8转GBK转码,这个网上很少例程
         5、图标的取模

   首先配置esp8266为透传模式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while(atk_8266_send_cmd("AT","OK",20))//¼ì2éWIFIÄ£¿éêÇ·ñÔúÏß
        {
                atk_8266_quit_trans();//íË3öí¸′«
                atk_8266_send_cmd("AT+CIPMODE=0","OK",200);  //1رÕí¸′«Ä£ê½
                Show_Str(40,55,200,16,"Î′¼ì2aμ½Ä£¿é!!!",16,0);
                delay_ms(800);
                LCD_Fill(40,55,200,55+16,WHITE);
                Show_Str(40,55,200,16,"3¢êÔᬽóÄ£¿é...",16,0);
        }
        while(atk_8266_send_cmd("ATE0","OK",20));//1رջØÏÔ
        atk_8266_send_cmd("AT+CWMODE=1","OK",50);                //éèÖÃWIFI STAÄ£ê½
        atk_8266_send_cmd("AT+RST","OK",20);                //DHCP·tÎñÆ÷1رÕ(½öAPÄ£ê½óDD§)
        delay_ms(1000);         //Ñóê±3Sμè′yÖØÆô3é1|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éèÖÃᬽóμ½μÄWIFIíøÂçÃû3Æ/¼óÃü·½ê½/ÃüÂë,Õa¼¸¸ö2ÎêyDèòa¸ù¾YÄú×Ô¼oμÄ·óéÆ÷éèÖýøDDDT¸Ä!!
        atk_8266_send_cmd("AT+CIPMUX=0","OK",20);   //0£oμ¥ᬽó£¬1£o¶àᬽó
        sprintf((char*)p,"AT+CWJAP=\"%s\",\"%s\"",wifista_ssid,wifista_password);//éèÖÃÎTÏß2Îêy:ssid,ÃüÂë
        while(atk_8266_send_cmd(p,"WIFI GOT IP",300));                                        //ᬽóÄ¿±ê·óéÆ÷,2¢Çò»ñμÃIP

然后连接天气服务器,get API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sprintf((char*)p,"AT+CIPSTART=\"TCP\",\"%s\",%s",WEATHER_SERVERIP,WEATHER_PORTNUM);    //ÅäÖÃÄ¿±êTCP·tÎñÆ÷
        res = atk_8266_send_cmd(p,"OK",200);//ᬽóμ½Ä¿±êTCP·tÎñÆ÷
        if(res==1)
        {
                myfree(SRAMIN,p);
                return 1;
        }
        delay_ms(300);
        atk_8266_send_cmd("AT+CIPMODE=1","OK",100);      //′«êäÄ£ê½Îa£oí¸′«
        atk_8266_get_wanip(ipbuf);//»ñè¡WAN IP
        sprintf((char*)p,"IPμØÖ·:%s ¶Ë¿ú:%s",ipbuf,(u8*)WEATHER_PORTNUM);
//        Show_Str(30,65,200,12,p,12,0);                                //ÏÔê¾IPμØÖ·oí¶Ë¿ú
        USART3_RX_STA=0;
        atk_8266_send_cmd("AT+CIPSEND","OK",100);         //¿aê¼í¸′«
        printf("start trans...\r\n");

        u3_printf("GET [color=rgb(0, 130, 0) !important][url=https://api.seniverse.com/]https://api.seniverse.com[/url]);

然后再解析这个API返回的数据,并予以显示。

二、
1.目前免费的API有很多,我比较喜欢“心知天气”( https://www.seniverse.com/ )和 “和风天气”(http://www.heweather.com/  )。
  大家可以到这两个网站去注册,选择你们喜欢的天气API。心知天气的免费API返回的数据表少,功能较少。而和风天气的免费API则返回的比较详细。
  我这里选择心知天气,然后大家可以去看看心知天气的文档,里面有详细的数据结构(cjson数据)。
2.移植和解析cjson。
  这个东西很简单,我也是第一次移植,不过看了一篇教程就会了。推荐大家看下这两篇文章就可以了。
  http://blog.csdn.net/xukai871105/article/details/32346797    这个讲cjson的格式讲的蛮好的
  http://blog.csdn.net/lintax/article/details/50993958     这个讲cjson的使用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cjson/          这个网站是下载cjson的

  移植cjson,注意两点,一个是cjson占用堆比较大,大约3K,这个坑我就遇到了,使用默认的堆大小不能运行,于是我把堆改成了4K。

  第二点就是 要为 cjson 配置malloc ,打开cjson.c,修改下面几处。修改成原子的mymalloc,由于原子的mymalloc有个选择SRAMIN的参数,所以我又封装了下,弄了个my_malloc。

3.连接天气服务器,然后get 天气的api。
   这里卡了好半天,一开始用网口调试助手连上了服务器,然后get那个API链接的时候,一直不成功,原来是要在这个链接后面加两个回车,这个得感谢坛友  svwydh

4.解析天气数据
  用cjson库来解析天气数据,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获得的天气数据的格式都是  utf8 的,无法直接显示在屏上,需要转码成GBK的,而原子哥的汉字例程就是gbk的。
  utf8转gbk这个网上也比较少,问了很多网友,有人说用查表法,于是又去找,侥幸找到了一个类似的,然后修改了下,居然可以用。

5.图标的制作
  首先自己去选一套漂亮的天气图标,我刚才推荐的那两个网站里已经为大家准备了图标,可自行下载。
  然后用战舰光盘里那个Image2lcd的软件,选择输出灰度为单色,这样取模以后的数据最小。打开你的天气图标,然后点保存,就可以保存为一个数组的c文件,将这个
  数组添加到你的工程里去。

大体上的难点和知识点就是上面这些。

上几张效果图。一张彩色的,一张白色的,大家觉得哪个好看点。

接下来传个演示视频由于视频不能播放,先放个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qq-pf-to=pcqq.group

如果大家感兴趣,将会上传源码。
@svwydh 感谢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sdio_sdcard.h"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ff.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text.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usart3.h"
#include "wifista.h"
#include "weather.h"
#include "cJSON.h"
#include "picture.h"
#include "rtc.h"

//static void create_complex(void);
void show_weather(void);
void show_time(void);

int main(void)
{
        u8 key,fontok=0;
        u16 t=0;
        u8 min;
        u8 hour;
        u8 constate=0;        //连接状态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LCD_Init();                                           //初始化LCD
        RTC_Init();
        W25QXX_Init();                                //初始化W25Q128
        tp_dev.init();                                //初始化触摸屏
        usart3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3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f_mount(fs[0],"0:",1);                 //挂载SD卡
        f_mount(fs[1],"1:",1);                 //挂载FLASH.
        key=KEY_Scan(0);
        if(key==KEY0_PRES&&((tp_dev.touchtype&0X80)==0))//强制校准
        {
                LCD_Clear(WHITE);                //清屏0
                TP_Adjust();                          //屏幕校准
                TP_Save_Adjdata();
                LCD_Clear(WHITE);                //清屏
        }
        fontok=font_init();                        //检查字库是否OK
        if(fontok||key==KEY1_PRES)        //需要更新字库
        {
                LCD_Clear(WHITE);                //清屏
                POINT_COLOR=WHITE;                //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ALIENTEK STM32");
                while(SD_Init())                //检测SD卡
                {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SD Card Failed!");
                        delay_ms(200);
                        LCD_Fill(60,70,200+60,7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SD Card OK");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Font Updating...");
                key=update_font(20,110,16,"0:");//从SD卡更新
                while(key)//更新失败
                {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Font Update Failed!");
                        delay_ms(200);
                        LCD_Fill(20,110,200+20,11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Font Update Success!");
                delay_ms(1500);
                LCD_Clear(WHITE);//清屏
        }

//        create_complex();
        delay_ms(200);
        LED0 = 0;
        show_weather();
        atk_8266_wifista_config();
        printf("wifi init ok!");
        POINT_COLOR = WHITE;
        delay_ms(1000);
        get_current_weather();
        delay_ms(200);
        get_3days_weather();
        min = calendar.min;
        hour = calendar.hour;
        while(1)
        {
                key = KEY_Scan(0);
                if(key==KEY0_PRES)
                {
                        get_current_weather();
                }
                else if(key==KEY1_PRES)
                {
                        get_3days_weather();
                }
                else if(key==KEY2_PRES)
                {
                        get_beijing_time();
                }
                delay_ms(10);
                t++;
                if(t==1000)
                {
                        constate=atk_8266_consta_check();//得到连接状态
                        t=0;
                }
                else if((t%100)==0)
                {
                        LED1 = !LED1;
                        show_time();
                }

                if(min!=calendar.min)
                {
                        get_current_weather();
                        min = calendar.min;
                }
                if(hour!=calendar.hour)
                {
                        get_3days_weather();
                        hour = calendar.hour;
                }

                atk_8266_at_response(1);
        }
}

//void create_complex(void) {
//        cJSON *root, *rows, *row;
//        char *out;
//        int i = 0;
//
//        char *title[3] = { "树莓派学习笔记-索引博文",
//        "树莓派学习笔记-GPIO功能学习",
//        "物联网学习笔记-索引博文"};
//        char *url[3] = { "http://blog.csdn.net/xukai871105/article/details/23115627",
//        "http://blog.csdn.net/xukai871105/article/details/12684617",
//        "http://blog.csdn.net/xukai871105/article/details/23366187"};
//
//        root = cJSON_CreateObject(); // 创建根
//        cJSON_AddNumberToObject(root, "total", 3);
//
//        // 在object加入array
//        cJSON_AddItemToObject(root, "rows", rows = cJSON_CreateArray());
//
//        for(i = 0; i < 3; i++) {
//        // 在array加入object
//        cJSON_AddItemToArray(rows, row = cJSON_CreateObject());
//        cJSON_AddItemToObject(row, "title", cJSON_CreateString(title[i]));
//        cJSON_AddItemToObject(row, "url", cJSON_CreateString(url[i]));
//        }
//
//        // 打印并释放
//        out = cJSON_Print(root); cJSON_Delete(root); printf("%s\n",out); my_free(out);
//}

void show_weather(void)
{
        u8 res;
        file = mymalloc(SRAMIN,sizeof(FIL));
        res=f_open(file,(const TCHAR*)APP_ASCII_5427,FA_READ);//打开文件
        if(res==FR_OK)
        {
                asc2_5427 = mymalloc(SRAMIN,file->fsize);
                if(asc2_5427 != NULL)
                {
                        res = f_read(file,asc2_5427,file->fsize,&br);
                }
                f_close(file);
        }
        LCD_Clear(BLACK);
        POINT_COLOR = WHITE;
        BACK_COLOR = BLACK;
        Show_Str(0,0,lcddev.width,lcddev.height,"中国",16,0);
        LCD_ShowString(160,0,lcddev.width,lcddev.height,16,"0000-00-00");
        LCD_ShowString(255,0,lcddev.width,lcddev.height,16,"00:00:00");
//        POINT_COLOR = RED;
        LCD_Draw_Picture(30,5,130,105,(u8 *)gImage_sunny);
        gui_show_num(140,22,2,WHITE,54,0,0x80);
//        POINT_COLOR = WHITE;
        Show_Str(200,25,lcddev.width,lcddev.height,"°",24,0);
//        POINT_COLOR = GBLUE;
        Show_Str(220,25,lcddev.width,lcddev.height,"晴天",16,0);
        Show_Str(220,45,lcddev.width,lcddev.height,"北风",16,0);
        Show_Str(220,65,lcddev.width,lcddev.height,"0级",16,0);
        Show_Str(220,85,lcddev.width,lcddev.height,"风速  0Km/h",16,0);
//        POINT_COLOR = WHITE;
        LCD_DrawLine(0,105,lcddev.width,105);
        LCD_DrawLine(105,130,105,220);
        LCD_DrawLine(215,130,215,220);
        LCD_Draw_Picture(0,140,100,240,(u8 *)gImage_sunny);
        LCD_Draw_Picture(110,140,210,240,(u8 *)gImage_sunny);
        LCD_Draw_Picture(220,140,320,240,(u8 *)gImage_sunny);
//        POINT_COLOR = YELLOW;
        Show_Str(30,117,lcddev.width,lcddev.height,"今天",12,0);

        LCD_ShowString(30,130,lcddev.width,lcddev.height,12,"00/00");
//        POINT_COLOR = GREEN;
        Show_Str(140,117,lcddev.width,lcddev.height,"明天",12,0);

        LCD_ShowString(140,130,lcddev.width,lcddev.height,12,"00/00");
//        POINT_COLOR = MAGENTA;
        Show_Str(250,117,lcddev.width,lcddev.height,"后天",12,0);

        LCD_ShowString(250,130,lcddev.width,lcddev.height,12,"00/00");

        myfree(SRAMIN,file);
        myfree(SRAMIN,asc2_5427);
}

void show_time(void)
{
        LCD_ShowNum(160,0,calendar.w_year,4,16);
        LCD_ShowxNum(200,0,calendar.w_month,2,16,0x80);
        LCD_ShowxNum(224,0,calendar.w_date,2,16,0x80);
        LCD_ShowxNum(255,0,calendar.hour,2,16,0x80);
        LCD_ShowxNum(279,0,calendar.min,2,16,0x80);
        LCD_ShowxNum(303,0,calendar.sec,2,16,0x80);
}

以下是源码,喜欢的可自行下载。 ESP8266获取网络天气适配战舰V3.zip

网友A(2018-11-12):
我想用51单片机实现显示天气功能,不知道怎么实现第三步,就这个天气服务器怎么连接,假设我用python语言自己写了一个服务器,我已经把天气信息写在服务器里该怎么连接怎么把数据弄给51单片机是个问题
3.连接天气服务器,然后get 天气的api。
   这里卡了好半天,一开始用网口调试助手连上了服务器

网友B(2019-08-22):
引用 网友A:
我想用51单片机实现显示天气功能,不知道怎么实现第三步,就这个天气服务器怎么连接,假设我用python语言自 ...

使用WiFi模块连接你服务器获取数据

网友C(2022-04-16):
为什么下载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