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52引脚图与电路图 数码管驱动控制芯片资料手册

楼主(2017-11-27):
分享一份TM的数码管芯片手册
特性描述
TM1652是一款LED(发光二极管、数码管、点阵屏)驱动控制专用芯片,内部集成了数字通讯电路、解码电路、数据锁存器、震荡器、LED驱动电路。通讯方式采用异步串口通信(UART)协议,因芯片只接收单片机发来的数据,仅需要单片机的一个TX端口发送数据给芯片即可,实现单线通讯;在显示驱动方面,芯片采用动态扫描方式,两种显示模式可选,8级段驱动电流可调,16级位占空比可调;TM1652内置消隐处理优化电路。
本产品应用在各种消费类电子产品上,用途非常广泛,如:空调面板、洗衣机面板、DVD 显示面板、机顶盒显示等。本产品性能优良,质量可靠。

TM1652引脚图

TM1652管脚功能描述

内部结构框图

输入输出等效电路

电路图:
7段×6位应用电路接法:

8段×5位应用电路接法:

注意:应用时请在芯片 VDD 与GND 加一个 104 去耦电容。去耦电容与芯片 VDD 和GND 之间的连线越短,去耦效果就越好,芯片工作就越稳定。
芯片针对共阴极数码管驱动设计,不适合应用于共阳极数码管驱动。

功能说明

1、通信协议
本芯片采用异步串口通信(UART)协议,工作原理是将传输数据的每个字符以串行方式一位接一位的传输。下图给出了其工作模式:
图4
TM1652 每一位的时间为:52us。
其中每一位(bit)的意义如下:
▲起始位:为由高变低,低电平时间为一位的时间,表示传输字符的开始。
▲数据位:紧跟起始位之后,D0-D7,低位先发。
▲校验位:为一位的时间,如果 8位数据位中 1 的个数为奇数,该位设为 0(置低电平),否则为 1(置高电平)。
▲停止位:置高。时间为一位的时间,它是发送完一个字符数据的结束标志。
▲空闲位:置高。如果空闲位置高的时间大于 3ms,TM1652就认为本次数据帧结束,本次数据从暂存器打入相应寄存器开始控制芯片输出。如果一帧数据传输没有结束,那么建议设置空闲位时间范围在
0-0.5ms 以内。
TM1652 的一帧数据包括以下两种形式:
⑴ 显示地址命令+显示数据;
⑵ 显示控制命令+显示控制调节命令。
波特率:是衡量数据传输速率的指针。表示为每秒钟传送的二进制位数(bit 数)。例如资料传送速率为 120 字符/秒,而每一个字符为 11 位,则其传送的波特率为 11×120=1320 bit/秒=1320 波特。TM1652 支持波特率范围为:17500bps~21200bps,这里我们建议用 19200bps 即每位的时间为:1s(秒)/19200≈52us(微秒)。所以 TM1652 支持的每位的时间范围为:47us~57us。在用 IO 模拟UART 通讯时候,SDA 数据的位宽应该满足提供的位宽范围。 下面我们以波特率为 19200bps 为例,给 SDA 脚发送显示控制命令“0X18” ,时序波形图如下:
图 5
如上图 5,发送“0X18”总共 11 位,从左至右依次为 1 位起始位、8 位数据位、1 位校验位、1 位停止位,每位的时间约为 52us  ,11 位总时间约为 572us。由上图读出二进制为“00011000”即转换为十六进制为“0X18” 。
注意:TM1652除了接收5V供电的MCU发出的控制信号也可以接收3.3V供电的MCU发出的控制信号,但不建议使用供电不同的系统。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9页):

网友A(2018-04-03):
太好了。找了好久

网友B(2018-07-27):
很好的资料。

网友C:
很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D:
资料很好

网友E(2018-10-15):
非常好,找了好久

网友F(2021-03-29):
有点亮过的大佬吗?能分享下经验吗?

网友G(2022-08-14):
有例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