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和超声波在1602上显示

楼主(2017-11-27):
#include <reg52.h>
sbit lcdrs=P3^5;
sbit lcdrw=P3^6;
sbit lcden=P3^4;
sbit ds = P2^2;
sbit TRIG = P1^0;
sbit ECHO  =P1^1;
sbit beep=P2^3;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Timer1_Init();
unsigned int Get_Distance();
void delayms();
void write_com();
void write_data();
void lcd1602init();
int i;
float  shuru,value;
bit flag;
uint dValue,tmp,tmp1;
uchar code table[] = "tempure and juli:";
//uchar code lcdline2[]="Table Lam is"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1602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lcdrw=0;
        lcden=0;
        P0=com;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lcdrs=1;
        lcdrw=0;
        P0=dat;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lcd1602init()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
void writeString(uchar * str, uchar length)
{
     uchar i;
     for(i = 0; i < length; i++)
     {
                 write_data(str[i]);
     }
}

// ds18b20
void dsInit()
{

     unsigned int i;
     ds = 0;
     i = 100;
     while(i>0)
         i--;
     ds = 1;
     i = 4;
     while(i>0)
         i--;
}

bit readBit()
{
    unsigned int i;
    bit b;
    ds = 0;
    i++;
    ds = 1;
    i++;
        i++;
    b = ds;
    i = 8;
    while(i>0)
        i--;
    return b;
}

unsigned char readByte()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dat;
     dat = 0;
     for(i=0; i<8; i++)
     {
        j = readBit();

        dat = (j << 7) | (dat >> 1);
     }
    return dat;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int i,j;
        for(j=0;j<8;j++)
        {
           ds=0;
           i++;
           ds=dat&0x01;
           i=6;
           while(i--);
           ds=1;
           dat>>=1;
         }
}

void sendChangeCmd()//温度转化命令
{
    dsInit();
    delayms(1);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44);
}

void sendReadCmd() //读取温度
{
    dsInit();
    delayms(1);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be);
}

int getTmpValue()
{

    unsigned int tmpvalue;
    float t;
    unsigned char low, high;
    sendReadCmd();
    low = readByte();
    high = readByte();
    tmpvalue = high;
    tmpvalue <<= 8;
    tmpvalue |= low;
    value = tmpvalue;

    t = value * 0.0625;

    value = t * 100 + (value > 0 ? 0.5 : -0.5); //大于0加0.5, 小于0减0.5
    return value;
}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count ;
          unsigned char datas[] = {0, 0, 0};
          tmp = Get_Distance();
          datas[0] = tmp/100 ;
          datas[1] = tmp%100/10;
          datas[2] = tmp%10;
          write_com(0xc0+12);
          for(count = 0; count < 3; count++)
         {
               write_data('0'+datas[count]); //写入能识别的字符 ’0‘+数值
         }
                 if(tmp>200)
                 {
                    beep=0;
                 }
                 else
                 {
                     beep=1;
                 }

}
void display1()
{
    unsigned char count1;
    unsigned char datas1[] = {0, 0, 0, 0, 0};
    unsigned int tmp1 =getTmpValue();
    datas1[0] = tmp1 / 10000;
    datas1[1] = tmp1 % 10000 / 1000;
    datas1[2] = tmp1 % 1000 / 100;
    datas1[3] = tmp1 % 100 / 10;
    datas1[4] = tmp % 10;

    write_com(0xc0+1);
    if(tmp1< 0)
    {
        writeString("- ", 1);
   }
    else
    {
       writeString("+ ", 1);
    }
    for(count1 = 1; count1 < 5; count1++)
    {
        write_data('0'+datas1[count1]);
        if(count1 == 2)
        {
             write_data('.');
        }
    }
        if(tmp1>2000)
        {
            P1=0x00;
         }
         else
         {
            P1=0xff;
         }
}
void main(void)
{

        lcd1602init();
        Timer1_Init();
        write_com(0x80);
        writeString(table,16);
        delayms(1000);
        while(1)
        {
                    sendChangeCmd();//发送温度转化命令
            delayms(750); //温度转换时间需要750ms以上
            display1();
                        delayms(100);
            display();
            delayms(100);

  }
}
/***********开启定时器1并初始化***************/
void Timer1_Init(void)
{
        TMOD= 0x10;
        TH1=0;
        TL1=0;
        EA =1;
        TR1=0;
}
void Timer1_ISR() interrupt 3
{

        flag=1;
}

unsigned int Get_Distance()
{
        unsigned int distance;
        uint t=100;
        TRIG=1;
        while(t--);
        TRIG=0;
        while(!ECHO);
        flag=0;
        TR1=1;
        while(ECHO);
        TR1=0;
        distance=TH1*256+TL1;
        distance=distance*0.017;
        TH1=0;
        TL1=0;
        delayms(100);
        return dist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