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的电压保护器

楼主(2017-11-27):
AT89C52控制继电器,数码管显示当前电压,过电压或欠电压继电器断开,红灯亮,蜂鸣器报警,正常情况下绿灯亮,求硬件图。。。。如果串口加上蓝牙的话  又该怎么弄。。  求大神讲解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求助加1

楼主:
我先用单片机做了个电压表,然后再加入过欠电压保护,然后再加蓝牙   我是这么想的

网友B:
这个你要是会了电压检测你就会了,其实就是在电压转化里判断低于多少伏就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