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的收藏的C51单片机LCD1602库文件

楼主(2017-11-28):
/**********************************************************
                            LCD1602 DRIVER

   File Name:       LCD1602.H
**********************************************************/

#ifndef LCD_CHAR_1602_2009_6_28
#define LCD_CHAR_1602_2009_6_28

#include <AT89X52.H>                         //因使用了P2端口定义,所以添加此文件
#include <intrins.h>
sbit LcdRs                = P2^0;                //定义端口
sbit LcdRw                = P2^1;
sbit LcdEn                 = P2^2;
sfr  DBPort                = 0x80;                //P0=0x80,P1=0x90,P2=0xA0,P3=0xB0.????

/********************************************************
内部等待函数
********************************************************/
unsigned char LCD_Wait(void);

/*******************************************************
?LCD???????
*******************************************************/
#define LCD_COMMAND                        0      // Command
#define LCD_DATA                           1      // Data
#define LCD_CLEAR_SCREEN               0x01    // 清屏
#define LCD_HOMING                     0x02      // 光标返回原点
void LCD_Write(bit style, unsigned char input);

/*****************************************************
??????
*****************************************************/
#define LCD_SHOW                              0x04    //显示开
#define LCD_HIDE                              0x00    //显示关

#define LCD_CURSOR                          0x02         //显示光标
#define LCD_NO_CURSOR                   0x00    //无光标

#define LCD_FLASH                              0x01    //光标闪动
#define LCD_NO_FLASH                       0x00    //光标不闪动

void LCD_Set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layMode);

/***************************************************
??????
***************************************************/
#define LCD_AC_UP                              0x02
#define LCD_AC_DOWN                        0x00      // default

#define LCD_MOVE                                0x01      // 画面可平移
#define LCD_NO_MOVE                         0x00      //default

void LCD_SetInput(unsigned char InputMode);

/***************************************************
初始化LCD
***************************************************/
void LCD_Initial();

/***********************************************
液晶字符输入位
************************************************/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将字符输出到液晶显示
************************************************/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endif

#include "LCD1602.H"

/********************************************************
内部等待函数
********************************************************/
unsigned char LCD_Wait(void)
{
        LcdRs=0;
        LcdRw=1;        _nop_();
        LcdEn=1;        _nop_();

        LcdEn=0;
        return DBPort;
}

/*******************************************************
向LCD写入命令或数据
*******************************************************/
void LCD_Write(bit style, unsigned char input)
{
        LcdEn=0;
        LcdRs=style;
        LcdRw=0;                _nop_();
        DBPort=input;        _nop_();//注意顺序
        LcdEn=1;                _nop_();//注意顺序
        LcdEn=0;                _nop_();
        LCD_Wait();
}

/*****************************************************
设置显示模式
*****************************************************/
void LCD_Set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lay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8|DisplayMode);
}

/***************************************************
设置输入模式
***************************************************/
void LCD_SetInput(unsigned char Input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4|InputMode);
}

/***************************************************
初始化LCD
***************************************************/
void LCD_Initial()
{
        LcdEn=0;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8位数据端口,2行显示,5*7点阵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LCD_SetDisplay(LCD_SHOW|LCD_NO_CURSOR);    //开启显示,无光标。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清屏
        LCD_SetInput(LCD_AC_UP|LCD_NO_MOVE);       //AC第曾,画面不动。
}

/***********************************************
液晶字符输入位置
************************************************/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if(y==0)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
        if(y==1)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0x40));
}

/************************************************
将字符输出到液晶
************************************************/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0')
        {
                LCD_Write(LCD_DATA,*str);
                st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