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调时钟程序与仿真图

楼主(2017-11-28):
功能键,时或分+1,选择调节时或分或秒,调节清零键.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uanM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code DuanMa1[]={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uchar hours=00,minutes=00,seconds=00;
uchar Set_Time=0;
uchar key_mode=0;
bit impulse;
uchar Time0_bit=0;
bit flash;
sbit LED=P1^0;
sbit k1=P3^2;
sbit k2=P3^3;
sbit k3=P3^4;
sbit k4=P3^5;
uchar shi,fen,miao;
void delay(uint n)
{
  uint i;
  while(n--)
  {
    for(i=0;i<120;i++);
  }
}
void Mode_Choose()
{
        if(k1==0)
                {
                        delay(10);
                                if(k1==0)
                                        {
                                                key_mode++;
                                                if(key_mode==2)
                                                        key_mode=0;
                                                while(!k1);
                                        }
                }
}
void key_Time_Set()
{
        if(key_mode==1)
                {
                        if(k2==0)
                                {
                                        delay(10);
                                                if(k2==0)
                                                        {
                                                                if(Set_Time==0)
                                                                        seconds=0;
                                                                else if(Set_Time==1)
                                                                        {
                                                                        minutes++;
                                                                        if(minutes==60)
                                                                        minutes=0;
                                                                        }
                                                                else
                                                                        {
                                                                        hours++;
                                                                        if(hours==24)
                                                                        hours=0;
                                                                        }
                                                                while(!k2);
                                                        }
                                }
                        if(k3==0)
                                {
                                        delay(10);
                                                if(k3==0)
                                                        {
                                                                Set_Time++;
                                                                if(Set_Time==3)
                                                                        Set_Time=0;
                                                                while(!k3);
                                                        }
                                }
                        if(k4==0)
                                {
                                        delay(10);
                                                if(k4==0)
                                                        {
                                                                if(Set_Time==0)
                                                                seconds=0;
                                                                else if(Set_Time==1)
                                                                minutes=0 ;
                                                                else
                                                                hours=0;
                                                                while(!k4);
                                                        }
                                }
                } }

void Display_ShiZhon()
{
        P0=DuanMa[seconds%10];
        P2=0x80;
        delay(1);
        P0=0xff;

        P0=DuanMa[seconds/10];
        P2=0x40;
        delay(1);
        P0=0xff;

        if(flash)
        {
                P0=0xbf;
                P2=0x20;
            delay(1);
                P0=0xff;
        }
        else
        {
                P0=0xff;
                P2=0x20;
            delay(1);
                P0=0xff;
        }

        P0=DuanMa[minutes%10];
        P2=0x10;
        delay(1);
        P0=0xff;

        P0=DuanMa[minutes/10];
        P2=0x08;
        delay(1);
        P0=0xff;

        P0=0xbf;
        P2=0x04;
    delay(1);
        P0=0xff;

        P0=DuanMa[hours%10];
        P2=0x02;
        delay(1);
        P0=0xff;

        P0=DuanMa[hours/10];
        P2=0x01;
        delay(1);
        P0=0xff;

}
void Display_Time_Set()
{
        if(Set_Time==0)
                {
                        if(impulse)
                        {
                                P0=DuanMa[seconds%10];
                                P2=0x80;
                                delay(1);
                                P0=0xff;

                                P0=DuanMa[seconds/10];
                                P2=0x40;
                                delay(1);
                                P0=0xff;
                        }
                        else
                        {
                                P0=0xff;
                                P2=0x80;
                                delay(1);
                                P0=0xff;

                                P0=0xff;
                                P2=0x40;
                                delay(1);
                                P0=0xff;
                        }

                        if(flash)
                        {
                                P0=0xbf;
                                P2=0x20;
                            delay(1);
                                P0=0xff;
                        }
                        else
                        {
                                P0=0xff;
                                P2=0x20;
                            delay(1);
                                P0=0xff;
                        }

                        P0=DuanMa[minutes%10];
                        P2=0x10;
                        delay(1);
                        P0=0xff;

                        P0=DuanMa[minutes/10];
                        P2=0x08;
                        delay(1);
                        P0=0xff;

                        P0=0xbf;
                        P2=0x04;
                    delay(1);
                        P0=0xff;

                        P0=DuanMa[hours%10];
                        P2=0x02;
                        delay(1);
                        P0=0xff;

                        P0=DuanMa[hours/10];
                        P2=0x01;
                        delay(1);
                        P0=0xff;
                }
        else if(Set_Time==1)
                {
                        P0=DuanMa[seconds%10];
                        P2=0x80;
                        delay(1);
                        P0=0xff;

                        P0=DuanMa[seconds/10];
                        P2=0x40;
                        delay(1);
                        P0=0xff;

                        if(flash)
                        {
                                P0=0xbf;
                                P2=0x20;
                            delay(1);
                                P0=0xff;
                        }
                        else
                        {
                                P0=0xff;
                                P2=0x20;
                            delay(1);
                                P0=0xff;
                        }

                        if(impulse)
                        {
                                P0=DuanMa[minutes%10];
                                P2=0x10;
                                delay(1);
                                P0=0xff;

                                P0=DuanMa[minutes/10];
                                P2=0x08;
                                delay(1);
                                P0=0xff;
                        }
                        else
                        {
                                P0=0xff;
                                P2=0x10;
                                delay(1);
                                P0=0xff;

                                P0=0xff;
                                P2=0x08;
                                delay(1);
                                P0=0xff;
                        }

                        P0=0xbf;
                        P2=0x04;
                    delay(1);
                        P0=0xff;

                        P0=DuanMa[hours%10];
                        P2=0x02;
                        delay(1);
                        P0=0xff;

                        P0=DuanMa[hours/10];
                        P2=0x01;
                        delay(1);
                        P0=0xff;
                }
        else
                {
                        P0=DuanMa[seconds%10];
                        P2=0x80;
                        delay(1);
                        P0=0xff;

                        P0=DuanMa[seconds/10];
                        P2=0x40;
                        delay(1);
                        P0=0xff;

                        if(flash)
                        {
                                P0=0xbf;
                                P2=0x20;
                            delay(1);
                                P0=0xff;
                        }
                        else
                        {
                                P0=0xff;
                                P2=0x20;
                            delay(1);
                                P0=0xff;
                        }

                        P0=DuanMa[minutes%10];
                        P2=0x10;
                        delay(1);
                        P0=0xff;

                        P0=DuanMa[minutes/10];
                        P2=0x08;
                        delay(1);
                        P0=0xff;

                        P0=0xbf;
                        P2=0x04;
                    delay(1);
                        P0=0xff;

                        if(impulse)
                        {
                                P0=DuanMa[hours%10];
                                P2=0x02;
                                delay(1);
                                P0=0xff;

                                P0=DuanMa[hours/10];
                                P2=0x01;
                                delay(1);
                                P0=0xff;
                        }
                        else
                        {
                                P0=0xff;
                                P2=0x02;
                                delay(1);
                                P0=0xff;

                                P0=0xff;
                                P2=0x01;
                                delay(1);
                                P0=0xff;
                        }
                }
}

void Time_Init()
{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TR0=1;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T1=1;
        TR1=0;

        EA=1;
}
void Time0_Interrupt()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ime0_bit++;
        if((Time0_bit%10)==0)
        impulse=~impulse;
                if(Time0_bit==20)
……………………

网友A:
看看按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