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修改下单片机程序 数码管能显示拨码开关的动作

楼主(2017-11-28):
要求:数码管能显示拨码开关的动作,但是我的程序只能分开控制,求修改
程序和仿真都有,求帮忙

网友A:
没有看到你的程序控制什么,只是用P1口的LED和数码管显示拨码开关的状态。

网友A:
数组的数据类型设置错误,temp重复定义,for循环无意义。修改好了。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
**                         Marcos define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MotorTabNum 5

//IO设置
sbit QH    = P3^0;         //输出端
sbit CLK   = P3^1;  //时钟输入端(上升沿有效)
sbit SPL   = P3^2;  //移位控制/置入控制(低电平有效)
//数码管
sbit SMG1 = P2^0;                                        //数码管第一位定义
sbit SMG2 = P2^1;                                        //数码管第二位定义
sbit SMG3 = P2^2;                                        //数码管第三位定义
sbit SMG4 = P2^3;                                        //数码管第四位定义
sbit SMG5 = P2^4;                                        //数码管第五位定义
sbit SMG6 = P2^5;                                        //数码管第六位定义
sbit SMG7 = P2^6;                                        //数码管第七位定义
sbit SMG8 = P2^7;                                        //数码管第八位定义
uchar  temp = 0;

u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共阳极数码管段值

void Display(void);
void delayms(xms);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DelayTime);                //延时函数

/********************************************************************************************************
* Function Name  : read_int165
* Description    : 接收数据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uint read_int165(void)
{
  uchar i  = 0;
  uint read_data = 0;

  SPL           = 0;          //置数,读入并行输入口数据
  _nop_();
  SPL           = 1;                 //移位,并口输入被封锁,串行转换开始
  _nop_();

  for(i=0;i<8;i++)        //8位数据
  {
     read_data <<= 1;
     if(QH)
         {
                 read_data|=QH;
         }
             CLK=0;           //下降沿
             _nop_();
            CLK=1;           //上升沿
             _nop_();
  }
  return read_data;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主函数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main()
{
        //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i;

//        uint  temp  = 0;
        CLK=0;
        while(1)
        {
                temp  = read_int165();
                //获取高位,存放置temp

                P1=temp;  //接收到的字节显示在P1 端口,显示的值与拨码开关对应
                //        for(i=0; i<10; i++)
                Display();

        }
}
void 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B1,B2,B3,B4,B5,B6,B7,B8;//定义数码管的每一位

        B1=temp/10000000;                //取g_MotorNum的千万位
        B2=temp%10000000/1000000;  //取g_MotorNum的百万位
        B3=temp%1000000/100000;            //取g_MotorNum的十万位
        B4=temp%100000/10000;                    //取g_MotorNum的万位
        B5=temp%10000/1000;                //取g_MotorNum的千位
        B6=temp%1000/100;  //取g_MotorNum的百位
        B7=temp%100/10;            //取g_MotorNum的十位
        B8=temp%10;                    //取g_MotorNum的个位

        //显示千万位
        P0=table[B1];
        SMG1=1;
    delayms(2);
    SMG1=0;

        //显示百万位
        P0=table[B2];
        SMG2=1;
    delayms(5);
        SMG2=0;
        //显示十万位

        P0=table[B3];
        SMG3=1;
    delayms(2);
        SMG3=0;
        //显示万位
        P0=table[B4];
    SMG4=1;
    delayms(2);
    SMG4=0;
        //显示千位
        P0=table[B5];
        SMG5=1;
    delayms(2);
    SMG5=0;
        //显示百位
        P0=table[B6];
        SMG6=1;
    delayms(2);
        SMG6=0;
        //显示十位
        P0=table[B7];
        SMG7=1;
    delayms(2);
        SMG7=0;
        //显示个位
        P0=table[B8];
    SMG8=1;
    delayms(2);
    SMG8=0;

}
/********************************************************************************************************
* Function Name  : delayms
* Description    : 延时函数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elayms(xms)
{
         unsigned 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